给大家看个经典的IGBT短路保护电路(绝对可行)

楼主(2008-04-20):
给大家看个经典的IGBT短路保护电路(绝对可行)已经用于产品上
欢迎抛砖

网友:
图上的Q2代表IGBT吗?上面的图是不是电磁炉的一部份?

楼主:
恩,不是电磁炉的,是控制电磁吸盘的一部分

网友:
此电路不错,是不是利用R7和C3的充电时间来防止IGBT导通时间过长。

楼主:
回楼上不是的
利用R7和C3的充电时间来启动IGBT导通,一旦IGBT导通R7和C3间的电压通过D3钳位,
钳位的电压=IGBT内阻*电流+D3压降

网友:
符号是MOS管不是IGBT啊。。。

网友(2009-10-14):
貌似正常工作的时候Q6导通了。。。ls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此电路是管压降探测来实现短路检测的,如果短路,还是加入慢降栅压得软关段电路比较合适。

网友:
这电路确是经典的保护电路,在负载短路或过载时能关断IGBT。
不过楼主也得说明一下嘛,只能在低速开关场合起作用,高速开关如电磁炉或其它PWM控制就不合适了。
(绝对可行) 是怎样得出的?是否频繁的短路仍没问题?(呵呵,楼主别介意,好奇问问而矣)

网友:
是怎么保护的啊?谁说说原理?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很不错了,加个稳态电路如何?也就是短路后必须手动才能恢复,会不会更好?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A:
我来说一下,和搂主是一人,那个id忘记密码了
首先D3是钳位,功率管Q2导通时,  D3使  C3的电压(如果忽略D3压降)=Q2上的压降,此时如果短路,Q2上的压降肯定上升,那么
C3的电压也上升,高于稳压管D11的稳压值时,Q6导通,关断Q2,
这里的C3作用很大,跟pwm频率也有关系,要慎重选择

网友:
这个保护电路有点类似于开关电源的过载保护了

网友:
我的电磁炉烧了3次了,都是这个IGBT坏的

网友(2010-01-11):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不到啊,难道图删掉了???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YMCU 天涯

还是看不到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啊

网友:
网站被黑以后就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YMCU 天涯

网友(2010-04-20):
这个图到哪去啦··有人保存过吗?

网友:
顶。
所以,遇到好资料,还是自己保存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不到图,先mark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YMCU 天涯

引用图片【36楼】avr2007051316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论坛几次调整,包括被黑,早都没图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一张图都看不到?

网友(2010-05-29):
引用图片【44楼】xinhoujue 后爵

网友(2010-07-06):
谁能把电路贴上来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YMCU 天涯

奇怪我这么看不见图??

网友C:
楼主的图丢失了,这个图我见过,凭记忆重画就象下面的模样,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2011-08-02):
楼主 请仔细解释下  D3钳位那里我实在是没有看懂

网友:
顶了  谢谢  标记下

网友:
igbt饱和导通时候,貌似是恒压降的啊?

网友:
先码后看。

网友D:
我来说说我关于楼主所说“钳位”的理解,以cowboy的图为例
正常情况下当CTRL高电平Q1通的时候,Q1上的电压比CTRL小,CTRL通过R2给C1充电,如果不算D4的压降,则可以看做C1正端与Q1是直接相连的,所以C1正端电压等于Q1上的压降。

不知道对不对,我所知钳位是从电容串联输入的,起电平平移作用,楼主的应该叫峰值保留吧?

个人理解,希望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2013-07-03):
这个电路经典。。。收藏了

网友:
二极管D3作用?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2014-06-06):
看不到啊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学习学习了

网友:
什么号东西,看看

网友:
都看不到 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2014-08-16):
#在这里快图上的Q2代表IGBT吗?速回复#

网友:
学习下,正搞这个呢

网友:
看不到原图啊,

网友:
要回帖,才能看到图吗?

网友:
回复看一下

网友:
这怎么看啊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哦,难道要回复?

网友:
楼主能再发一遍图吗?看不到了

网友E:
mark 给大家看个经典的IGBT短路保护电路(绝对可行)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ark 给大家看个经典的IGBT短路保护电路(绝对可行) ...

你能看见图吗?

网友:
无法看见

网友:
白垩纪的帖子

网友:
只能看到网友画的图,不过思路很不错。

网友:
记号一下 以后慢慢看

网友:
图片没有了啊

网友:
温泉为全文·

网友:
图呢?看不到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看见图吗?

确实看不见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已经应用了,给力啊

网友:
无法看见图

网友(2014-09-23):
用在高频10khz时电容充电过程是不是太长了, 如有短路,在启动瞬间由于来不及充到导通电压,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这里有图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4%BF%9D%E6%8A%A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丢失了,这个图我见过,凭记忆重画就象下面的模样,参数仅供参考.

(原文件名:igbt.png) ...

在IGBT不完全导通的情况下,DS电压会比短路时的电压高很多,也会造成D反偏,同样也会使G电压降低,设计存在问题,我也是应用这个电路,开始并没有深度分析,板子搭建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设计思路是正确的,但可工作参数的选则有多实验才能得出。电容的容量大小很关键,与保护时间相关,实际上的驱动电路一般会有负压的。小电磁炉可以只有正向电压。现在的可靠的IC也很多了

网友(2015-09-29):
标记一个,备用

网友(2016-01-09):
验证过的都是好东西,学习下!

网友(2016-10-12):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说我关于楼主所说“钳位”的理解,以cowboy的图为例
正常情况下当CTRL高电平Q1通的时候,Q1上的电压 ...

Yeah
这么说,就开始明白怎么function的啦,一直没搞明白D4是怎么实现钳位的~

网友(2017-01-31):
有些驱动芯片也是采集管压降看是否过流,感觉少路反馈到pwm芯片的信号,这样每个周期都启动,IGBT也容易烧啊

网友(2017-09-20):
设计不错,利用VCE(sat)退饱和保护,不过3.3V+9013的Vbe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2017-11-09):
太经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和搂主是一人,那个id忘记密码了
首先D3是钳位,功率管Q2导通时,  D3使  C3的电压(如果忽略D ...

我分析的好像和楼主不同,
1:当打开Q2时,同时给C3充电,当电压大于0.7+3.3V时,Q6导通,关闭IGBT,这是防止打开过宽的时间;
2:打开Q2后,C3 经 D3通过Q2 放电,为下一次打开Q2做准备,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2018-01-19):
低压(12V)能换成MOS么?

网友(2018-03-21):
很好的资料,谢谢啊

网友:
楼主在5楼讲的是对的,(利用R7和C3的充电时间来启动IGBT导通,一旦IGBT导通R7和C3间的电压通过D3钳位,钳位的电压=IGBT内阻*电流+D3压降),电流过大时Q2内阻变大,压降也变大,C3电压升高,Q6导通。电路不能用于高速。

网友:
最近在搞这个,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