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里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二极管?

楼主(2008-04-20):
电磁炉不工作了怀疑是图中那个东东坏了,用表的二极管量了下没反映,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PN随温度的变化成负参数变化。

网友:
不是,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电磁炉的这个方法不错。
二楼的能否贴出这类热敏电阻的资料看看啊!!!

网友:
看看上面的标识是不是1N4148^_^

4148经常用来测温用。

网友:
二极管测温 不错 成本低

网友:
有这种封装的热敏电阻 类似二极管 一般厂家都会提供阻值与温度的对照表的
精度高的比较贵 好几毛一个

网友:
二极管一般最高温度为175C

楼主:
上面什么都没有,色环也没有

网友:
二楼正确,是东芝得一款玻封NTC热敏电阻,两年前在南京茶花电子买过,型号忘了.
25度时10k的电阻值,B值记不得了,当时买可能是1元一只.

网友:
是玻封的热敏电阻,以前用来测热电偶的低端补偿温度,有的精度很高

网友:
这里是做防干烧用的.

网友:
玻封热敏电阻手册——刚刚下载的:

网友:
不會連二極管也不會測吧. 二極管有極性的.

网友:
楼上的。如果坏了,你测给我看看?

网友:
看到过,当时认为是二极管,记得有用二极管测温的,没测量一下,呵呵

网友:
那用電阻100k檔測有反應嗎.  應該很好判斷的 ,
個人覺得應該是熱敏電阻,這樣象二極管的熱敏電阻很普遍,
二極測温靈敏度很低(一般是幾個串在一起使用), 從成本效益來看應該用熱敏電阻更好一些.

网友:
估计是热敏电阻,我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手摸着阻值减少,放开手电阻就会变大

网友:
本人做过几年小家电开发,对这个比较清楚。这的确是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一般电磁炉上都是用100K,B3950的。一般所说的多少K是指常温25度C下的阻值。B值是反映温度变化的。

网友:
100K,B3950?我过去也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IN4147

网友(2010-03-15):
从图片上看这个东西很想IN4148,不过看“wenxusun 番薯猪猪”说的是对的。
IN4148测量室温还可以,如果是200°以上的温度,需要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2010-05-07):
的确是热敏电阻,这个电阻放的位置是微晶玻璃板下面,并不是测锅温的。还有电磁炉坏的最多的情况是 与电感盘连接的震荡电容(不好买),再是IGB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电磁炉坏地最多地应该是按键或者面板(漏水等)。

网友:
没有单向导电性的,有阻值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