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组细化】【3D+2D重要尺寸图】豪放版布局。等待定最终尺寸。

楼主(2008-04-20):
实际间隙能否再缩小些。
大家估计下尺寸在实际情况中会产生干涉不?(电机导线等)
-------------------------------------------
轴承尺寸来源:

进口原装轴承 6*10*3 一 口 价:10.0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75887530f9a912a77f373b451105260.jhtml
                              1.5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6a801f948e6329c2fb633e6a6ec0b5f.jhtml

微型法兰轴承6*10*3    3.5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09cae7be4d08e0b2035066cbf68ef51.jhtml

6*19*6    2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63870ebc8e138bb18d8109e58bf611b.jhtml
微型法兰轴承 6*13*5   2.5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43c5a5af1c2cebfae58a555f4bea6c3.jhtml

轴支架SH20  一 口 价:15.00元材质铝
型号:8---40均有现货 用途:光轴支架,起到固定作用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4a8a1967ec2f5b292db85336798be77.jhtml

楼主:
老婆~我饿!

网友:
不要为了画图忘了吃饭!!!

网友:
动作真快!!!!

网友:
搞技术不能老废寝忘食呀,身体才是革_命的本钱.

网友:
这个,我提个建议不知道可否,,这个双电机驱动轮子,不需要刚性轴连接器的,另外,如果有有刷加减速组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2008-05-30):
联轴器可以不用,37电机(你图上的电机我们的统称)直接连接轮子,比较可行,我一般都是这么做

网友(2011-07-29):
这个图纸我第一个感觉是有一个错误,如果这个机器只加一个万向轮的话,这个结果非常不理想,因为中间的行走轮是在圆的中心的。这一点会导致机器重心不稳,在机器行走的时候会前后像跷跷板一样的。解决的方法是将行走轮向后移动一点,不需要很多,或者在前后都加一个万向轮。其次,轮子电机的直径太大,需要选一个小一点,不然你智能牺牲你的垃圾盒的空间和扫地毛刷的尺寸了,甚至你这两个东西会没地方放。因为是在房间里走的,不会有很大的阻力,所以电机选小一点,力矩小一点都没事的。

网友:
再多说一句,电机的出轴太长了。非常不合适。

网友(2012-07-26):
同轴度会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