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ADJ用法.......附参考电路图

楼主(2008-04-20):
其中Vin为30V  Cin为4700uF  D1为IN5822    Cout为4700uf   R1为2K   R2为可调电阻

L1为140uh

空载时输出电压为24V

但加负载后输出电流为800MA    但电压已经降到10V.....2576发热很严重.

后来把L1改为22uh电感,电压回升到18V.....

LM2576不是可以输出3A的电流吗?怎么现在800ma都这么吃力????

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都画着Cin是100uF么!你干吗用4700哪么大的?就用100uF60V耐压即可!做过输出到2A的时候确实很烫,但不知道你说的烫的程度怎样!
如果担心电容不够大,可增加耐压值,理论上耐压值应该是输入值的1.5倍,我实验时候就是用的60V,上次一个学弟因为用了个低耐压值的电容而电压不稳定使电容爆炸!

楼主:
有点不明白,难道用大的电容也会影响输出电压???不会吧.

输入电容大一点只会使输入电压稳定一点.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L1的功率够大吗?不光看电感量的

楼主:
电感能通3A的....刚刚试过把C1换小了,电压好像又正常了..不为原理何在.

继续做测试..........

网友:
看过记录了,上次做电源芯片的时候,电感L1是用100uH的,Cout用1000uF的,输出950mA,功率转化有80%多点,TO-220封装的温度已经达到70°,正常工作但加了个散热片。不知道你那个温度是多少?

楼主:
我的还在测试中,温度现在还不是很高.......电感用140uh(两个70uh串起来用).
但现在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输入电容大了反而有问题.......

网友:
2576假货太多.

楼主:
我的是国产的,才三块钱一个.跟个朋友买的.现在输入30V,输出24V,电流1A.加了散热片,是有点热.
试过去到1.6A,电压下降到20V...........

网友:
大哥,LM2596是3A的,2576是1A的。还以为什么呢!我以前碰到过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才发现这个原因

网友:
都是3A的,前者频率比后者高很多,效率要高,发热量低

网友:
请楼主说明一下变呀器的功率!你的变呀器功率不够,大电流输出时导致输入电源电压不够,由于输入电源电压下降,电感L1感抗大了,输出电流自然就小了,换用小感抗的电感,电源电压就算低也可以比大电感时输出多一点.

我算了一下,你的变压器容量至少需要100VA,是否有?

你在输出大电流时,看看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明显下降!我估计你在输出800MA时电源电压24V都不到了,怎么让LM2576输出24V/3A!!!

还有9楼的,LM2576确实3A,实际输出还不止3A.

楼主:
变压器是50VA的.......我测过变压器输出电压一直很稳定,可以排除变压器的问题......
我现在只要1A电流就可以了,但电压还是很低呀.
刚开始还以为可以了,但原来是LM2576短路了....又坏一个了.
有哪位做过的发个图上来看看吧,最好有参数罗...谢谢

网友:
LM2596和LM2576都是3A的
LM2575和LM2595是1A的
区别是29**的频率比较高,效率也高些,输出电容可以小一些

我认为LZ的是假货(或仿制品)的问题,电感电容的参数参考手册就可以了,最多有写发热,电流应该还是可以输出的.
强烈建议LZ买几个正品,ARMOK的邮购部就有好几种,买原装的(最贵的)测试.

网友:
不要测空载电压,要测输出大电流时电压,也不是变压器输出电压,是蒸流滤波和的电压VIN.

典型应用的线路,输出5V的,稳定可靠输出3A!你可不可以发个图上来!!!你的电感可通多少电流?有没有我的大,我自己绕的

还有,你30V的空载输入电压,要输出24V,很难很难!

其中一个是LM2575,另一个是LM2576.连LM2575都可以输出3A!很郁闷吧!

这个变压器小,LM2575只能输出300mA!!!

楼主:
13楼的不用怀疑啦,三块钱一个的LM2576绝对不会是原装的,是国产品.
原装的太贵了,承受不起呀........
不过就算是国产的质量也不应该这么差吧......800ma还不到就不行了....
最新消息: 还炸飞了一个,还有两个1、2脚短路了。。。。

回14楼的,电感能过3A的电流(卖东西的说的)。。。。。我30V输入空载时能达到24V呀,只是一加上负载电压就立马降下来了。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我的原理图。。。。。。。。

网友:
我用的都是国产的,阿莫那里买来的进口的藏着舍不得还没用,不要太还疑元件质量问题,很多(绝大多数)时候是人为的设计问题.

我倒是觉得国产的做的太慷慨了,LM2575居然输出3A,很郁闷

再解释一下,空载时VIN是30V,负载时弄不好24V都不到,怎么输出负载的24V.再去测量一下吧!

就算VIN保持30V,如果只有6V的压差,电感要多少?查查数据手册!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估计国产的2575和2576一样的货色,可能就印字不同
能否输出大电流还得看电感

网友:
跟18楼有同样的想法!

C1怎么只有100微法?

楼主:
请问电感应该如何计算呢???对这方面不太熟悉。。。。。。
还有,如果把输入电压提高到37V的话又行不行??

网友:
电感不用计算,数据手册上有图表可以查的,

提高输入电压,提高压器功率,应该没问题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整流滤波后的输入电压是很不稳定的,跟负载有关.楼主多测量试验啊.

楼主:
回jj3055 刚开始是按典型电路接的。不知为什么,刚开始时用100UF的,后来发现电压不稳,改用了一个4700UF的,一通电就炸飞了。。
不知为什么。。。。。。。
看来可能问题还是出在电感上,再看一次PDF先

网友:
100UF是绝对不可以的,4700UF才象样,芯片内部有良好的保护措施,不是那么容易炸的,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板,有没有低级错误,比如管脚弄错,接错!有没有搭锡短路.

网友:
还有检查一下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100uf不是关键所在,一般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都是上千微法的。

网友:
接上负载电压下降,是输出功率不够。我看是不是一个看电路有没有错误,再就是增加输入的功率。

网友:
感觉电感太小了,推荐150uH,你用22uH,这样也行?

网友:
上传一份:lm2596中文版应用手册  很详细。

希望有帮助.

网友:
今天我也试了2576-ADJ的电源芯片,按15楼的原理图C1,C2=1000UF,R1=18K,R2=1.8K,L1=100UH,我的电感还不是3A的,只有1A的.用一个1K电阻限流串一个发光二极管输出有11.5V,电源电压用13V-30V.按上负载电流约1.2A,电源13V时输出电压下降到11.0V,在16V以上时则输出稳定在11.5V.

网友:
以前彩虹发过一贴,好象与输出的电感质量关系很大。

网友:
与电感有很大关系,可以试试用大的电感值.

楼主:
31楼的兄弟.按PDF上的公式,Uo=1.23*(1+(R1/R2)).算出来Uo应该为13.5V才对呀..... 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2008-08-02):
做类似于这样的开关电源的实验,必须要用示波器看一下开关波形.

看看电感电流有没有饱和,占空比对不对等等.

有时候,即使是输出电压对了,也未必能说明工作正常.

网友(2009-03-29):
电感的 线太细了?

网友(2009-08-15):
二极管要离2576引脚很近,开关频率高。淘宝有成品,可买1个参考一下。2576还是进口原装的,只是数量不多。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8b0eb02935e863429dd17d5a7994c54f.jhtml    2576 进口原装

网友(2011-01-21):
跟电感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1-05-17):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LM2733DC/DC升压芯片的?
连接方式在这儿: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47097&bbs_page_no=1&bbs_id=3044
原设计从5V升到20V,实际电路,当LM2733处于连续工作模式的时候,芯片变得非常的热,不连接负载都很烫手。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种解法不是按照芯片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连接的,我也不太理解,向大家请教一下这样连接的原因,有什么优势?
(借pcwinner 的帖子一用,望多多包涵,多谢,多谢!)

网友(2012-07-19):
这里电解电容不是趆大越好的,太大ESR就大

网友:
2576 好   还是 2596好?

网友:
过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关键就在L1不能用两个电感串连使用,只能用单个。还有就是量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