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直流无刷电机最低转速可以达到60转吗?

楼主(2008-04-20):
150W直流无刷电机最低转速可以达到60转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与你的减速器有关吧,如果你觉得速度太高了,配个减速器,减到60转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不带减速机,

网友:
如果带有传感器的~应该可以~

网友(2012-03-03):
可以的啊,做过

网友:
跟磁极对数有关

网友A:
我用23对磁钢的无刷电机最低做到1分钟2转

网友B(2012-11-05):
引用 网友A:
我用23对磁钢的无刷电机最低做到1分钟2转

貌似是步进电动机

网友:
可以,以前测试过一个供汽车使用的直流无刷电动机和控制器,不带减速机,速度可以很低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步进电动机

是我过去一个项目里的电动车无刷动力电机,功率350W、700W、1200W都可以这么慢的。步进电机恐怕没有1200W这么大功率的吧。

网友:
23对磁钢,牛啊,一般可都是2-3对啊
1200W---这个价格是否比较高啊?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可以无极调速,0到最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