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怎么做到四翼悬停的时候不会上下起伏?

楼主(2008-04-20):
好像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精度cm级别的高度传感器,用加速度2次积分的话,累积误差很大的

网友:
太高精度传感器可能不好找。尽量保持四浆转速一致,只要没有太过分的不平衡就不去纠正,我想会好一点。另外调速应该用PID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用2个那种玻璃管里装水银的水平仪....

网友:
无线电高度计太复杂,并且精度不高,盲区很大,想要达到0.5米精度和1米的最小距离很难,不知道超声波测距在这里是否适用,呵呵

网友:
超声波测距 + 高度传感器 + 正确的算法 大概可以稳定在一定的高度上。(这个只是个人的想象)

短距离还是超声波可靠。 而且是需要多方向的超声波测距,不然只有高度仪并不表示主机能知道相对高度的。

网友:
我倒绝对加速度求积就是速度,只要保证速度是0就可以了

楼主:
>我倒绝对加速度求积就是速度,只要保证速度是0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会有累积误差,误差大小需要实验后才敢确定。
如果要减小累积误差,需要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2014-03-29):
我就打算室内玩四轴,用超声波,装在四轴的底部。要是用气压计这种方法定高,往陀螺和加计上融合的话,卡尔曼就搞到3阶了,就费劲儿了。。。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个激光测距的TDC GP21的东西,或者用超声波测距的。去看看吧

网友:
竖直方向的加速度试过了吗?不知道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