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过塑机准备用来DIY印制板,貌视转动速度有过快,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8-04-20):
速度太快了,板子刚刚热就出来了。得想个办法来降低速度。
想到的:
1.换电机,用变速比更大的电机来替换,不过好像找到同规格的不容易。
2.做个变频器,把50HZ的交流电变成25HZ,或者更低。

网友:
我改装过,在这里邮购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的速度太快了,需要过塑好几遍,后来通过改装,速度变慢了,现在只是需要过塑2次就足够了。改造非常简单,利用555集成产生频率0.5~2赫兹的方波信号,然后改信号控制一只双向的可控硅,该可控硅控制转动电机的电源。那么电机转动一段时间,然后停止一段时间。热转印效果比原来好多了。

楼主(2008-06-04):
用了块ATTINY13做了个同步控制:导通4个周期,关断20多个周期。
慢下来了。过一次就好了。

网友:
都这么快的呀?等它到头了再反转不就回来了么?
机器要先预热好!

楼主:
过的次数越多,上面的转印纸就越错位严重。

网友:
我的方法:把电机尼龙齿轮齿掰掉,只剩一个,转一圈轮滚才动一下,速度很慢的。

网友:
楼上的办法出来的时候纸已经糊了!

网友:
先对PCB板进行预热几次,再贴上纸,一次搞定.

网友:
我的个过塑机能调转动方向 正转反转反复来回10次就OK 纸和覆铜板用双面胶帖前方的两个角

楼主:
5楼方法很暴力哦。

网友(2008-07-17):
5楼挺血性的......

网友:
呵呵,扳得只剩下一个齿还会转动???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