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单充电器设计(工作汇报)

楼主(2008-04-21):
第一个阶段:I2C协议, (4月19号或4月21交)
第二个阶段:Ni-NH Charge (5月3号或5月5号交)
第三个阶段:Li Charge (5月17号或5月19号交)

因为客户选型的芯片是ATTiny13,Flash只有1K(512word),换句话说,整个Project你最多只能写512条指令(不是512条C语言语句)。

所以,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对语言所产生的必须精悍才行。导致到每写一条语句,你都必须考虑一下它所产生的指令是多少,是不是最适合的。

第一个阶段:I2C协议。

---------------------------2008-04-21
目前已经完成,但现在这个协议部分占用了230条指令,这样的话,对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有所限制,
所以,我必须得再继续做优化,让这个协议只占用200指令以下(这样的话,第二三阶段就最少有312条指令可写)。

这个工作大约花一到两天,最迟4月23号上交(如果达不到200条指令以下的目标,也是上交)。

---------------------------2008-04-22 am
哈哈,目标达到!

现在的Flash使用情况是:

整个系统初始化:15 word (15条指令)
I2C协议部分   :159 word (159条指令)

剩下的部分    :338 word (338条指令)

网友:
客户提供的文档有一处错误
根据标准I2C的定义,SlaveAddress最后一位(也就是第0位)如果是1,则是读(Read),否则是0,则是写(Write)
但客户的文档的地址定义却是:

(Tiny13  Read  Mode ,  Device ID /R 为 0101 1000  58H)
(Tiny13  Write Mode ,  Device ID /W 为 0101 1001  59H)

最后一位倒过来了。

网友:
跟客人协商过,改正一些设计文档上的错误,并改了一下I2C的读写方法。

网友:
在测试的时候,因为要修改RSTDISABLE这个位,所以,搞坏了两个Tiny13(昨晚一个,今晚一个),不知道是龙板的原因,
还是其它原因。
现在的测试方法是暂时不改RSTDISABLE这个位。

测试文档已经写好了,连夜写的,累。。。

因为安哥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弄这个,所以,都是我继续在写。希望能赶得上进度,不辜负阿莫的好意。

网友:
原来RSTDISABLE这个位跟龙板有很大关系,现已经把龙板搞好了,再也不怕这个位了。
今天测试到很晚,主要是收集各个数据,来做出比较好的算法。

网友:
今天只是稍看一下,连续几天搞得太晚,所以,休息了一个晚上。

网友:
今天已经完成了Reset pin的动作,而且其它的功能也开始完善。

网友:
所有的功能基本完成,充电器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不过,Tiny13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只剩了大概几条指令的空间而已。
各个参数需要根据电池特性再做修正。

网友:
跟客户一起调整了硬件,再调整一些充电参数,充电器已经比较完善了。

---------------------------2008-05-01~05-02
休息

网友:
今天把几组电池都进入充电,再手工放电,看看各个参数的情况如何。
做了一块监控板,监控各个参数。

网友:
镍氢部分已经完工。今天把第二期的程序交给了客户了。

网友:
安哥从今天起加入一起测试和调试参数。

---------------------------2008-05-06 ~ 05-09
客户有好几天不在线上了,最后一次在线的时候,说要改硬件结构,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估计完成不了,用汇编空间都不够

网友:
似乎必须用汇编

网友:
嗯 是的 有难度啊 村长加油啊,我们都挺你。。。。。。
怪不得最近没见你吹水了
。。。。

网友:
呵呵,回忆起我用AVR的第一个案子---也是用tiny13写充电器,也是用汇编。
不过不带I2C,而是带放电检测(保护)、深度睡眠。

4年了~~~

楼主:
目标达到,可以继续做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了。

阿莫,这个代码要如何交给你?

楼主:
已经上传

网友:
嗯 关注 安哥出差了 村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