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ID算法中的积分时间Ti、微分时间Td总理解不清,那位熟悉PID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08-04-21):
Kp                          比例系数

Ki = Kp*T/Ti                积分系数

Kd = Kp*Td/T                微分系数

材料上说的都是Ti是积分时间、Td是微分时间,这两个参数是个什么含义,很迷惑。

网友:
Ti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Td反应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变得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少调节周期。

网友:
关注高人的指点.

网友:
【1楼】 boentaz

说的很好,很有启发。

网友(2009-02-25):
Kp                          比例系数

Ki = Kp*T/Ti                积分系数

Kd = Kp*Td/T                微分系数

材料上说的都是Ti是积分时间、Td是微分时间,这两个参数是个什么含义,很迷惑。
;-------------------------------------------------------------------------------------------
我补充一下:
   由于我们的PID控制在单片机上实现的时候,他是一种离散的控制。一般PID控制过程都是放在定时器中断里。这样子,我们就需要确定这个采样的周期T,我们去掉PID控制中的积分、微分环节的作用,只用比例的作用,使系统发生持续的等幅振荡,这个时候就得出一个相应的临界振荡周期Ts。 Ts乘以一个系数就可得到T,Ts乘以一个系数就可得到Ti,Ts乘以一个系数就可得到Td.

网友:
Ti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
Kd :主要是调整前后两个周期的波动,当然Kd设置的越大,系统抖动就越大。
  Kd,例如:要求一辆汽车行驶在马路的中央,当偏离中央后,就要调整它的行驶路线(把它重新调整到中央)

网友:
所谓的Ki Kp Kd是需要整定的
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调整和设置

具体如何设置,需要理解三个参数是如何影响输出 还有一定的经验

建议用simulink做下仿真,这样最为直观

网友(2013-05-03):
我是来Mark一下的。

网友:
深奥,听不懂

网友(2014-09-16):
一看究竟~~~~~~~~~~~~

网友:
说不清楚的,除非背书

网友:
pid原理和应用涉及到时间,能量,信息,还有抽象的数学

了解它要么有经验,要么背书,几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再论坛里搜索 很多关于PID 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