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CC1100-2500 官方示例源代码上传共享

楼主(2008-04-21):
最近在搞CC1100收发模块,查了很多资料,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白。今天在看国外网站时,发现这个代码示例。希望对在搞CC1100的朋友有帮忙!

楼主:
还有一个

网友:
o o 哦,谢谢哦

网友(2011-07-08):
MSP430/CC1100 赞一个!

网友:
太感谢了,正需要呢

网友:
这个示例代码学习一下可以,不过最好不要用到产品里面。
实际使用时,参考SimpliciTI的驱动,或者直接使用MRFI层,在mrfi.h中对常用的操作都做了封装
比如:
void    MRFI_Init(void);
uint8_t MRFI_Transmit(mrfiPacket_t *, uint8_t);
void    MRFI_Receive(mrfiPacket_t *);
void    MRFI_RxCompleteISR(void); /* populated by code using MRFI */
uint8_t MRFI_GetRadioState(void);
void    MRFI_RxOn(void);
void    MRFI_RxIdle(void);
int8_t  MRFI_Rssi(void);
void    MRFI_SetLogicalChannel(uint8_t);
uint8_t MRFI_SetRxAddrFilter(uint8_t *);
void    MRFI_EnableRxAddrFilter(void);
void    MRFI_DisableRxAddrFilter(void);
void    MRFI_Sleep(void);
void    MRFI_WakeUp(void);
uint8_t MRFI_RandomByte(void);
void    MRFI_DelayMs(uint16_t);
void    MRFI_ReplyDelay(void);
void    MRFI_PostKillSem(void);
void    MRFI_SetRFPwr(uint8_t);

网友:
使用MRFI层时,需要在mrfi_radio.c中修改Mrfi_SyncPinRxIsr函数,找到MRFI_RxCompleteISR调用位置,替换为其他方法,比如发个消息,做个标记。在其他地方调用MRFI_Receive()就能得到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2012-04-24):
恐怖实验/病毒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