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中XBYTE在外围器件中的地址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比如8255用于C51系列,其A,B,C口的外围地址是如何计算的(如#define PA8255    XBYTE   [0xfcff])。是不是用到什么绝对地址的计算方法呢?!

如果有其他的电路图说明,请高手不吝贴图解惑,谢谢~~~~

网友:
要自己译码!一般用GAL16VBD!由GAL的逻辑决定最终的地址!
简单的也可以用锁存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