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HC595_data = byte & 1<< i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08-04-21):
您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354页的一个程序,没看太懂,请教您一下,初学者,可能问得比较幼稚请别见笑,谢谢
#define HC595_data PORTA.0
.....
....
unsigned char byte,i;
for(i=0;i<=7;i++)
    HC595_data = byte & 1<< i;
......

按照定义HC595_data 是不是指的A口的一位,而等号右边的计算值不是8位的吗?这个赋值怎么进行的

按照书上的说法,这个实现的功能是用在移位寄存器里,相当于把byte的8位依次赋值给HC595_data也就是输出到PORTA.0

网友:
右边结果为8位:为0时,HC595_data =0;不为0时,HC595_data =1.  类似 if(byte & 1<< i)的判断语句,结果为1位的逻辑值"0"或"1".

楼主:
&不是按位与吗,如果 0x40 & 0x50 结果是逻辑1还是0x40?

网友:
& 是按位与,0x40 & 0x50 结果是0x40, 但赋给位变量时转换成1.

网友(2010-10-16):
我也不会

网友:
反思你们程序设计是如何学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不管是C还是BASIC还是其它的高级语言,都是一样的。

if(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的结果只能是“0”/“1”。当if(A) A是个普通变量时,此时A必须转换成逻辑值:A为0结果为“0”,A为其它结果为“1”

同理:

HC595_data = byte & 1<< i;

HC595_data为位变量(bit变量,这种变量类型在标准C中没有),如同逻辑变量相同的性质,它也只能有2个值0/1。右边表达式计算完成后,其结果必须转换成0/1才能赋给HC595_data。转换规则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