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一般占用什么端口,用汇编能访问吗(非win32)

楼主(2008-04-21):
如题

网友:
在属性里面看资源就可以了。
在windows系统下访问它要用ddk。

网友:
去www.laogu.com 看看吧,有你想了解的东西。

网友:
Window环境下是不可以直接访问的,因为OS的保护,不会让我们去修改硬件有关的Registers
DOS下肯定没问题,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学校做汇编实验时,都是在Wingdows环境下编译好,拿到DOS机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