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立元件搭建H桥的24V/200W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8-04-21):
第一次做这种电路,20K的PWM调制 要求能实现换向和刹车功能,24V和12V的独立供电,24V给电机,12V给2110,5V给其他芯片
因为马上要交付制版了,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一起最后检查一下,也期盼一起交流讨论(元器件的型号参数都已经给出)
谢谢大家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58103.jpg(文件大小:333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all.jpg)

楼主:
还有一个全局的电路图没有显示出来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显示

网友A:
太麻烦了,不如找一个MC33035做

楼主:
TO 2楼 :
那个芯片好像是用于三相电机的吧   有三根引线  我的只需要一根~~~

网友:
呵呵 搞技术当然要严谨 凡事多看两眼。

请看MC33035手册第25页到26页,上面正好是你要的2相有刷电机控制图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33035-D.PDF

MC33035有过流保护、正反转无级速度调节、PWM频率20kHz、正反转运行时切换不必等电机停下来....基本上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IR2110一个就十多块钱,一块33035零售才6块钱。如果你是做学习项目或兴趣研究我非常支持,但要是做产品,我想说没几个老板可以让你这样浪费的。

楼主:
惭愧,搞技术一定要严谨 凡事多看两眼 至理名言
我只打算用分离元件搭建,没考虑用这些芯片,所以也就没看他们的DATASHEET,只是简单的BAIDU了一下这个片子
另外十分感谢一下 vivalite

楼主:
我在中发买的2110一个6块 可能是旧的
恩 谢谢vivalite 我这个确实是做个学习项目
如果那个片子满足要求,我一定会仔细研究一下的 谢谢

网友:
不客气。其实做驱动不一定用2110,拿三极管搭效果也是不错的。

给你参考一下我做的电机控制器的半桥驱动电路,是比较成熟的电路,可以省掉你的2110。

我这个电路的驱动电压是48V的,VGM点我写63V,其实只要输入比电机电源电压高10V以上的电压就可以了。你的电机电压是24V,所以需要想办法升到24V+10V才行。用555做震荡,然后用电容在24V基础上升压12V是一种办法(也是最可靠最不容易烧功率管的办法),更简单的一种是我用蓝笔在上面画的电路,利用电机线圈做电感升压,可以省掉555升压电路,但这样做的话要注意上管不能做PWM调制,并且启动时的注意事项和IR2110一样要先开下管再开上管,否则堵转启动时上管驱动电压不够必烧。

楼主:
这个电路好麻烦啊   呵呵
你说的那个片子的电路中上管是P管 用P管 上桥臂就不需要自举电路
但由于P管的Ron比较大等原因 稍大功率的驱动电路好像一般不用P管
我已经确定了用我图中的方案 麻烦师兄们帮我检查检查
我的逻辑是 正转时  H1UP与H1DOWN输入反相PWM H1UP与H2DOWN是同向PWM  H2UP一直关断  反转时相反

网友:
33035上桥的设计是使用PMOS的,存在你说的一些问题,但可以通过结合我发的上桥驱动部分解决(把33035上桥驱动接到我发的电路上桥部分就可以用NMOS了),前几年不少基于33035的电动车控制器就是用这种组合解决不能使用NMOS问题的。

也许我看漏了吧?没看见你的PWM发生电路。你的PWM会高于95%吗?

楼主:
PWM是个CPU板产生的  我的这个只是个电机驱动版 所以就没画上去
PWM确实不能达到100%  下管要导通下给自举电容充电 上管才能导通
问下师兄
我的RCD吸收电路的参数有问题不?还有我的MOS管的耐压只有55V 不晓得安全否?
像我这样的24V/200W的有刷直流电机 启动瞬间电流大概是多大  我的保险丝只有15A 不晓得够不?
好友电机的反电动势也不晓得大概能达到多少?
我的专业是通信电子的  对电机了解很少
我这个板子做好了后一定考虑研究下师兄说的那个方案 好像挺不错的

楼主:
非常感谢vivalite
说来说去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啊
欢迎大家来讨论哈  我们的版主GG呢  怎么一直不见现身啊 甚是想念

网友:
吸收电路还需要电机电感参数才能算准的。一般这种个别缓冲电路在频率高、漏极电流大时缓冲电阻(R21等)功耗也比较大。
个人比较建议采用集中式缓冲电路(参考我的电路里的C16)

启动电流通常是比较大的(带负载时更大,基本就是短路了),确切启动电流值和电机线圈的电感量、电阻值有关,最好问问你的电机厂家。不过个人感觉如果你的电机不带负载启动的话15A保险是不会烧的。(瞬间电流很可能大于15A,但持续时间应该小于保险丝的熔断时间)

MOS管耐压没问题的,就是觉得你的1N5822做续流管是否太小了?续流电流大了发热会很严重的,建议用肖特基二极管如20100代替。(或用MOS管做同步整流也可以)

楼主:
5822好像就是肖特基的   电流均值达3A  我想同时MOS管内部也集成有反向二极管(不具备快恢复特性)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查了下20100 能达10A  双管的   更强悍啊  到时我看我的这个要不行就换20100吧

我在网上听说吸收电路的时间常数为PWM周期的1/5  所以就那样设计了  缓冲电阻我用了2W的电阻

网友A:
5822电流太小了。电机上电流7A,续流电流峰值也会达到7A的,5822速度快,大电流会先于MOS的二极管经过5822,大电流会把它炸飞的。

楼主:
5822能流过的峰值电流应该远大于7A    我们主要看续流二极管上的均值电流 这个才有意义
他上面不会一直有电流 有电流时最大也就是电机电流  我想均值3A差不多了吧  呵呵 不行的话到时再换

网友:
关键是这个7A的峰值保持时间会保持多长时间(看你的电机电感量了)。你的电机功率小可能5822还能凑合(重负载时发热会很厉害),大功率(>800W)的驱动电路上都是一个上桥一个20100,甚至有2个20100的。

不行再换吧,毕竟电机参数不知道不好算电流

网友: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阿莫BBS里面有一个分立元件的driver,更本不用升压或IR2101. 类似IR2101的自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兄啦  这个电路我一下子还看不懂  有空再认真琢磨下  呵呵
当务之急是看看我的那个设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不~~

网友B:
这样的无刷驱动力是否可行,IR2106最小电压是10V哪电池最小用11V以上的

网友:
不知楼主的板子做了没,怎样很想知道你的成绩

网友(2008-08-28):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2009-01-21):
期待楼主的结果啊。有原理图发一份可行的。谢谢

网友(2010-05-14):
大家一起来挖。

网友:
我很想知道
1、MOS管使用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行不?
2、1要是行,相关参数如何在不知道具体电机电感和主电路的寄生电感求出来?
3、要是2不行,如何求得主电路的寄生电感?
4、要是1不行,如何求出RCD吸收电路的参数,就像楼主11楼说的,原来的原理图里的参数对不对。
=================
我感觉很多都是《电力电子》里的东西,希望达人现身。

IGBT的吸收电路 (原文件名:全屏捕获 2010-5-24 212220.jpg)

网友:
我是今天才要看《电力电子技术》的,才看了没几页,感觉用IR2110驱动MOSFET来驱动直流电机;还有PWM驱动信号等就是《电力电子技术》里提到的内容。
详见《电力电子技术(第4版)》西安交通大学 王兆安 黄俊主编
ps:这个真不是广告啊,关键是本人不是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纯属“摸石头过河”,其他专业转行搞电机、变频啥的一定要看这本书啊。

网友:
学习了,mark一下,有空仔细看~~

网友(2010-07-04):
回复 网友C:

兄弟···您那个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  怎么计算啊?呵呵 迫切想知道呵呵··谢谢~~

楼主(2010-10-22):
回复 网友D:
不知楼主的板子做了没,怎样很想知道你的成绩

最后做板出来除了过流保护部分其他基本没什么问题,

PS,两年多过去了哦,

网友:
说实话,我根据这个帖子做的驱动成功了,有时间我正要好好写一下。因为我为了这个驱动转了个大弯,参考了论坛里N多2110的帖子。
但又觉得没什么好写的。
因为实际上太……。
我这个礼拜要是没事儿一定发帖。

好了我决定不买官司了,
一句话:一切问题的解决尽在:文档an-978
其实如果做2110的驱动,这个帖子+an-978就可以全部解决。
真的可以收官了

网友(2010-11-28):
2110应该是可以的,它应该与2130相似,我曾经用2130设计驱动过无刷直流电动机。2130已经解决了上MOS管的驱动电压问题,前提是下管关闭时间不能太久,否则上管的驱动电压会有问题,不过可以添加0512隔离型的DCDC,将隔离好的电压施加到电容两端,如此供电后,就不必要关心关闭或导通时间问题了。

网友(2011-03-05):
要多看ir2110的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4-17):
有没有人使用英飞凌的驱动芯片呢?

网友(2011-12-05):
这是个大坑啊,咋被人挖了呢。

网友:
18楼的电路不知道做了没有,全桥的时候需要先开下桥再开上桥么,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2012-02-15):
很好的帖子呀 学习了

网友(2012-07-19):
学习了,马认可

网友:
收藏 以后 一定有用

网友:
学习之,准备自己做驱动板

网友(2012-12-03):
我现在焊了一个板子,当仅给对角MOS管输入PWM波,同侧LIN输入低电平时电机就能转,这是为什么啊?这样能用么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不如找一个MC33035做

你好,现在在学习电机驱动,想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问一下,二极管,电阻,电容,那一部分的电路时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无刷驱动力是否可行,IR2106最小电压是10V哪电池最小用11V以上的

(原文件名:abc.JPG) ...

这电路的占比能达多少呢

网友(2013-10-30):
写的挺好的

网友(2014-01-18):
该帖子值得标记

网友(2014-04-19):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E(2014-06-04):
引用 网友A:
5822电流太小了。电机上电流7A,续流电流峰值也会达到7A的,5822速度快,大电流会先于MOS的二极管经过5822 ...

版主你好,如果是空载调试而电机额定空载电流是1A的话,那选5822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好,如果是空载调试而电机额定空载电流是1A的话,那选5822可以吗? ...

空载调试没问题,不装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调试没问题,不装也没问题

感谢版主的回答。我现在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做的是无刷电机控制器,采用三相全桥逆变电路,目前是没有在MOS外面并二极管,然后烧的是MOS管,电机是48V500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电流是1A,我一直是空载调试,请问我烧管子是因为没并联续流二极管还是我管子耐压不够呢(管子选的是75N75,耐压耐流75V和75A)。附件是我的驱动电路图。我烧管子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次上电后电机正反转正常,关48V的开关电源后再开电源,电机不转,然后发现有一组管子的上下桥都坏了,不知道是在拔电源后烧的还是再上电的时候烧的。如果换了管子,再上电,又可以转,然后拔电源,就又出现上述情况,周而复始,纠结死了= =

网友(2017-01-25):
准备做有刷电机的驱动,看这这个贴得到很多指导。待做的时候遇到问题再来讨论。

网友:
楼主莫元为什么是负的?

网友(2017-03-22):
一时半会,理解不了

网友(2018-06-17):
最近在做基于H全桥的功率放大器,版主的好帖子给了我好多借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