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合泰)的IDE中,怎么产生.OTP的烧录文件?

楼主(2008-04-21):
用HT48R30A-1写完程序了,IDE中用软件仿真的方式,可以工作,但是生成的文件中没有能用TOP2048烧写的.OTP文件??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HT-ICE,只有TOP2048,郁闷啊,请用过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有仿真器是不生成OTP文件的.

楼主:
谢谢,打了技术支持的电话,解决了问题,楼上说的不全,没有ICE也可以产生OTP文件,只是仿真方式得选硬件仿真,然后编译,就可以产生,只是不能Build的,Build会出现连接ICE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