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我们平时说的步进电机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4-22):
无刷电机低速时好控制吗??特性如何 ??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2008-06-03):
我也不知道啊  同样的疑惑

网友:
在对两种电机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设计电路了吗?简单地说,无刷电机有三对线,而步进电机有两对(或四对)线。共同点就是,这些线圈驱动方法差不多。

网友:
无刷一般是要加减速箱才有很大扭据。

网友:
为什么无刷电机需要用霍尔检测位置  而步进电机不需要啊

网友:
晕,怎么这个都没人知道啊
据我所知,无刷电机有非常好的低速性能(通过调频调速时),低速下转矩比高速下还高,近似于变速箱的作用,而且单位功率要比直流电机要大,同样体积和重量的电机,无刷的功率能比直流高一倍以上.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步进电机,由于有很多组绕组,只需要给不同的绕组通电,就可以控制在不同的位置,而无刷的只有3组,很容易转过,所以要加霍尔传感器来测转速,步进电机可以固定在某个位置的

网友:
solyp:所以要加霍尔传感器来测转速
霍尔传感器是可以用来测转速,但是主要是用于换相,不要误导了它人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无刷和步进都属于比较特殊的同步电机,其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大不一样。无刷需要靠霍尔等位置检测装置提供转子位置信号进行正确换相才能运转,其转子多为永磁体制成,容许温升高,适合高速大功率运转。步进主要应用于高精度低转速场合

网友:
现在有出现了很多航模上用的无感无刷电机,不晓得是技术的进步还是简化版本

网友:
同意6楼。
无感无刷电机通过相线上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来判断转子位置,所以不用霍尔传感器。但一般无感无刷电机起步时性能不好,倒转起步时有些设计不好的还会烧控制器,所以要求可靠的大功率应用场合还是使用有霍尔的电机比较多。

网友:
无刷电机要这样看:
有感的无刷电机,这个是完全和普通直流电机1样的机械特性,具有优良的低速和启动性能.
存在问题:霍耳在75度温度下不稳定,不适合超小体积超大功率应用环境.
无感无刷,就是因为驱动方式限制,不可能做到0速度起步,所以低速就没有保障了.
但是现在的磁铁技术可以让无感无刷跑到100度以上温度,所以在功率/重量方面有很大优势.
因为没有了换向器,所以转速基本做到物理极限,例如20MM转子直径的,通常应用转速是60000RPM.超过这个转速就要转子自己爆炸了.
在功率方面步进电机是不可能比的.
不过无感无刷也不是最厉害的.要比的话就是磁阻电机了.那东西能跑到100000RPM,同时不怕高温,能在150度到200度的温度下正常工作.
功率密度是现在普通直流电机的16倍以上.
说到磁阻电机,那就是大步率的步进电机了(每步10度以上的),呵呵可以装个简单的转子位置传感器来做做实验呀.
到了这样分析,是不是什么都乱套了呢??

网友:
我觉得无刷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就是,无刷电机增加了反馈,常见的有霍尔元件检测和感应电动势的检测。但是很少见到步进电机使用反馈的。

网友(2008-07-11):
步进电机与无感无刷电机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用途不同,所以结构不同.步进电机用来控制角度,而无刷电机用来输出功率.

其实无感无刷电机在启动时就是当作步进电机来驱动的,转速上去之后才改为正常方式

网友(2008-09-05):
可否介绍下力矩方面的信息???

网友:
有刷---->改进成电子换向------>无刷
步进----->把脉冲变成旋转角度的东东.

网友:
步进电机顾名思义,可以一步一步地精确地走.像转驱里的磁头控制电机.

无刷电机 是针对有刷电机而言,克服了有刷电机电刷是易耗品的毛病.但无刷电机需要用交流驱动,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频率控制转速.
无刷电机分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两种(传感器用来判断转子位置),无感的如楼上所说,通过反电势判断,调速器更复杂.
以我的理解,电调(玩航模的都这样叫,电子调速器)就是个小功率的变频器.

整个无刷系统的性能和好多因素有关,主要是无刷电机与电调的配合程度.电机工艺,电调的程序写得怎么样都很关键.

楼下请指正.

网友(2008-11-06):
 楼上,正解。

网友(2009-07-09):
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控制,脉冲频率高,电机转速高,反之亦然。脉冲停止(在低速下),电机自然停止(定位),因为定位控制的方法简单,以前获得广泛的应用。但是通常定子、转子之间只有几度的偏移角度,处于电磁效率极低的状态,因此电机容易发热。并且速度提高之后,换相频度增加,绕组电感限制电流的增加,因此高速度只能达到几百转,并且力矩下降明显。
无刷电机通常采用霍尔位置检测的电子换相,亦称自控式换相,通过调节定子绕组的工作电流进行速度调节。因此调速平稳,速度可以达到几千转。它在启动时或者正常运转时定子、转子之间保持平均90度物理角度,处于电磁效率最佳状态,因此在低速启动时,可以超过额定力矩,在高速下因为换相频度远低于同样速度的步进电机,所以力矩下降平缓。为了便于实现无刷电机的定位控制,可以同样采用步进电机的定位模式,即强制磁场定位模式。因为定位点取决于电机一圈霍尔检测的数量多少,亦称霍尔定位控制。步距是最小定子换相磁场偏移角度,通常是几度到十几度(与电机转子的磁极对数有关),由于无刷电机采用的是三相绕组的两相绕组导通模式,即定位齿槽大体可以达到全部齿槽的2/3,大于步进电机的1/2,所以定位力矩同样大于步进电机。无刷电机的电子装置很容易在旋转模式和步进模式之间进行切换,通常步进模式只是用于定位位置的调整。因此霍尔只能用于速度控制,不能用于定位控制只是国外迷惑中国人的说法。本人视频专门演示无刷电机的步进模式,感兴趣请见新浪博客/A9PNP.

网友(2009-09-03):
区别太多了 从内部结构,动态性能区别非常大

网友(2009-10-10):
zh_hlin,你好,非常想向你请教一些无刷电机方面的问题,请问你上面说的新浪博客怎么登录,看动画呀,不知怎么加你为好友
我的QQ 381048836   邮箱是sdgcy_1@126.com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多谢

网友(2009-12-15):
无刷电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有刷电机的升级版.步进电机可以将一周分成几十次几百次的运动.运动一次只有0.8度
或更细

网友:
在低速的时候直流电机要加减速器的否则会存在转矩波动,而步进会好些.
另外如果说步进和直流的区别,区别是很大的
从速度,精度,过载能力,成本都有很大区别

//////////////////////////////////////////////////////////////////////////////////////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网友(2010-01-15):
回复 网友A:

我的博客地址是blog.sina.com.cn/a9pnp,欢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博客上面留言,保证有问必答。

网友:
首先想说的是直流无刷在低速的时候会出现转矩波动,所以建议使用空心杯的电机使用正弦波驱动方式

同意6楼。
无感无刷电机通过相线上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来判断转子位置,所以不用霍尔传感器。但一般无感无刷电机起步时性(敏感词1006)能不好,倒转起步时有些设计不好的还会烧控制器,所以要求可靠的大功率应用场合还是使用有霍尔的电机比较多。
//////////////////////////////////////////////////////////////////////////////////////////////////////////////
这里可以推荐一款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603A,可实现正弦波驱动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不但能够用于换相控制,而且能够用于速度检测和速度闭环控制,并且还可以做带位置闭环的定位控制,因为霍尔传感器能够一举多能,物尽其用。因此可以构成简易的廉价的伺服控制。并且向驱动与电机一体化方向发展,日本松下B3系列就是无数电机简易伺服的代表。因为受到电机旋转一圈霍尔数量的限制,所以电机本体的定位密度有限,但是无刷电机调速范围远远大于步进电机,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变速装置来成倍地提高定位密度,B3系列号称可以实现千点定位。并且变速以后工作力矩同样成倍地加大,步进电机在力矩方面更是不能望其项背。无刷电机可以选择不同的磁场超前角度,因此在低速下同样能够以步进方式移动。步进模式通常只是用于初始位置和终点定位位置修正,并且不会发生步进电机低速下发热严重的问题。正常运行都是在连续运行模式,具有调速平稳,响应快。它能够采用电磁刹车,不会出现步进电机减速丢步现象。无刷电机是在步进电机之后发明的一种电机,其灵活多变的特性正在研究发展当中,因此不要把外国人蒙骗中国人的言论到处传播,客观上具有误导国人之嫌疑,尽管你可能是无心的。目前最有竞争优势的项目就是大力矩定位,步进电机随着力矩的增加,电机和驱动器的价格会随之快速增加,而无刷电机在小力矩定位价格大于步进电机,在大力矩要低于步进电机的系统价格。BLOG.SINA.COM.CN/A9PNP 有视频演示,以铁一样的事实批驳霍尔只能用于换相控制,不能用于定位控制言论。转子尽管是在空载下,能够以500转的速度不经过减速直接冲击定位点,并且嘎然而止,这对于步进电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网友:
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不但能够用于换相控制,而且能够用于速度检测和速度闭环控制,并且还可以做带位置闭环的定位控制,因为霍尔传感器能够一举多能,物尽其用.以铁一样的事实批驳霍尔只能用于换相控制,不能用于定位控制言论。

>>>>>>Hall的主要作用还是用于代替之前的直流有刷电机的电刷用做转子换向之用,反馈速度只额外的作用,在不需要位置控制的场合足够了,但是如果想用做位置闭环使用Hall是不够的,因为Hall在存在120度的电位角,根据电机极数不同换向角度有所差异,按照3极电机,其换向角度只能在60度以内也就是如果要在60度以内进行位置控制,利用Hall分辨率是不够的.熟知直流伺服的工程师都知道无刷电机的位置闭环是需要借助光电编码器的

因此可以构成简易的廉价的伺服控制。并且向驱动与电机一体化方向发展,日本松下B3系列就是无数电机简易伺服的代表

>>>>>>楼上的把直流无刷和交流伺服搞混淆了,两者在结构,控制方式,反电动势...等等有太大的差别,
这里简单说下PMSM和BLDCM的不同之处
反电势不同,PMSM具有正弦波反电势,而BLDCM具有梯形波反电势。
定子绕组分布不同,PMSM采用短距分布绕组,有时也采用分数槽或正弦绕组,以进一步减小纹波转矩。而BLDCM采用整距集中绕组。
运行电流不同,为产生恒定电磁转矩,PMSM需要正弦波定子电流;BLDCM需要矩形波电流。

永磁体形状不同,PMSM永磁体形状呈抛物线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尽量呈正弦
波分布;BLDCM永磁体形状呈瓦片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运行方式不同,PMSM采用三相同时工作,每相电流相差120°电角度,要求有位置传感器。纠正一下楼上兄弟的认为松下伺服也有Hall其实并非如此,BLDCM采用绕组两两导通,每相导通120°电角度,每60°电角度换相,只需要换相点位置检测。
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使得在对PMSM和BLDCM的控制方法、控制策略和控制电路上有很大的差别。
..........................

   无刷电机是在步进电机之后发明的一种电机,其灵活多变的特性正在研究发展当中,因此不要把外国人蒙骗中国人的言论到处传播,客观上具有误导国人之嫌疑,尽管你可能是无心的。
>>>>>>直流有刷和无刷电机是最早出现的电机类型.
楼上兄弟不必小题大做,即使直流有刷电机问世几百年了尽管由于电刷寿命问题但是由于其无与伦比的动态性能,至今还有许多场合在使用,楼上兄弟没有必要将一种电机与另外一种电机相比,便根据个人色彩得出不合实际的结论.没种电机由于结构不同,控制方式不同,因此会出现力矩,速度,精度,成本上的差异,但是满足应用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

网友(2011-05-30):
mark 无刷电机

网友(2011-07-06):
还是大胡子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
无刷电机低速性能不怎么样,除非用减速机。我用过的好多款无刷电机调速器最低限速都在30~60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