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断电保存EEPROM电路

楼主(2008-04-22):
工业上用的掉电保存EEPROM电路,100%保存成功。VCC脚的滤波电容只用470uF,神密的芯片??大家来学习
用24XX保存数据

奇怪的三相电--错相/缺相保护电路,如缺相氖泡会发光,光藕就输出

分析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很稀奇么?

24xx系列支持页写,400KHz IIC频率下,64字节的数据块连传输带写入一次也不过七八个毫秒,运行于3.3V时写入操作耗电量不足3mA

0.003安培 * 0.008秒 = 0.000016库仑 * 3.3伏特 = 0.0000792法拉 = 79.2微法

说实话,若是芯片内的DC-DC升压电路效率有美信的产品那样高,再配上质量好的固体电解电容,220uF就足够有富余了……

相比之下,如果用AVR片内EEPROM做同样的64字节数据保存,则需要

0.0005安培 * 0.0034秒/字节 * 64字节 = 0.0001088库仑 * 3.3伏特 = 0.00035904法拉 = 359微法

考虑到升压电路的效率以及电解电容的内阻,以及电压过低时写EEPROM会全体完蛋,于是这玩意1000uF也未必够……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AVR内部的EEPROM,除了能用来保存点配置信息外,用作掉电数据保持,那就是个渣……

网友:
楼上的计算算法令我获益良多!

网友:
1楼计算有点小错:
      0.003安培 * 0.008秒 = 0.000016库仑 * 3.3伏特 = 0.0000792法拉 = 79.2微法
应为:0.003安培 * 0.008秒 = 0.000024库仑 / 3.3伏特 = 0.0000073法拉 =  7.3微法

网友:
电容量=电流*秒/(初始电压-最终电压)

保证3毫安放电8毫秒,电压从4.6V降到3.3V但不低于3.3V的电容量是: 0.003*0.008/(4.6-3.3) = 0.00001846 = 18.46微法
一般留个30%余量,18.46/(1-0.3)=26.37,没26微法的电容,用最接近的33微法电容就应该够了。

网友:
本人才疏学浅,不敢乱说,标记一下.

网友:
工作过程??有点理解不了。谁来解释下掉电的过程。

网友:
4楼的是理论计算值,不过实际恐怕这点电容挺不住吧.

楼主:
分析一下:P03口监测到高电平,马上拉低(不然51会复位),保存数据进24XX。进入死循环

网友:
【9楼】 stephon1
不过实际恐怕这点电容挺不住吧.
------------------------------

实际还要看EEPROM升压电路的效率,电压低时电流未必只有8毫安。
所以最好画出电压-电流曲线来,用积分算电容,最后取一定安全量。

网友:
踩过,看来自己的基础知识也要加强了……

楼主:
哈哈,试了一下这个电路,模拟I2C写AT24C08只能保存一页(16字节)。这个电路就是超简单,只多一片U1监控芯片,就OK了。超爽

网友:
还没用过关于掉电保护的电路,刚才研究了一会,问楼主这个电路是怎么个工作过程,是U1监控到有电压下降,然后通知24XX进行数据保存?那么U1监控芯片时什么公司的?型号?

网友:
参考马老师的<<在掉电时怎样保护数据到EEPROM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87122&bbs_page_no=1&bbs_id=1003

楼主:
马老师的也用过啊,不错,就是复杂多了

网友(2012-07-05):
mark下,留待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