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编译16*16LED点阵显示程序,字模数组太大,怎么处理?

楼主(2008-04-22):
在IAR中编译16*16LED点阵显示程序,字模数组太大,怎么处理?
"array is too large"

网友:
把数组定小一点啰,呵呵,如果你想把你要显示的数据都定在RAM里面的话就要根据数据的大小来选择单片机。但是显示的数据一般都是放在FLASH里面的,要显示的时候才从里面拿出来显示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数组为静态,放在flash中吧,这样一般不会报数组过大的;
否则放ram中,内存不够用,当然会"array is too large"

网友:
const __flash unsigned char cDisp[]=
{
0x??,0x??,0x??,...
0x??,0x??,0x??,...
0x??,0x??,0x??,...
0x??,0x??,0x??,...
0x??,0x??,0x??,...
0x??,0x??,0x??,...
};

不占用RAM

网友:
超过64KB,用_far const __flash IAR编译器HELP中有讲.

网友(2013-03-16):
--string_literals_in_flash
__flash char str1[] = "abc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