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蝌蚪的第一次试飞

楼主(2008-04-22):
受PLC项目的“馄饨”名字的启发,我新买的华科尔UFO4#, 就起名为“小蝌蚪”吧。

(01 小蝌蚪的第一次飞行,选择在风景优美的水库沙滩,这也是我夏天游泳的地方,每天会游2公里(可游出外面的),有人能超过我吗?)

(02 准备起飞了,先拍照留念,以免一会摔成碎片再也拍不了)

(03 仍是老问题:四个电机的速度总是无法控制到平衡, 请留意左边的一只桨在沙上刮出来痕迹)

(04 想起狼族蚂蚁的指导:“不用怕,这东东要加速到一定程度才会平衡”,于是,放胆加油门了!)

(05 小蝌蚪立即四脚朝天表示抗议!)

(06 只好派出个PLMM去安慰它了 ...)

(07 我们不会轻言放弃的。心情平复后,重装上阵!)

(08 小蝌蚪不要再令大家失望了,起飞吧!)

(09 这次结果更惨烈,快得我甚至还没有看清楚它已经四脚朝天了。)

(10 小蝌蚪浑身都是沙子,下次不玩沙,看来还是割草好玩一点。)

看来我搞不定这东东了。

网友:
会不会是飞行器的重心偏离了四浆的中心轴线,看样子从一开始起飞机身就倾斜了。

摔成这样,armok心疼不?he he

别泻气,调整好重心再来。

网友:
看来这个产品作得一般般.

控制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

楼主:
不是重心问题,而是:我在室内反复尝试,四只电机的速度差得很大,无法调得平衡。

这东东其实是挺耐摔的。摔坏了再买一只,我不太心疼 :)

另外这东东很怪。长时间不用,飞行器通电后,再开遥控器(或顺序反过来也一样), 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需要用手拨一下遥控右上角的Flight Mode 的开关,飞行器才能启动。但这样一拨开关,就可能从静止突然变成高速运行状态。

有正规的操作方法,让遥控器与飞行器连通吗?

幸好桨是塑料,昨天我在室内试时,没留意拨Flight Mode开关导致的突然加速问题,飞行器突然动起来,我用手去拿起它(否则乱飞肯定撞得粉身碎骨),桨划过手指,如果是金属的,我就肯定要进医院了。

网友:
不错
风景 mm 小蝌蚪都不错

楼主:
呵呵,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为何我要买这个飞行器吧。

我不是一定要它能飞起来,我只是想看看,目前市场上的产品,能做到什么程度?

华科尔在中国并没有销售这款产品。说明书与包装全部是英文的。它目前是按订单生产供应国外的。如果在国内订货,需要1个月才能交货。

网友:
这种级别的东西靠的是操作手法,不要指望他会平衡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前飞固定翼的油机,都是在模拟器上练了N久才敢飞的。
直升机就更难了。
没真正玩过航模的人,不会体会到里面的难处。
不急吧,慢慢来~~~
还好这牛人也多~~~~~~~~~~~~~~~~o(∩_∩)o...

网友:
那个开关起保护作用
为了防止上电就高速运行

正确操作就是先把油门拉到底,再按那个开关哈

楼主:
【7楼】 sky1234567 ,

哈,所以,我们会直接设计出一款不需要基础就能操作的飞行器。当然,这个目标很困难,并且代价很大(估计光零件就需要5000-10000元左右)。

我们正在积极策划此事。

网友:
从起飞开始就没有平衡,难道要手动控制4个电机的转速让其平衡?如果用手将它扔到空中会自平衡么?阿莫,嘿嘿
比我想象的差多了,这个玩意儿。

楼主:
【10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这东东跟我想像中的一样。 所以,我们的发展空间无限 :)

网友:
看来挺难飞的

网友: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从起飞开始就没有平衡,难道要手动控制4个电机的转速让其平衡?如果用手将它扔到空中会自平衡么?阿莫,嘿嘿
比我想象的差多了,这个玩意儿。

是这样子滴,要不你以为航模为什么那么难玩~~~~~~~~

网友:
呵呵,阿莫终于上MM照片了!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坏了吧 armok不是已经拆过电路板了  传感器拆坏了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说的有理,我想能出厂的产品不会这么差吧,更何况是出口的产品,如果都飞不起来那以后卖给谁去。
很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我在石排,很想看一下,能飞一下更好,不知啥时候有机会。

网友:
阿莫,你不是第一次飞直升机类模型吧?直升机第一次飞要诀:小油门!收油门要快!

还有:X-UFO的毛病是容易漂移;解决办法也多:
  1,电池放低一点,俺第一次飞把电池绑在脚架上;
  2,仿照固定翼把四个奖加上上反角,各桨轴向机架中心倾斜几度;自然就好飞了!
  3,遥控器上的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的大小舵功能最好打开;

再高级一点的办法:
加装四个红外线传感器检测高度,对初哥很有好处,起码不会低空炸鸡;这个东西要自己做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的前方不是有草地吗?

网友:
【16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拆解的不是这个

网友:
华科尔的产品不敢恭维。我觉得开始这个项目按照积木化结构分摊设计,着重传感器控制部分.

网友:
新买的不应该这样的吧?

网友:
哈哈, 有帶模擬器的嗎?

网友:
比想像中差很多!
刚起飞就翻滚,电机转速不平衡,可能要手动调整好平衡后才能飞!

楼主:
有空我将说明书看完,翻译出来传上来给大家参考吧 :)

网友:
哈哈,还是电机桨推力平衡问题。有一边推力太大了,传感器工作不正常?

咱觉得可能启动的动力问题:

    马力加的太猛,有的电机工作电流过大,导致其它电机供电电流严重不足,失去重心了就会翻肚皮。

    还是慢慢加速好一点,让各电机的工作电流平均一点,推力也会平均一点,好控制平衡。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人做过小型飞行器,用油的,可以飞到天上,上面可以挂一些标语之类的

楼主:
【26楼】 DaBao  ,

还没有飞起来,角速度与三维加速度传感器都仍没有起作用吧。

网友:
电机从停机瞬间跳到大功率工作时接近短路状态,所以启动时别用高速度,否则其它各个部分的电压瞬间会降到工作点以下,而且直到电机转速接近工作转速才能恢复。

网友:
站长自制的项目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瞬间加高速和风向不对的时候(电机功率突然增加的很大时),电池供电电压会下跌很厉害,其它控制电路和遥控电路可能会短时间内失灵。

网友:
好像转速差别很大哦

网友:
【30楼】 DaBao
说的对,剧烈加速瞬间电压会掉很多的~
看来我们要做的4浆,在加油门之前先自我检测各个传感器的初始参数,做到自动平衡起飞,飞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按照原先设定的程序飞了

网友:
to :【28楼】 armok 阿莫

恭喜楼主终于尝试飞行了
别灰心,就算是1万块钱进口的成品油动直升机
首次飞行的人也很有可能摔机的,这个玩过航模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玩充电器与玩模型飞机的区别所在,其实乐趣也在这里

记得在ENC-03及ADXRS300选型中我就对“技术火腿”说过:
【我真的很担心坛子里的诸位,我们在没有其它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能把这个飞行器项目走多久? 】
其中就有这一层含义,选择AD陀螺仪及AVR32处理器后,试飞的代价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
阿莫以前的帖子里提到,有公司现金赞助的1.68万元要买3套芯片供3位专家做试验,我没敢打击你
你可以猜想一下研发一个飞稳到德国人水平的无刷4轴需要摔多少次?
我只能说如果是我来写4轴的PP【项目计划书】,这个数字至少是两位数

网友:
建议带上摩托头盔,举过头顶来飞。推杆轻一点

网友:
像骑单车一样,不训练是不行的。
飞行需要潜意识 ,靠大脑是反应不过来的。这正是飞行的乐趣。
潜意识是靠反复的训练。

网友:
以前我玩过油动遥控直升机,也是相当不好起飞的(偏向一边要调整遥控器上的Pitch Control,就是操作杆下一个轮子一样的东西)。奇怪的是也存在阿莫提到的一开电源就突然加速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控制板的通病。

另外这种遥控机的桨是相当厉害的,一次我的直升机坠毁时桨竟然把树皮削出一个将近深1厘米的坑来,不是开玩笑!

网友:
浆没有装错吧?

网友:
to :【37楼】 vivalite

玩航模直升机闯祸的人多了,死亡事故也不是一两起了
上千瓦功率的发动机,带着几公斤的飞行器,上百米每秒翼尖线速度
有多厉害只有实际飞过的人明白,做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多数没意识的

楼主:
【38楼】 gcc4isr,

出厂的时候是安装好的,包装盒上写着 Ready for fly . 是指可以立即飞行的。

网友:
好像见到遥控背面有拨位开关,那些开关如果拨的不正确,哪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的。

楼主:
【34楼】 feng_matrix ,

其实有很安全的试飞方法的: 将四轴用线吊着,让它慢慢起飞,就算摔了,也不会掉在地上。

网友:
但是会缠绕 然后断线

网友:
呵呵,我试验过了绳子法是不行的,因为4轴侧翻速度相当快,绳子会绕到桨上的
国外用一颗球轴承做的试飞台是个好办法,但仅限于姿态部分调试
高度自稳定及定位部分的调试,还是要试飞的
我写这些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飞行器的调试代价可能会远大于充电器

网友:
那个MM 还是很清秀的!

网友:
【39楼】 feng_matrix
玩航模直升机闯祸的人多了,死亡事故也不是一两起了
上千瓦功率的发动机,带着几公斤的飞行器,上百米每秒翼尖线速度
有多厉害只有实际飞过的人明白,做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多数没意识的
------------------
是啊,想起有一次很悬的。我的飞机起飞,飞到1米多时失控了,我立刻关了油门,但飞机向我冲过来,我下意识一躲,螺旋桨划破了我的衬衫,一下打在我的皮带扣上,金属的皮带扣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庆幸那次还好打到的是皮带扣,要是划到我的肚子我就该去医院地下室躺着了。

【40楼】 armok 阿莫
----
很多模型飞机都写着Ready 2 Fly,拿到手似乎都要调整才能飞。

网友:
我是外行. 但今天看了老莫的介绍及图片 发现这个东东还真不简单.

综合的技术太多了.涉汲的专业很多.就我现在所想到的.
1. 电机驱动及控制技术(此项俺是行家)
2. 无线电摇控(白纸)
3. 自平衡技术(主要是智能PID,半个行家 )
4. 大量的金钱支持(自己现在穷死了,在开发一个大项目资金紧缺)

总结: 俺有心没力了.时间及金钱.

网友:
用线绑在地上练蛙跳,当年俺们就是这样初学练习的,那个当年还是94年,而且一开始就是60级油机;如果不是练蛙跳,呵呵,从初学到飞3d,不炸掉几十架才怪;
华科尔的x-ufo配的电机不好,尤其是电调,线性很差;

网友:
极富挑战!

网友:
我认为是不是你在起飞的时候过于小心翼翼,节流阀太低。德国的那个也是要到一定的转速之上平衡功能才会起作用。这样看来,如果你一直保持低节流阀,它的平衡功能不工作,时间久了就翻倒了。

你能把说明书传上来吗?我目前没时间去翻译它,但是我可以搞一个概要。

网友:
to 44楼:
在下面装个弹簧,弹簧固定到一个比较重的东西上,不让它飞起来。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50楼】 timer ,

好的。我尽快将说明书拍上来。

网友:
armok 第一次玩模型飞机吧!
可能是你没调试好,华的还是比较容易飞的,但要注意他的齿轮,像你这样几次就全扫完了,下面这两个开关和旋钮很重要,还有你检查下后面的反位开关是不是设置错了.

先用手抓位慢慢推_油门,当四个桨全转起来后,再试各个通道的混控有没反……
上面那MM的确漂亮啊^_^

楼主:
【18楼】 redfoxen 狐狸 看到很有经验。多多指教 :)

网友:
还有上电后将它置于水平位置\所有操纵杆置于原始位置(油门最低其它置中),因为陀螺在自检,设定自已的"零"参考点.
自检完后才能去操纵它,看来阿莫得练阵子才能飞了……

网友:
想起来了,这个好像是可以调整电机转速的,应该是没有调整好.

网友:
小蝌蚪这么小,可用人单手抓住试飞,等控制熟练时,才让它去当割草机.

网友:
看了遥控器的照片,我也觉得应该可以调节平飞的状态。我买了个小蚊子直升机,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能抑制自旋的旋钮呢。

网友:
小声打听一下:
这个东东多少钱,在哪能方便买到。

网友:
呵呵,没有自身平衡控制飞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另外大家不能再说那个MM了

AM本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这次不一样哦 :-)

网友:
凑个热闹,没玩过,不过即然的说明书,看懂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59楼】 ddcour 小打小闹 ,

价格是1867元。从三军模型邮购的。不过已经没有货。这款机不是供应国内市场的。订货需要1-2个月。

网友:
看来相当复杂的东西……

个人觉得,四轴这玩意应该可以做的简单得多的……全向位移、上升、下降、加速、减速、悬停、自动降落,遥控器上一个摇杆加六个按钮解决一切……更进一步的,可以在遥控器上来个USB或SD卡接口,直接读取U盘或SD卡里的飞行路径定义文件,然后按规定路径自动导航飞行,并能规避障碍物……

可能很多玩航模的人会嘲笑我的想法,但我觉得,四轴本来就该像民航客机那样,一个按钮打开自动导航系统,之后驾驶员去喝茶还是去吃饭都完全无关紧要,飞到地方了再关上,除了起飞和降落的几分钟(换成这里的项目就是几秒钟)外,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这才是一款智能设备应有的样子……

楼主:
【63楼】 watercat 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

得,四轴本来就该像民航客机那样,一个按钮打开自动导航系统,之后驾驶员去喝茶还是去吃饭都完全无关紧要,飞到地方了再关上,除了起飞和降落的几分钟(换成这里的项目就是几秒钟)外,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这才是一款智能设备应有的样子……

watercat 是否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项目?

网友:
航模太烧钱了,摔一次就心疼半天,还是等组里先做出个能飞的物件,我再看看怎么改飞控吧……毕竟我个人的能力都集中在软件上……

当然,如果不介意我初期不做只说的提意见(为以后的飞控设计接口方案之类的),那么我也很荣幸能加入:)

网友:
不是设计问题,而是armok没有玩过航模,操作航模需要训练协调性和手指条件反射速度的,通俗的说,玩模型和两只手各用乒乓球拍端一个球不落地有些类似:)

哪个ready for fly的模型都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玩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已经组装完成”,因为很多模型是需要自己组装的。

推荐到东莞车迷网-模型版找找“菜头”或者“黑市”,他们都是玩油直的,家应该都在莞城。
如果一定要自己飞,先练15个小时“模拟器”看看。

网友:
====================
【66楼】 Cocal
积分:546
派别:
来自:虎门
        不是设计问题,而是armok没有玩过航模,操作航模需要训练协调性和手指条件反射速度的,通俗的说,玩模型和两只手各用乒乓球拍端一个球不落地有些类似:)

哪个ready for fly的模型都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玩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已经组装完成”,因为很多模型是需要自己组装的。

推荐到东莞车迷网-模型版找找“菜头”或者“黑市”,他们都是玩油直的,家应该都在莞城。
如果一定要自己飞,先练15个小时“模拟器”看看。
====================

战斗机和民航客机的区别罢了,从没听说过民航客机的驾驶员需要训练手指条件反射速度的,也不要用战斗机的标准去衡量民航客机

更何况,我个人认为,如果四轴和油直都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坚固性设计,那么两者在空中相撞,掉下来的一定是油直……

楼主:
【66楼】 Cocal  你能飞吗?要不我开车到虎门找你?

网友:
这几天忙些杂事。
可以的话过些天可以去看看。

网友:
阿莫,你应该先放平衡,开机,等自检通过后,抓在手上,启动后加一定的油门,手抓稳一般能感觉到机身变化方向,加一点点油门到刚刚要离手的临界状态,接着调整遥控器的微调(可以先试试个遥控通道是否对应灵敏),微调可以尽量把机机调平衡。之后不要动遥控器,试着把机机向一边倾斜45度角,一般传感器灵敏度高的话,倾斜方的电机会在有倾斜时候马上加速来保持刚刚的平衡状态,重复上面步骤向不同方向倾斜验证。

这样测试是很安全的(各螺丝一定要牢固哦)。

如果上面这些反应正常,就基本没问题了,不要关机,放地上慢慢加油门飞吧。  注意:如果关机了,可能刚刚的平衡状态参考值不能保留,这个看产品设计的。

阿莫早点把说明书传上来看看吧,四轴应该是很好飞的呀,我这模型菜鸟都能飞。   奇怪 了~~

网友:
阿莫你看看这个烂东西都能飞,手机拍的

网友:
这玩意真有意思,我想做个大点的.用他来搬东西.或者搬人.

网友:
不行啊,我现在过来广州上班了,天天加班,周一出来,周末回虎门。

就算在虎门恐怕也搞不定,没有玩过直升机。

到车迷网丢个帖子吗,以后网站的4桨项目做起来,得找个高手一点的试飞员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议。既然这么难飞,看来得请高手协助了。有空我会将说明拍上来。

【73楼】 Cocal  ,

我现在就在虎门北栅陈黄村的某街道。不过只是偶然路过。

网友:
是否考虑过用泡沫(加涂层)。

网友(2008-05-23):
可能是平衡控制部分有问题。我在三军买过一个线控的X-UFO,油门一加就翻了。本想退货,不甘心,拆了看看,发现三个机械陀螺中的一个断线了,动手重新焊上,飞起来就稳多了。

网友:
昨天看到赛格那边有这样的四轴在卖,要1800

华强北卖航模的看到两家,一家有,这家不厚道,有台油机前一段还是标价4600,现在标8000了,有一个小一点的油机标价4600了,

仔细看了油机,感觉尾桨是传动方式的,通过舵机调浆来调推力的

网友:
飞这个需要丰富的经验。

网友:
这里面应该也需要一个PID控制的,建议阿莫看看MICROCHIP的一个电机PID控制文档,MICROCHIP网上有的下。主要讲通过电机控制立杆不倒。

网友:
我没有做过飞行器,但看到阿莫试飞的样机感觉离成功不远了。
个人感觉:
1、4个电机应该都是需要可调速的才可以
2、飞行器需要有个水平传感器(是不是就数传说中陀螺仪)
3、水平传感器和4个电机形成一个闭环控制,这样就可以保持水平了

但因为有个4电机,和传统的PID就应该有点区别了。

是不是可以把水平的四个方向分成四个水平分量,然后四个水平分量和四个电机形成四个闭环控制。

网友:
未學行先學走, 建議先買個lama 來學飛!!

网友(2010-07-13):
这个属于航模了,还好是四轴,阿莫去试试直升机

如果有办法第一次就飞起来,那我把家里的所有遥控器和直升机都扔了,哈哈

刚开始玩的时候,至少摔坏了50次左右才学会,配件方面就不知道可以买几架飞机了。

后来才知道,想飞起来,模拟器还是得练习。。。。。

网友:
是你遥控其上的微调没调好,调平衡就好了。

网友:
呵呵,玩这个也是门学问哈!重在实践,知行合一
先买个模拟器,练习一下.飞机在空中的自由度太多了,几个轴向都是可动的.有培养一定的条件反射才能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