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时如何看到Float和int的值?

楼主(2008-04-22):
仿真时只能看到char的值,int和float的值看不到,请问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切换显示类型,默认的是ASCII码的.一般换到HEX就可以了。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59602.jpg(文件大小:1.13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2.jpg)

float都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