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中关于ADC0809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在做0809仿真的过程中,每当运行时,系统就提示“no model specified for 0809”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没有这个元件呢。
我用的版本是protues 7,请高手指点,或发一个调试好的例子给我,让我参考参考,谢谢
Email:winfailnb@163.com

网友:
0809没有仿真模型!!
所以不能够仿真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个可以仿真的AD芯片啦
具体有没有可以替换AD0809又可以仿真的模型不是很清楚~
呵呵··

网友:
用ADC0808,好象这个芯片在PROTEUS里是有仿真模型的

网友:
proteus里有例子关于0808的,实际应用时再代为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