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osii下,怎么划分任务,能否原来用于单片机的每一个子函数作为一个任务呢?

楼主(2008-04-22):
感觉比较模糊,
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
我也是初学,不过我的体会是可以将一种设备或功能分配一个任务,例如:键盘、LCD、数据采集以及各项数据处理各作为一个任务。任务分配可粗可细,比如:一项参数的设置就可以做成一个任务,但每个任务多必须有单独的数据空间,任务多了占用RAM就多,而且最多只能有56个用户任务。为了节省RAM的占用,也可以将一个任务内多安排些工作。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个工程,并行任务多就好说,其它模型的就不知啥办了,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你还是多看看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吧。在多任务下多了很多新概念。像设备管理。包括设备的互斥。任务间如何通信。这个是任务间实现和作的关键。RTOS提供了哪些功能。
所以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原来关后台的函数搬过来。就能运行得起来的。这样子的思想就算能跑起来也是低效率的。。

网友:
偶来说一下大家看对不,我认为任务是根据应用来划分的,更确切的说,一个就应用是通过划分为任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每一个任务对应一个应用,如果想划分得更细一些就划分成多个任务来一起配合完成一个应用,这是偶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