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日本mini-CNC COBRA 2520 雕刻机—————》阿莫网站版mini CNC 2015 DIY雕刻

楼主(2008-04-22):
本人水平有限,望大家多多拍砖,共同进步!

如需转载,务请注明作者及来自www.ouravr.com/www.ourdev.cn

01 工作台板

02 光轴16

03 机架边板l

04 机架边板r

05 机架后侧板

06 机架上面板

07 机架下板

08 机架下支板

09 手轮

10 22轴承盖

11 x轴滑板

12 x轴螺母座

网友:
坐在沙发里等实样出来!
晕.....慢了,坐板橙一样等!

楼主:
继续》》

13 x轴下轴承座

14 x轴轴承座

15 y光轴16

16 y轴电机板

17 y轴螺母座

18 y轴前轴板

19 y轴轴承座

20 z轴滑块

21 步进电机固定座

网友:
打个包让我下来看好不?

楼主:
先发上来让大家导论下,因为这样可以直观点让大家提出问题。完成后我会压一包发上来。

网友:
有问必答。这版主真是无的弹。哈…

网友:
步进电机固定座 ,你打算如果做???焊接还是。。?

所有的图纸没有粗糙度啊

图纸画的不错,基本算比较标准

网友:
7楼:按图的形状用方管就行了,只不知有否适合的尺寸。

网友:
用SolidWorks画的。

网友:
谢谢 kaif_w,很专业啊 :)

【7楼】 RENMA , 哈哈,看来也是行家。

网友:
不知道最小精度,不知道电机转速范围,没有确定直线行走速度,没有计算负载,如何确定丝杠模数呢?这些都没有确定,居然先把机架搞出来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还有一点,建议楼主设计的时候不要用螺纹安装孔定位,那样极度不准的,除非你所有的工作面都用CNC加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铣出定位槽,然后用螺钉紧固比较好。

网友:
另外,考虑到美观,建议全部使用沉头内六角螺钉,可以保证做出来的精美很多,,不过就需要所有的固定孔需要改成台阶状的。

网友:
图纸和建议都挺好。先顶一个!!!!

网友:
呵呵,实践中前行

网友:
回:armok

我是机械出身的,菜菜一个

现在多数精力是电子,可以说机电结合

楼主:
7楼】 RENMA
   “步进电机固定座”是用在安装42电机的,更换57电机则无需"步进电机固定座";原型是三件氩焊焊接(有一定量时需考虑),现阶段一体加工,(因料不大才42 X 42 X 30mm).
    因时间的关系,现有图纸还没有标粗糙度;迟点时间充足时再核对图纸及标粗糙度及其它的细节。(现在大家更希望的是尽快见到样机的出现吧^_^)
    (说多了!!自删.......)

网友:
42比57大?42要转接座?

楼主:
不是大小,是安装形式,42电机的螺丝牙在电机上,而57电机是螺丝穿过电机安装在固定板上。

网友:
那42电机的轴不是要加长?
单为螺丝的正反装加个座好象不值得。

楼主:
不是电机轴加长,是丝杆加长。电机是尺寸标准的,更改的话大家就无法买到了。

网友:
能否把42电机旋转45度解决?
看转接座好象42 57安装尺寸一样想确认下
应该无需旋转都能解决的。

网友:
辛苦了!到这里的感觉很好,好的东西都会分享。谢谢了,对于我们这些对机械不懂的人来说,有图纸就太重要了

网友:
very good.
可以先将 part 檔,打包传上来吗? 方便整体用 solidwork 评估. 谢谢.

谢谢阿莫 ^_^

网友:
【24楼】 2iso

以上的所有图片的打包下载: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61144.rar(文件大小:1.37M) (原文件名:pics.rar)

网友:
CAD打不开啊,

网友:
我上传的只是jpg图片,用cad 当然打不开 :)

网友:
阿莫,好象图纸不全啊?没看到Z轴总成部分的.

网友:
不能不感谢了,这里的人很好,很无私。

网友:
来一张装配完整的整机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2008-07-30):
谢谢,已经下载。。。加紧学习。

网友(2009-04-07):
相见恨晚
这个网站太好了。一定支持到底!!!

网友:
本来打算这一批的
但想想还是等阿莫更高级的机器出来再说

网友(2009-05-15):
好像没有看到主轴电机的固定座哦/??

网友:
这台机我们已经制作出实物。你可以查看有关的帖子。

网友(2009-07-14):
技术要求 公差  补上就完美了

网友(2009-08-23):
zhe很想知道用什么软件:)

网友:
老帖子,大概看看,才发现法兰类零件竟然没有同轴度及平面度的要求阿,加工的时候要注意了。呵呵,看到这些图纸就想到10年前的工作了。

网友:
y轴的轴承有直径26的吗?还有光杆打孔和塞铁加工起来很费钱也很难!轴承也不知道怎么固定的!还差好几张图纸.要是全的话还真想仿一个.

网友:
主轴也上个图啊 ER11延长杆是C16的 找不到内径是16mm的轴承 这个机机的主轴用的是什么轴承呢

网友:
这台机只是做出了一台样品,由于成本过高,没有生产。

迟些我们会推出更好的机型。

网友(2009-12-02):
好像还是没有见到详细的图纸啊~

网友:
还有,怎么X/Y轴的轴承座开孔是26的而z轴开孔是28呢??

网友:
回楼上:

1. 这已经是最终版本的图纸。因为这台机没有最终生产,已经停止。

2. XY与Z轴的口径不必相同的。甚至丝杆也不必相同。

网友:
呵呵,我看图纸,这个不是xyz开的轴承孔相不相同问题,如果用的是16的光轴,我记得直线轴承的外径都应该是28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图纸不对,呵呵

楼主:
有外径26mm的,外径28里面滚珠的大一点,是4排滚珠。外径26的滚珠小一点,是5排滚珠。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呵呵,谢谢楼主,原来是我接触的太少~~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全部零件的图纸吗??呵呵,我想找人加工一台!
我邮箱:snakymars@tom.com

网友:
这个一定要关注

网友(2010-03-17):
图纸很简洁,不过有些小的建议,还请指正。

零件中应避免尖角,尖角导致应力集中,影响可靠性。
车削加工的零件两端应当有倒角,便于装配。
配合面过长,会提高加工成本,且造成装配困难。
腔体需考虑刀具半径,不然得用线切割,成本增加。
要求较高的精密配合面,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是需要的,像长行程配合的光轴,圆度和直线度等。
技术要求还是需要的,镀铬的铬层厚度,镀铬后还需抛光,通常钢件等还需要热处理,用以改善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