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池充电用一个电感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行,但电压采样似乎不对。

网友:
明显不行

网友:
方法可行,电池电压采样不对

网友:
电池和驱动线路的连接 还蛮经典有时间折磨一下, 为什么电池采样电压的运放的反端要接是电流取样的的那里? 不名?

电池串有二级管电压采集准吗?(电流不一定的情况下,二级管 的压将有细微的变化)

MSO管分别导通,分别给2个电池充电?意义是那里?

不知道是太苯还是确实是有问题。

网友:
二极管影响测量电压,场效应管导通电阻也会影响。

网友:
看一下我们的大功率电池充放电设备,用了一个1欧姆,1000W大功率电阻。(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电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68143.jpg(文件大小:333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AGE_000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