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自制的红外遥控器可以远距离直射,但是远距离反射就不行

楼主(2008-04-23):
如题,可以远距离直射(幅角很小),但是稍微偏离了就不行了,我使用的是38KZ载波,调制了信号(不然不会有那么远的距离),信号模拟家用电器遥控板的,

网友: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角度太窄,换个头比较圆的试试。

楼主:
谢谢提醒,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发射管的问题,因为为了排除是发射管的问题,我把我的管子替换了遥控器上的,但是结果还是一样,遥控器的发射角还是很大,我怀疑是不是我调制信号的问题,没有遥控调制的好,因为我的38KHZ是1:1,编码是发的遥控的,直线距离是足够的远,就是角度小了点

网友:
提高电压,加大放大倍数。

网友:
减小38K调制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