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如何进入执行启动代码中的程序

楼主(2008-04-23):
我是ARM的初学者。
问的问题不是关于ARM启动代码怎么写,
我自己写很简单的启动代码,名字取startup.s,但是要在Debug settings 里面要怎么设置才能进入这个文件呢?

ZLG的书上的工程模板用的.scf的分散加载文件。

我只要很简单的进入启动文件startup.s就可以了,不需要分散加载文件。

请教怎么实现?

网友:
settings--> ARM linker/layout.. beginning of image:  填入
Object: startup.o     section: 填入stratup.s里的起始段的名字.
完.

楼主:
谢谢,填入这两项后,还是没有进入单步执行startup.s里面的程序。而是进__main,

ARM linker/option    Image entry point   这个框里要填什么?

楼主:
搞定了,哈哈。ARM linker/option    Image entry point    这个选项要填入和ARM linker/output  ro 同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