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开平方算法

楼主(2008-04-23):
由于本人用的tiny13空间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开方算法,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比较小一点的开方算法,慢一点不要紧!谢谢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6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开方&bbs_id=9999

网友:
unsigned int insqrt(unsigned long a)
{
    unsigned long i,c;
    unsigned long b = 0;
    for(i = 0x40000000; i != 0; i >>= 2)
    {
        c = i + b;
        b >>= 1;
        if(c <= a)
        {
            a -= c;
            b += i;
        }
    }
    return (unsigned int)b;
}
网上可以找到的  16位的和32位的稍有不同

网友:
直接转成某个数的平方,如值太小则加大,反之减小.看行不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

网友(2020-02-18):
挖了个12年前坟......

网友:
害我又去知乎里看有人问的魔法数字:0x5f3759df,那些研究算法的人太牛了

网友:
厉害。专门搜索了一下tiny13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