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SPI协议需要加上拉电阻吗,谢谢指点

楼主(2008-04-23):
51单片机模拟SPI协议需要加上拉电阻吗,谢谢指点

网友:
这要看负载的轻重了,51的IO口上拉电流比较小,加个合适的上拉电阻可以工作得更好。

楼主(2009-01-19):
通过实际模拟,一定要加一个4.7K--10K之间都可以,这样可以提高电路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要加,如楼上所说!~

网友(2010-02-22):
一定要加吗?

网友:
一般要看驱动所需的电流  一般都是集成IC  但是这个集成的IC所需的驱动电流应该咋看呢 ?我听他们说这个跟IC的漏电流有关系 只要大于这个  就行(前提是电平相符)

网友(2012-05-09):
是这样的

网友:
原先用模拟的SPI驱动无线模块,没有加过。我觉得具体看芯片认为的逻辑电平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