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P运算速度的弱弱问题,

楼主(2008-04-23):
各位DSP高手,本人基本是个DSPBC,但目前急需了解DSP一些特性,时间仓猝,没啥时间去详细阅读和分析DSP的各种特性.想在这里请教几个问题:
1、高档DSP与低档DSP的运算能力有多大差别(比较通用的,不是指特殊的DSP器件)
2、在浮点运算中,DSP是不是完全是硬件浮点运算,还是以定点运算来处理,然后再进行舍/进转换。
3、相对于目前运行在200MHz的ARM9处理器(单周期指令)在进行运算时是否有决对的优势(中高端的DSP处理器,或者说假设也是运行在200MHz下)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说说我自已的理解,目前ARM9处理器运行在200MHz下,执行32*32位浮点运算时一般情况下都是16个指令周期,90nS一条浮点运算,而运行在200MHz的假设浮点运算是单周期,那是不是说5nS就可以完成一条32*32位浮点运算?)
4、当DSP与ARM协同工作时,可否不借助第三器件(CPLD/FPGA/双端口RAM)进行数据交换。(我以前做过通过FPGA将DSP和ARM桥接起来的程序,但当时,是别人只给了我时序图,要我按时序转换就行了,因为是请别人设计的,连芯片加程序一起买,所以没有机会问别人相关问题)

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1. 性能可相差100倍的数量级。
2. 这要看具体的DSP。有些DSP本身没有硬件的浮点运算器,只能由软件来负责浮点运算。
3. 在一些特殊的信号处理方面,DSP肯定有绝对的优势,它有专门的硬件结构来支持信号处理,例如专用的乘加器等等。
4. 协议定好了,数据可以交换。可能在速度、操作方面不太方便。

网友:
圈圈的答案很好,哈哈,赞一个。

我也来答一下:

1. 看是应用在哪一方面。一般的运算参考比较一下主频就可以了,有的高档DSP有特殊的指令集,视频音频或并行运算方面有优势。
2. 有些DSP有浮点运算单元,可以直接进行浮点运算,而一般的DSP采用软件方法进行浮点运算。不过建议在动态范围要求不大的情况下,在编程时浮点运算可以转换成定点运算来进行(例如乘一个2的N次方)。
3. 除了指令之外,DSP和ARM相比还有一点有优势的就是它的架构。某些DSP有两个或更多的MAC可以支持同时执行多个运算,而且DSP一般有多个数据总线,可以支持同时从Cache或内部SRAM不同区域中取多个数据。
4. 根据协议而定。

网友:
控制用2833已经有硬件的浮点运算乘法器了

网友:
补充一点,ARM有一些DSP指令,现在DSP和某些MCU的界限已经不是很明显了,TI,2000系列的DSP已经是带DSP指令的超强单片机了。基本的DSP指令是乘加运算,桶形移位,实际上现有的DSP大多还有无开销硬件循环,并行处理(同时处理几条总线不冲突的指令),甚至多个计算同时处理,位反取值,还有多核心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