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100三线 恒流源 如何解决引线电阻带来的误差???

楼主(2008-04-23):
请问 用恒流源+三线的pt100测温
如何解决引线电阻带来的误差???

网友:
恒流用4线。
电桥用3线。
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恒流用4线。
电桥用3线。
我是这样理解的。
---------------------------
恩恩
但是我就想问问用恒流源+三线的pt100测温 ,如何解决引线电阻带来的误差???

网友:
1楼能不能讲解的细致一点

我目前是用运放来减除三线制引线电阻影响的,电桥能从理论上彻底消除引线影响,特别是引线电阻未知的前提下?

楼主:
楼上请问 您是如何用运放来减除三线制引线电阻影响的
上个电路图ok?!

网友:
硬件或软件上搞得复杂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基于ATmega48/ATmega16

书中有完整的电路和相应的软件设计

网友:
如果采集多路PT100并且采用3线桥接的方法,每路用一个电压基准源还是多路公用一个电压基准源,手上有块很老的PT100采集板,每路都用了稳压管做基准,如果公用一个精密电压基准会对各路信号有影响吗,另外采用恒流方式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我不是讲过了吗?
恒流用4线。
电桥用3线。
。你叫我用恒流3线我还真不会。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采用3线电桥的方法,需要一个电压基准对桥供电。如果是多路PT100,是不是每个桥都要单独有一个电压基准为其供电,那样的话,如果各个电压基准有偏差是不是会对各路温度造成偏差。要是只用一个电压基准为每个桥供电的话,只需考虑桥臂电阻的精度就可以了,像这样的接法可以吗。手上有块老板子,是多路PT100 3线桥接,不过每路都用了一个电压基准TL431,是不是只能这么接啊。

网友(2011-04-15):
我见过恒流用三线的,但是我不会解决误差

网友A:
我是用恒流+三线,然后用运放减掉。因为现场的布线大多是三线的,要求加根线不太现实,而且成本也高。实际效果还可以。用典型的减法电路就行。

网友:
差分放大器

网友(2011-12-12):
感觉三线制电桥并不能消除引线影响,在电桥平衡的时候,可以完全消除引线影响,但是当电桥不平衡时,将不能消除引线影响,只能将引线影响减弱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恒流+三线,然后用运放减掉。因为现场的布线大多是三线的,要求加根线不太现实,而且成本也高。实际 ...

请问你精度能做到多少,多少的温度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