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B错误-高手帮忙瞅下:[Linker Fatal Error] Fatal: Unable to open file 'YB_BASE

楼主(2008-04-24):
[Linker Fatal Error] Fatal: Unable to open file 'YB_BASE_C6.LIB'

将BCB程序换台机器 编译 就会出现上述错误 是哪里的问题?? 之前的机器是成功编译的

楼主:
没人晓得吗?

网友:
因该是你有一个控件没有加入,应该是一个串口控件。

楼主:
哦? 我没用串口也要加入? 怪事.

----

谢谢解答~!

楼主:
搞定~! 就是串口那个东东的路径问题~~ 不用它 也得关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