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最终的设计能说说吗

楼主(2008-04-24):
关于这次开源PLC最终能达到何种程度,比如上位机的梯形图是类似三菱还是西门子或者其他,还有PLC的程序中的通信协议能否和触摸屏连接.能不能提供扩展口PLC加密问题,该套件是否是散件,如果是测试程序能否跟上,除了该套散件我们还需要那些必备条件才能实验,demo程序是否丰富等等谢谢,我想到那说道那,不对请指正.

网友:
一下子好多问题啊
关于这次开源PLC最终能达到何种程度—— 我们的目标是三菱的FX1
比如上位机的梯形图是类似三菱还是西门子或者其他——肯定是三菱模式的
还有PLC的程序中的通信协议能否和触摸屏连接——标准MODBUS协议,可以任意连接
能不能提供扩展口——能够扩展模块,熟练7个
PLC加密问题——软件部分很容易实现
该套件是否是散件——散件,不提供安装服务
如果是测试程序能否跟上——测试程序就要靠大家来做了
除了该套散件我们还需要那些必备条件才能实验——你需要24伏电源、一些输入开关等就可以
demo程序是否丰富等等谢谢——DEMO程序,等测试完了,会很多的。

楼主:
恩,谢谢阿力的回答我会一直关注着的,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能提供PLC程序原理的流程图吗?

网友:
看来阿力是雄心勃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