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搜索,打开链接会把google页面覆盖掉,而不重新打开窗口,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24):
我知道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右键,在新窗口中打开,请问有没有别的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原来没有这个问题啊,原来点击搜索出来的项目,就会直接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网友: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设置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在google主页面搜索按钮右边有个使用偏好,进去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
google.cn满足lz要求

网友:
还有就是按住要打开的页面然后拖一下

网友:
还可以按住shift键的时候再点

网友:
用遨游了 带有“在新窗口打开链接” 的选项

网友:
单击右键,选择"在新窗口中打开"

楼主:
2楼的方法好,谢谢
感谢所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