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论坛老大的帖子后,讲讲我的意见!

楼主(2008-04-24):
据我了解四旋翼做到有效负荷 1kg以上的国内还没有(能实际应用的,留空时间达不到30分钟只能当玩具)。就说上海uav吧,这么多年的苦心钻研,还是突破不了这个坎(当然也不排除我最近一段时间孤陋寡闻)。 所以建议开始定位 ,可以稍微低些(比如效负荷 500g)。这样可以少走些弯路,摸着路子后再上难度。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四旋翼的控虽然重要,但是螺旋桨,电机,电池的 是制约这个项目能走多远的关键,尤其是电机。(本人愚见)
先吃饭去了,有空再来观光!!呵呵

网友:
I'm strongly agreed with you on this. Fun to fly and affordabl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网友:
Me too

强烈同意IC_SO 的意见,说的很有道理,先学会走路再说,然后在学习跑
起点不要定的太高,再不断的改进。

楼主:
我们的第一步,不会考虑负重量。甚至电池也不放在上面    ---------- 只有确定自重和负荷,才能选则电机、浆和电池。

第一步甚至遥控器也不加入,只是设计让它从地面飞起来,然后停在空中约1米,稳定几十秒,再自动降落。------------这个方案比较难实现(开始实验不建议这个方案),因为只上角速度没有遥控器的干预很难做到这一点,除非再加别的传感器干预(如角度传感器)。

楼主:
听来 老大 还是个组织能力 很强的人!!!
我来提点意见:  分4个组 铺开干,会快一些!
  组一: 动力实验和机体设计。(主要负责  动力组合的选型和机体的设计,选择长期从事航模方面的人比较合适。)
  组二: 无刷电调的 研发。(为以后的大负载四旋翼做准备,最好做一高控制精度,数字通讯电调。)
  组三: 飞控的研发。
  组四: 遥控部分的设计。(用途不同遥控部分也就不同,可以是地面站,也可以是可视头盔,也可以是遥控器)

楼主:
始终不变的是:这个一个高难度、烧钱、需要持久作战的项目。 它将会是我们网站有史以来涉及面最广、技术综合性最强、影响力也会最大的项目。   -------------------  说的 很有道理!

这个项目,如果我们成功了,估计就会被军方或公_安制止,这样,我们的开源讨论也会停止在Z.F.允许的范围内。 不过我们的专家们已经能设计出上人震惊的产品了 :)  到时也肯定会为各位参与的专家们带来应得的经济回报。-----------说的 太对了!

看见你今晚传的飞行视频  ,问: 这个四旋翼 直径多大? 多重? 上的飞控?

网友:
支持阿莫,,,我在私下小范围进行数字电调的实验,,

实验成功不成功,我都会将经验分享,

群号: 6497714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电调,,呵呵!

网友:
同意,这个项目需要深厚的前期积累
将其分解为几个不同的小项目先开路,希望最终能做出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飞行器

网友:
to : 【12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再保证统一设计的前提下,在前期就把项目分解是个好办法

网友:
to : 【10楼】 nomoneyiv

你的群号: 6497714 是QQ的吗?
我只有MSN啊,希望能和你聊聊交流无刷电调

网友:
觉得前期重点应该是飞控板和高速电调,其它的基本上在市面可以买到这几样东西!机体可发挥各人的DIY精神,集思广议,或用飞控板套件各人作出作品阿莫组织个比赛评比,订型,成功了才向负重!持久力攻关,按目前的锂电,直机飞行重量是七百多克,悬停最多只能飞十五分钟电池就不行了,觉得这个项目比雕刻机更难!意义更深!

楼主:
从事电子的人都会有  【15楼】 lcj8888   的想法(---前期重点应该是飞控板和高速电调,其它的基本上在市面可以买到这几样东西!); 都后来上机试验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在转向。

我觉得:开始把自己的飞行器  级别定好,首先选好动力组合,到后来就会事半功倍。 假如你定位的飞行器总重在2kg以上,动力组合就显得很重要。  机体 越重  无刷电调电机螺旋桨的响应速度就越重要,悬停难度越大。

楼主:
另外,假如有个长期从事航模基础实验的高手相助,这个项目会更顺利。(这是我的一点小体会)

网友:
如果飞行器超过一千克对电池要求就很高了,更别说两千克,如果你玩过电动直升机和油动直升机就知道了,要想飞久电池更难!这已是材料学项目了!所以前期重点是飞控板和高速电调,从目前为什么航模特别是直升机没几个月练习飞不起来!很大原因也是操纵的延迟性,指令传到机体太慢,,新手适应了才飞得起来!所以前期重点是飞控板和高速电调才可解决这问题! 呵莫思路是对的!如果能实现没指令悬停,有指令才动哪就太牛了!我是因为雕刻机才发现离我这么近有个这么好的论坛!它几乎包括我所有爱好!航模、电子,cnc雕刻机、太好了

楼主:
做到 飞行器自重1kg ,净负荷1kg  是很难的事情;飞行器自重500g ,净负荷500g  是更难的事情。
所以这个四旋翼总重 怎么也得1kg.

网友:
feng_matrix   :  要不你说说你的MSN,,我申请MSN

楼主:
再说  留空时间  。 靠研究电池材料学,不现实。  试验出动力组合的最佳效率比较奏效(国内都有 适合四旋翼的动力组合效率在15g/w)。

网友(2008-07-12):
我觉得你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四旋翼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律的设计是要建立在精确的数学模型之上的,没有数学模型的支持,就好比空中阁楼,纸上谈兵.
    你们现在一味强调动手搭建实物模型,而忽视了理论建模的重要性,这是不可取的.
    四旋翼飞行器是一个具有六自由度和四个控制输入的欠驱动系统,具有多变量、非线性、强耦合和干扰敏感的特性,使得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变得非常困难。姿态控制是整个飞行控制的关键,因为四旋翼飞行器的姿态与位置存在直接耦合关系,如果能精确控制飞行器姿态,则采用PID控制律就足以实现其位置与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