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会不会像AVR那样出现JTAG锁死的情况?

楼主(2008-04-25):
请问:MSP430会不会像AVR那样出现JTAG锁死的情况?

网友:
调试下放心使用,JTAG怎么都不会锁死

但是JTAG用熔丝烧毁机制,而且不可恢复,430就是这样加密的

在JATG被烧毁的情况下可以用bootload烧写程序和读取程序,烧写很简单,读取程序很麻烦,因为有加密协议,密码长度是32字节

楼主:
bootload用什么工具下载程序?
硬件怎么连接?

网友:
老兄,这一句话讲不清楚

多查手册和网站资料,上面讲的都很清楚

网友:
AVR的JTAG会死锁?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

430的jtag比较稳定!调试了上十个项目,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知道了。
JTAG线弄错了,接成SPY BI WIRE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