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ds1302无故发烫!你们用过的也这样吗?

楼主(2008-04-25):
恐怖ds1302无故发烫!时好时坏。你们用过的也这样吗?

网友:
用过几个。没有你说的问题。
看看电池管脚和电源管脚有没有接错啊,
还有内部配置的充电选项。

网友:
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2009-03-21):
我也有过这个现象,应该是脚没接好

网友:
国产假冒货,发热很正常,坏了,我有时连着换两片才正常。改用8563吧。

网友:
很明显是假货,呵呵,我也遇到过。直接换了

网友:
用过,正常的

网友:
ds1302,玩玩就好了,做产品,NO

网友:
7楼怎么会有DS1302不能做产品的说法?

我们行业用DS1302的产品多了去了,一年少说也有几十万了,没见过多少问题啊?

网友:
没有“无故”,有果必有因!

网友:
没此问题,除非你芯片是假货或是坏的

网友:
假的,1302多假货,我试过一通电连1302都炸开了,1302中间有个洞。。。

网友:
我也遇到过~~现在关掉涓流充电暂时没问题~我估计还是货源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池与电源弄反了

网友:
记得以前在本坛我说过类似的话:
我的1302也发烫过:原因是1302和单片机电压不一样,一个5伏一个3伏,中间直接连接。解决办法: 改电压或信号线串电阻。注意串电阻要增加软件延时。

网友:
我的1302 也出过类似的问题,在还有就是 时间误差太大

网友(2009-05-14):
哈哈, 这个问题我终于也遇到了. MEGA16直接带DS1302, 用外接看门狗, 开始没接外狗, 一切正常, 可接了外狗后下载程序后(用JTAG下的)因为处于调试状态无喂狗信号, 结果狗复位了单片机, 此时闻到一股糊味, 仔细一看, 是DS1302. 以前用51时没出现过这情况. 连着烧了3个, 都是这样. 我用的是双电源供电, 5V + 3.6V 开始以为是因为充电设置的问题, 就在 3.6V电池上串了个 100殴电阻. 本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是,又烧了一个,糊得很彻底,很明显串100殴没起作用。没办法这回改成在5V上串个100殴,呵呵,看他还烧不烧。之前用到的出现了 23:59:59变成04:00:00的问题。我们买的价格是2元贴片的,我估计是国货了。猜测:也许是在初始化1302时MCU复位了,可能内部出了什么错,短路.

网友(2009-08-07):
刚刚遇到了,看电流700多毫安,以为是充电芯片在发烫,摸过去才是1302.。。中指烫起泡了快。。

网友:
遇到过,字是刻的,刻很深那种,不像那种常见的刻字,还卖6个大洋,感觉不是真的。背面没有产地。dip的
好像几次都是我测量spi总线波型的时候出现,无短路,怀疑时序受干扰就会出这个问题,拿掉测试系统也不恢复。手被烫个泡……重新上电又正常

网友(2009-11-29):
遇到过,用手摸摸管脚,摸几下就开始发烫了。只能说是芯片卖假了

网友:
我一直用8563

网友:
偶也遇过这样的鸟情况,现在不想用DS1302/DS1307,全部改用PCF8563

网友:
又起来了,这个帖子.
我发现我的驱动中有个冲突,在写指令最后一个时钟下降之前没有把SPI数据置为输入状态,不知道是否这里引起问题.后来换了进口芯片,也改掉了驱动,没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0-09-16):
以前用过没问题,最近用这个芯片也发生这情况,就是在上电的时候,有时会很烫,马上断开电源,等待1分钟重新上电有时不发热
以前用的时候是对3.6V镍镉电池充电,现在用非充电的CR2032 3V锂电,不知道对外接的后备电源电池类型是否有限制?

印象中也换过原装的,6-7元/pcs 也出现这问题,测试下是否楼上这个问题

网友:
详细测试:

国产芯片(一元不到),软件设置关闭充电

       不接CR2032电池,上电不发烫,
       接CR2032电池上电发烫
       VCC2串接1N4148,有时不发烫
       VCC2串接10K电阻,都不发烫,芯片能工作,因为电流被限制了,所以不发烫,但是有时测量CR2032电压从3V被拉低到2.2V
       说明芯片内部还是工作不正常

进口芯片6元/片,测试,都不发烫

      感觉是国产芯片对后备电池的类型估计有所限制

网友(2011-02-12):
对的,我的DS1302也是如此,上电池就发烫,不上电池就不发烫。

网友:
国产芯片,对使用有所要求,芯片内部DS位设置与使用不匹配。VCC2接的是5V电源,而VCC1是3.0V电池,如果芯片内部DS位设置为01或10
,电源VCC2都会对VCC1电池充电,由于电压相差太大使充电电流大,使芯片发热后至烧毁。各位大虾们可以在VCC2上串接3个硅二极管,使电源降压到3V左右,或在VCC1上串接一个锗二极管。各位哥们可以按上述方法试试。

网友(2011-04-16):
断开3.6V充电电池,实测充电电压3.2V,没超过,但接上还是烫手。

网友(2011-07-18):
若系统用的是质量不过关的开关电源直接供电,DS1302有可能出现发热甚到炸开。这个我在一产品中遇到。

网友:
我的不紧热。都烫手了。因为这烧了四个1302.后来从新焊接了一个。又新买了几个。就好了。你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  遇到过   直接拔了纽扣电池

网友:
可以用超级电容代替充电电池,我的可以走一天,掉电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2011-10-16):
以前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DS1302的VCC2直接快速接到5V,有时电流剧增至400mA,然后持续;有的情况下又正常。
如果一开始限流10mA,一接上去就电压就稳定在3.6V,再缓慢放流,电压逐渐升至5V,正常;
一开始就限压0.2V,然后缓慢上升电压至5V,正常。
以上测试均是在VCC1上有3.3V电池的情况下测试的。取下电池后,测试每次都正常。

根据我的经验,在带有后备电池的情况下,快速上电可能会导致DS1302持续发热;缓慢上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法还是像“【16楼】 nicksean 不务正业”所提到的,在VCC2上串接100欧电阻,再接5V。

网友(2013-08-28):
国产。。。。。我的也发烫,然后我干脆就把一个VCC引脚断开,只留备用电源。。。。

网友:
不要在使用中上电池,否则必烧。哈哈。

网友:
引脚接的不好,或者是假的?没用过这个,用的是12c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