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光耦6N137的问题

楼主(2008-04-25):
最近打算买一些6N137做串口的隔离,发现市面上有黑色和黄色两种封装,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那种质量好?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
如果你的传输速率要求不高的话(<38400bps),可以用普通光耦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俺打算隔离的串口波特率是115200,只用过TLP521,不知道能用在这里麽?

网友:
TLP521理论带宽可能没有这么高,不过你可以在输出加三极管整形加速,我用PC817加三极管后试过56k,115.2k应该也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三楼的老师!

网友:
TLP521只有晶体管输出,延迟是μs级的;而6N137带集成电路,延迟是ns级的,论速度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后者比前者要快得多。
115200bps才100多k,小菜一碟。

楼主:
请教5楼老师,黄色封装和黑色封装的6N137那种更好?俺很菜,以前一直都是用TLP521,都是黄色封装的,这回想买6N137,却发现有不同牌子和封装的。怕买到假货。多谢!

网友:
我用的黑色封装的,在can的1Mbps下也没问题。

网友:
呵呵,俺是看着datasheet说话的,上面哪一种都没实际用过。
TLP521是东芝产品,6N137的生产厂家就多了去了,有东芝的,夏普的,仙童的,Avago的,Vishay的……,再说真假也不能凭颜色认出来呀。

网友:
我用黑色的.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2008-07-11):
我公司销售东芝产品,为东芝一级代理
上海欣日电子有限公司  6N137   TLP521等  有需要请联系
北京办事处地址:崇文区法华南里34号楼427室
                                   联系人:张庆军
                                   E-mail :jimmy @youngsunsh.com
                                   网  址:www.youngsunsh.com
电        话:010--67127431--8007
手        机:13466363405
传        真:010--67127410--8001

网友:
谁能共享一个使用6N137隔离的MAX485 通讯电路。

网友(2012-09-24):
mark,目前要用到,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