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SE中生成PROM程序文件(*.mcs)?

楼主(2008-04-25):
关于Xilinx的ISE开发工具的使用问题?
1) 如何在ISE中生成边界扫描文件(*.bsd格式)?
2)如何在ISE中生成PROM程序文件(*.mcs)?
3)在ISE中,top模块(顶层模块)和package模块是什么关系?
4) 在ISE中,EDIF文件和ngc文件,起什么作用?
5) LOC是什么模块还是什么标识?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自己摸索了,我装了ISE,太大了,资料比较少

网友(2008-06-17):
*.mcs要在imPACT里生成. 点击左上的PROM file formatter-->添加器件-->添加bit文件.然后点击左下的Generate File即可.
top模块就是器件的硬件引脚的封装, 其输入输出的信号对于PCB上的管脚.
LOC是用于指定top模块的信号的引脚号, 在*.ucf里用到. 如NET "reset"  LOC = "p61"  ; 标识复位引脚是芯片的61脚.

网友(2009-09-02):
怎么整啊?!跟我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