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个原创!spi控制的tft液晶!完整资料,keil下可以实现 图片 汉字 英文显示

楼主(2008-04-25):
先来忏悔一下,可能斑主经常看到我在坛子里发一句话的广告,在这里有些对不住大家了,可是今天我不是来做广告的,所以关于这个液晶请不要询问我任何关于购买这个屏幕的问题(技术问题除外)

屏幕型号 kfm567aa1 控制器 ssd1289 使用4根线就可以驱动,下面的电路图是stc12c2052的典型电路图(当然普通51适用)和程序

此屏原本没有任何资料,官方网站上也是错误的,于是自己通过对照IC,PIN对PIN一根根找出引脚定义,所以就没有液晶屏的PDF相送了。不过从电路图上还是可以看到引脚定义的,花了1个星期总算把它搞定,另外需要提醒做SPI液晶的哥们,如果你得SPI速度很高,建议在CLK线中串接一个1K的电阻,否则屏幕容易花。

显示速度可能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我感觉SPI还是不错的,比起并口的速度慢不了很多,也就乘个0.5的系数吧。

触摸ic型号实际我用的是tsc2046,兼容ADS7843, 那个8个腿的存储器是25vf系列的flash,可以自己加程序放个字库什么的

电路图 (原文件名:lcd电路图.jpg)

显示效果如下:

显示效果 (原文件名:3.2-SPI.jpg)
接着是SSD1289 和TSC2046的PDF,这个倒是可以在网上下到,方便起见也发上来:

最后就是程序了,提供了两个,一个是硬件SPI的(SST系列单片寄自带),一个是普通51模拟SPI的(速度比较慢了),虽然只有一点点差别,也发上来,省得大家弄不清出高地电平,上升下降沿走弯路:
51的程序,包括硬件SPI(限SST系列单片机)和软件模拟SPIourdev_260279.rar(文件大小:208K) (原文件名:SPI例程.rar)

网友:
谢谢lz。我有几个问题没有弄明白,请lz帮忙解答啊。
1.上图的模块是不是底板+TFT屏?TFT屏是通过塑胶的排线连到底板?
2. TFT屏的控制器ssd1289在那里?是不是已经封装在TFT屏内呢。
3.底板上的元件有那些啊。

楼主:
一个一个回答:
1.上图的模块是不是底板+TFT屏?TFT屏是通过塑胶的排线连到底板?

电路图上所表示的是tft+底板,除了那个39pin得液晶接口以外都在底板上!

2. TFT屏的控制器ssd1289在那里?是不是已经封装在TFT屏内呢。

ssd1289在液晶屏内部,是看不到的

3.底板上的元件有那些啊。

底板上有触摸屏控制器tsc2046,pwm背光控制电路,剩下的都是预留的空位,主要有stc12c2052,25vf0x0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触摸屏和液晶是一起的吗?

网友:
哈哈 , syij兄弟 在这那

首先屏不错 ,  但是  spi 驱动太吃力了  !   3300驱动 256色 spi , 用 atmel的at91sam7s64 全速驱动 刷屏 效果不好(没有优化 和 使用 DMA传输 )  , 估计优化可能好些   132 x 132 =17424字节 ( 其实数据传输每次是9位 , atmel的arm 支持9位 还好) ,  17424个字节啊 哈哈  刷屏用spi的最大速度 刷不同的颜色的时候 感觉还不是太好 。

ssd1289  320 x 240 = 76800 x 2 =153600 字节 (16位颜色 , 每个点 2个字节) ,  哈哈哈 好大的数据量啊 , 我用16位并行刷新(整屏颜色) , 感觉都不是太好(没有挂总线)  ,  spi速度 肯定不行 !

要是玩玩 还行 , 但是 spi速度 驱动这样的屏 没什么实际价值 , 你要是做东西 那肯定有问题 , spi有绝对的速度才可以 要不根本不行 光能显示没什么用啊 , 这屏又不便宜 买了体现不出价值 啊

建议 :像这样的屏 , 大家也能感觉到 为什么你所看到的屏(我是说彩色的) 都是 8位 16位数据线的那 ?  显然 生产厂家也是建议你用 并行传输的 , 很少厂家提供spi接口的 就是有也给屏蔽了  , 那些简单的屏带spi接口,是因为数据量相对少些 例如 3310 3300 5110 等等

  所以:
     第一点: 这种屏 最佳方案是 挂到有总线的 mcu 上  , 例如  :  at91sam7se  S3C44B0 等等上  这样速度快  !
              用总线的高速度+DMA + 软件优化 = 好的效果
     第二点: 买并口的屏 8位 16位的 (大部分是16位接口 8位可以条 ,一般液晶上是8080总线的) , 毕竟数据量大 啊

     要是只想显示个图像 AT的 51也能办到 , 我觉得凡是买这个屏的人 都是想做点东西的 哈哈

     买这个要慎重啊  要不买了你就放着吧

网友:
串行SPI的屏不像楼上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我用Cortex-M3内核的STM32硬件SPI驱动,能达到不错的速度

网友:
恩  我说了 spi要是有绝对的速度 那可以 , 但是 我手头的测试数据说明 够呛啊  哈哈哈哈

网友:
STM32的SPI好象最高18M的,这样算下,16位显示,最多是15帧/S.考虑到MCU还要做别的事,
一般静态还可以~

网友:
恩 ppa2001 有道理 , 静态 一般的mcu都能说的过去

其他的速度 不行 , 要使用这个的朋友 要谨慎啊

网友(2008-06-04):
是应该有点吃力。

网友:
调通了 44b0的程序 , 把 ILI9320 的lcd挂到 16位的总线上了 , 感觉速度可以 哈哈  起码做东西我觉得可以了 哈哈哈

希望用  at91sam7se 系列的试试 哈哈

网友:
还不如用我的方案,我们有5.6寸,5.84寸,8寸等等的

网友(2008-10-02):
哈哈!我买了楼主的TFT,,质量还好!我是那个做GPS的

网友:
买了lz的ILI9320的屏,挂在at91sam7se512的16位外部总线上,速度还可以,可以达到30帧/s,

移植了ucos和ucgui,效果还不错,可以做点实用的东西。

网友:
请教一下CPU接口的屏实用不?

网友(2009-03-08):
顶,改天试一下SPI的驱动

网友:
也来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中文资料啊

网友:
那位朋友有串口取电的资料么?  我实验过了只能取到5v但是电流太小  m8运行不起来啊
有成功的方法  发给我一份!!!
谢谢啊
ym7205@yahoo.com.cn

网友(2009-04-27):
请教楼主,SSD1289如果采用RGB接口,那么之前的参数设置是否采用4-wire方式都一样

网友(2009-06-11):
普及知识:
LCD的接口定义有几种(具体请大家google),这个屏是RGB接口,而不是SPI接口。
那为什么会有SPI的定义呢?在RGB接口中,SPI是供些初始化代码用的,R[5:0]、G[5:0]、B[5:0]是送图片数据用的,一次写18位数据,而不是spi来送图片数据。

当然,不是什么MCU都能用RGB接口的。

网友(2009-07-26):
找个时间也搞搞液晶显示一类的冬冬。

网友:
  处理能力小的8位MCU就用分辨率小的,要是过大,比如320 x 240以上,最好用32位,而且屏也大多为RGB接口

网友(2009-08-28):
感觉要真的专业做LCD的话,最好还是学一两款驱动IC是最好。有些东西就很好拿的出手。

网友(2009-12-24):
过去只看不回,现在看并且回,不错,厉害

网友:
厉害啊小弟佩服佩服

网友(2010-07-24):
好 学习一下 顶一个

网友(2010-08-29):
请问ssd1289控制的屏幕能横着写字符吗。就是将楼主的屏幕横过来可以吗?怎么控制?

网友:
这种屏刷整屏慢,但我们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刷整屏呀,哪块有变化才更新局部数据呀.又不是无控制器的屏.
除非你要做视频,动画之类的.

网友:
不错,先收藏一下啊

网友:
网页另存为………………

网友:
我有一块西门子工控屏的TFT液晶,但就是不知道控制芯片是什么,被厂家擦了

网友:
很不错的原创,谢谢您的分享,学习下

网友:
不错,想驱动一下手机的彩屏

网友:
21楼的价格就不要自己做了,买现成的界面来用吧

网友:
stm32用spi确实比较快

网友(2010-10-21):
lz

我购买了你的板子,编号是Z110
==
控制器是?

网友(2011-04-10):
我在淘宝买了一块屏,也是ssd1289的,怎么没有SPI口啊,店主也说只能16位驱动。

网友(2012-01-08):
能把51玩得如此牛逼,高手

网友(2012-06-23):
感觉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网友:
LZ乃是连续多届SONY,NEC杯冠军团队的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