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做和用一般用的小马达做有什么区别,如何测量小车车轮的转速呢?

楼主(2008-04-25):
我是大2学生,我们老师让我们做辆智能小车.
我想问下用步进电机做和用一般用的小马达做有什么区别
还有如何测量小车车轮的转速呢?(用步进和小马达两种情况下)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25,18:09:10 加入。
你的原标题:“步进电机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对不起站长
我又没写好帖子格式......

网友:
电机分好多种: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无刷电机……。
一般小孩玩的模型车里面的那些用几节5号/7号电池用于驱动前进后退的都是直流电机。简单的说它的特点就是给电它的转子就得转好几圈,哪怕是1秒。
步进电机是把一个电脉冲给步进电机,转子只转动一定的角度(按步进电机的自身特性,不同型号的步进电机一次转的角度不一样)。一次转动的角度就叫步距角,我用过步距角为1.8°的。
所以按照步进电机转动的特性,可以用来控制小车子的方向,当它转动几个角度前轮就打向左边,反过来转几个角度轮子就打向右边!如果你用小模型车里用于驱动前进后退的直流电机,则不好控制轮子左右摆动的角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你是广西岑溪的?
我在你旁边哦~~呵呵

网友:
旁边?广东罗定、信宜?广西苍梧、藤县、容县?
呵呵!我现在不再家乡,在北方流浪呢!

建议楼主找本电机学、伺服系统等来看看,如果觉得开始太难,就先看秦曾煌的《电工学》上册,后面简单介绍了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
如果要测小车转速有两种简单方法,就是用光电二极管或者用霍尔元件测一个圆的旋转时间,再根据半径算转速。
1:光电二极管:如在圆盘上弄个小洞,圆盘两边是分别是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二极管。当圆盘转动到能让发光二极管的光透过小孔射到光电二极管上时候,光电二极管电平变化,信号通知单片机。单片机计算两次光电二极管接收到光信号,则是转完一圈。由这两次间隔时间和孔距离圆心的半径计算出转速。
2. 霍尔元件:跟上面计算一个圆盘转一圈时间和半径差不多,只是不用打洞。霍尔元件是一个能测量磁场变化的传感器,在圆盘上固定个小磁片,当磁片靠近霍尔元件的时候,霍尔元件内的电流发生变化……

写得比较啰嗦!!!但建议你先把电子技术和单片机知识看看!!!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的驱动!!

网友:
一般用的小马达好象是有刷电机
现在模型都用无刷电机了
我见过一个DIYER自己做的AVR单片机+数码管可以控制和显示无刷电机转速
可惜我忘了地址了。
模型没用步进电机这种精确控制的吧
普通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用做自动走线小车的话最好是用步进电机做控制左右方向!

网友:
步进电机耗电厉害,而且动力不如直流电机强劲。如果有比较好的减速装置还是不错滴!一直想找传动皮带(打印机上的电机),可没找着

网友:
楼上的可以找个没用的光驱或CD/VCD里面的驱动光头做位移运动的直流电机。
我拆过一款VCD光头,里面控制光头位移运动的就是通过直流电机在丝杠上的活动而产生的!

楼主:
我拆光驱和软驱里的步进来做小车驱动,能行的吗?

楼主:
我在梧州那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