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一家公司,以后要搞MSP430

楼主(2008-04-25):
刚进一家公司,以后要搞MSP430。

先前负责MSP430的工程师走了,老板要我接手,我完全不会。
(公司里其他工程师也都不会MSP430)。

网友:
430也是不错的MCU

网友:
呵,我也在用430,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啊

网友:
8位和16位,不带系统的单片机 ,大同小异 ,拿个数据手册 ,放在旁边就能折腾好那 .

不要有什么心理作用 .

网友:
最主要时钟部分搞懂了就好了

网友:
超省电,不过有点贵!用过一下!

网友:
430不错,用IAR的C,DIY的JTAG仿真,很容易上手

网友:
430不错  有带16位ad的  价格也强

网友:
【楼主位】 ATmega32 cortex-m3, 祝贺了

网友:
那应该换个ID在上网了。

网友:
1.省电
2.集成外围多
3.贵
4.RAM少...
5.外围需要买一本国产书,一个一个的寄存器配置

网友:
官方有各个外围模块C例程,使用起来还是不麻烦的。

网友:
请问  【6楼】 liuqian 刘汧  ,有决DIY的JTAG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不错的芯片,容易上手,省电,贵

网友:
樓主真夠慘的, 給人放了白鴿, 又接手自己一點不懂的msp430.

网友:
我当初毕业的时候也是接手做MSP430,感觉贵,老工程师的程序都是汇编,确实郁闷了两个月,但是框架不怎么好。所以打算重新做,后来我就建议直接上AVR了(我们做的是电源方面监控,与低功耗无关,呵呵。),由于在学校用avr做过项目,所以很快就搞定了。总工一看可以,还便宜,就没有话说了,他还说430用3.3V供电很不爽,呵呵。

网友:
如果AVR能胜任的话 就用AVR吧

网友:
430还行,我一直用,就是抗干扰差点,适合中型系统,基本一个片子搞定,特别适合做仪表类开发

网友:
430的资料挺全的,尤其是例程,方法对路的话,上手很快的。与51的第一个区别就是IO分输入输出。

楼主:
其实很想见识一下大名鼎鼎的TI MSP430(疑问,为什么叫MSP430,而不是TMS430?)。
只是怕学的太杂,反而不好。

初步印象RAM太小了(估计是为了尽量降低功耗)。

熟悉430的朋友推荐一款430的实验板吧?

网友:
【22楼】:
  在你们公司随便找一块用430做的产品,都可以做实验板~~~~~~~~

网友:
自己画一下很简单的,画个JTAG接口,把IO口引出来就行了.和AVR差不多.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fc0e532122235056d2053721a7c7275.jhtml
可以看看这个板子,资源还可以

网友:
随便个什么公司,一般都是搞51系列或者msp430系列或者moto系列,一进去就搞avr的似乎没怎么听说,也似乎avr就是一帮爱好者在玩 ……

网友:
430的官方例程序非常丰富,也容易上手

网友:
430在低功耗方面很优秀,自己学过一段时间,不过后面没有实际应用就扔下了。

楼主要学习板是要报销还是自己出钱买?
自己出钱买的话就送你块空的PCB(自己画的,板上带JTAG,上面还能焊EPM240,JTAG可以用跳线帽转换成CPLD的下载)再送你个F149,如果是公司报销你就另外找哈。

网友:
430的最大优点就是低功耗、DIY JTAG也简单,很容易上手。就是抗干扰不大好,价格有点高,但是十六位的。

网友:
hehe,要小心它的时钟晶体哦,我有个朋友做的PCB,布线不好,搞得时钟晶体不起振,LCD也没有显示,只有重新做板。
哦,对了,他好像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430功耗很低的,我用F423,驱动一个96段的LCD,加上外围电路和传感器,工作电流可以做到20uA

网友(2010-09-08):
楼主好牛呀,这样就做主管了 ,430的掌门人

网友(2010-10-27):
只要会搞一种MCU ,其他的MCU一样搞哦

网友(2010-12-17):
不用怕,如果你搞过其它的单片机,基本上一天就能入门。没有搞过的,下个手册,买本参考书,入门也不难。
430在仪器仪表行业用的很多,功耗低是最大的优点,其它的也有用的,如51,AVR,PIC,MC等。
一个是本身性能适合需要,一个是开发人员愿意用,做出东西稳定,有人愿意掏钱买,就OK,客户才不管用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
430感觉就是太脆,还有就是贵。。别的还是很不错的!!由于官方的资料很不错,例程虽然一段一段的但是初始化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单片机的学习基本如此:
1.下载DATASHEET,看基本情况(位数,主频,电源,内存,引脚,定时器,中断,其它的模块)
2.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板,不要小看这一步,如果能让最小系统跑起来,成功了一半了
3.试验引脚的基本功能,输入,输出。
4.试验定时器,
5.试验中断
6.试验串口
7.试验ADC
8.试验SPI,IIC等
9.自行加入其它的外部器件,编写程序。
以上过程对为学习而学习的同志的建议,对于为做产品而临时换的芯片,先弄产品需要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555,一提到布线不当导致晶振不起振,我的眼泪就哗哗的

网友:
msp430推广的不错,曾经用过,后来都不用了,贵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它印象不好,曾经遇到问题,ti工程师也没给一个解决之道……

网友:
MCS-51:Micro Control System
MSP430:Mixed Signal Processor

名字很贴切啊,430强于模电,而51连个AD都没有

网友:
39楼的说法有问题哦,现在的51早已经不是大学教科书上的51啦。像C8051FXXX,ADUC8XX等51兼容系列,前者有16位ADC,后者24位!!!

网友:
晶振有官方文件说明PCB Layout方法吧。

网友(2011-05-09):
昨天刚弄的430,不知道怎么回事,业余时间弄430也有3个月了吧,过去程序怎么弄,都不出结果,昨天和前天,一口气把UART,AD,BASICTIMER和LCD搞定了,感觉是:抗干扰能力比较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过430的低功耗,我选择进入LPM3时,测得的电流竟然是50mA,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受累帮帮小弟想想问题出在哪?已经头大的不行了,进入低功耗完全是按照官方资料上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片机功耗降下来了整个电路就降下功耗了,外围电路的耗电是更需要关心的,你先确定系统进入了低功耗,把各个脚设置为输入,再看看吧

网友:
430做在电台板上,海上暴露使用,30多个没有见坏430的.

网友:
跟帖三年多。

网友(2011-07-18):
回复 楼主: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