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当单片机死机时,是否还能进入中断状态?

楼主(2008-04-25):
如题

网友:
除了"RESET"(非屏蔽中断)外,其中断则它不一定.

楼主:
那看来只能用外接有WDI的看门狗器件了

网友:
如果跑飞执行的程序没有屏蔽中断,依然会中断,不会影响,所以,通过定时器方式来喂狗无用的。

网友:
没有万能的方法.
外接WDI的看门狗器件,你需要喂它吧.如果正巧你的程序乱了,进入死循环,而循环里有喂狗的代码,那么外接的WDI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