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 用无线射频、语音编解码芯片、M16L 做数字对讲机,想法见帖子,大家讨论

楼主(2008-04-25):
现在公司有一个项目:数字对讲机。
我打算在做公司的项目的同时,也来搞一个数字对讲机的设计报告。希望大家来点激_情!!!

现在正在选型阶段。

选型最初结果如下:
1。单片机采用AVR M16L
2。语音PCM编解码芯片采用OKI日冲半导体的MSM7702-01单通(声)道PCM语音编码器
3。无线射频采用TI公司的CC1100射频收发芯片(先使用模块节省开发周期)
4。功放IC、MIC放大片 还未定

下面先介绍一下2、3的芯片。
**************************************************************************************************************************
MSM7702-01单通(声)道PCM语音编码器:(原文是英文)
特征说明:
msm7702 是一个CMOS 电路的单声道语音信号编解码器,带有频率范围从300Hz至3400Hz的A/D、D/A 转换器过滤器。
设计为应用在单电源供电和低功耗的场合。芯片优化的设计使其可以应用在数字无线系统的电话终端或ISDN 系统中。
该芯片采用低电压型运算放大器使得能降低功耗。
该设备使用与msm7508b 和msm7509b 相同的时钟脉冲。
模拟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压电型手持接收器。

•单电源供电: 2.7 V 至3.8 v
•低功率消耗
        操作模式: 15mW。VDD = 3 V
        省电模式: 3.6 mW。VDD = 3 V
        掉电模式: 0.05 mW。VDD = 3 V
• ITU-T 压缩算法
        MSM7702-01: μ/A-law (引脚选择)
        MSM7702-02: μ-law
        MSM7702-03: A-law
•内置PLL 锁相不需要外部时钟
•串行数据传输率: 64/128/256/512/1024/2048 kHz
                96/192/384/768/1536/1544/200 kHz
•可调增益
•内部参考电压
•模拟输出可直接驱动1.2KΩ负载

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60489.pdf(文件大小:130K) (原文件名:MSM7702-01.pdf)

典型应用:
**************************************************************************************************************************
CC1100射频(模块):

NewMsg_RF1100系列模块简介:
NewMsg-RF1100模块核心选用TI公司的CC1100射频收发芯片,以433MHZ的无线频段进行无线数据传输。

CC1100芯片基本特性:
1.315、433、868、915Mh的ISM 和SRD频段
2.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3.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Dm,1%数据包误码率)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6.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7.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无线唤醒)功能
8.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9.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10.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11.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

尺寸:40mm X 17mm X 1mm
工作电压:电路供电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2-FSK、GFSK和MSK
接收灵敏度:-110dBm
最大发射功率:10dBm
最大传输速率:50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20mA
传输距离:开阔地无干扰条件有效传输距离300米左右,距离具体视环境而定。

芯片资料到www.21icsearch.com搜索就有了,模块介绍:

模块图:

**************************************************************************************************************************

可行性分析:
1。速度:PCM编码码率是64Kbps(需要一个8KHz的同步脉冲输入),无线芯片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M16L最高频率8M,所以速度上是可行的。
2。供电:MSM7702-01(2.7-3.8V),CC1100(1.9-3.6V),M16L(2.7 - 5.5V)。所以可以采用两节AAA普通电池供电。
3。距离:完全取决于CC1100,开阔地300米,基本符合吧。

大家有什么建议意见都说说,来点激_情,搞一个数字对讲机的制作。
开发过程会全程跟踪,呵呵,希望帖子别石沉大海了。

楼主:
沙发从来自己坐

网友:
声音直接用M16的AD转化为数字,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我觉得用单片机的AD没多大意义:
1。M16,10位分辨率,15kSPS,单片机还要将采集的数据送给去控制无线射频芯片,虽然没试过但是速度估计很勉强了。
2。PCM算法可以更好的表达语音信号,码率又低,64kbps,如果用AD,产生相同码率的数据得到的音效比PCM的差。PCM编码原理:http://www.info.swust.edu.cn/comte/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1
3。还原时还得要一个10位DA,程序上复杂了不说,芯片代价又高了。MSM7702-01大概10多元。

网友:
以前见过M16+nRF24L01做的会议语音系统。

不知道CC1100速度上是否跟的上?理论上最高500kbps,实际呢?

能否全双工?

楼主:
理论500k,pcm只要64k,我想1/8的速度应该没问题吧,cc1100不支持双工,pcm芯片是否能双工还在研究中。

网友:
按你的方案,PCM编码64Kbps,CC1100可能50米都做不到

网友:
300米?除非用1200bps吧.

建议用ADPCM或者别的编码,9600bps甚至4800bps就够了,用软件TDD方式转成全双工.那100米估计有可能,哈哈.

模拟语言传输的速率是非常低的,channel space 12.5k都可以,而数字不行.至少FSK不行.

还有CC1100只能到250kbps(500kbps并未开放或者不推荐)

网友:
我也曾经想过用类似的无线通信芯片实现语音传输。但感觉玄。

楼主:
主要还是速率和距离的问题了,继续选吧。

网友:
对讲机对音质没有特殊要求,Codec芯片越便宜越好,单片机AD就想都不用想,门也没有。

网友:
【14楼】 luan3703:
有门,5年前我就用CC1000未编码单向传输过语音(76.8kbps).

M8的AD 8k,8位直接转换后每64bytes一帧,收到后用PWM+RC转成语音驱动喇叭.速率太高.距离不咋的

网友:
关注了,不过还要考虑入网的相关东西

网友:
使用ADPCM需要主要如果传输过程中有误码的话会引起信号电平的便宜,因为ADPCM的信号前后相关的。一般使用对讲机的话还是用CVSD编码,如CMX639/CMX649

网友:
有些兴趣啊,但知识不够.
【15楼】 Oliver ,问你个问题,速率太高.距离不咋的,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18楼】 lost_sunshine,速率提升,那调制深度也必须增加,那带宽也会增加.(公式好象是:x*速率+y*频偏,x,y忘了).

带块增加那灵敏度就会下降,距离自然就近了.比如1200bps的距离是9600bps的2倍以上

楼主:
17楼和13楼两位高手的建议很好,在网上了解到cvsd编码更适合做无线语音传输,在找价位合适的cvsd编解码芯片,cms639价格很高,今天问了价位在120,可能难以采用

16楼:这个设计暂时只做本公司内部使用,入网先不去考虑了。

无线模块:
这个项目预计开发周期比较长,打算先用现有的cc1100模块做通讯层的测试,系统其他的部分测试通过后再用24l01模块做通讯,联系ll88mm88说可以提供24l01模块和avr程序。

网友:
一片CC1110或CC2510就可以.集成了μLaw Compression / Encoding I2S接口。
我做过单向传输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精神上鼓励
一直想搞个大功率电台,又想搞对讲机,可时间上不允许

网友(2008-09-10):
距离一长,就要降速率了,不容易做的

网友(2009-06-19):
也是在考虑做这样类似的东西,关注中

网友:
挺有意思的,
楼主做什么用阿?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网友:
那就顶一下吧

网友:
用STM32做speex压缩,有现成的库,可以压到8kbps,容错性也较好,可容忍丢帧,缺点是处理延时有点大。

网友:
新华龙有个这样的 应用笔记 Wireless Digital Full-Duplex Voice Transceiver

用330+ cc1000 做的  cvsd编码  用单片机做了

网友:
【15楼】 Oliver

有门,5年前我就用CC1000未编码单向传输过语音(76.8kbps).

M8的AD 8k,8位直接转换后每64bytes一帧,收到后用PWM+RC转成语音驱动喇叭.速率太高.距离不咋的
--------------------------------------------------------------------------------------
   LZ 64Kbps的数据速率,使用压缩编码算法压缩一下,压倒9.6kbps 就比较好做了。15L说得很清楚,采用一般射频模块,距离是个问题。同一模块,通信速率越高,接收灵敏度就越低。如果自己内部使用,直接买几个对讲机就得了,用得着自己做吗?

网友(2009-08-17):
不知道CC1000用1000b的速率能传多远?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2009-10-20):
用CVSD,16K采样,效果还可以,用普通零件做的CVSD,专门的IC太贵,用不起

网友:
CC1100好便宜吗?换一个吧。用2.4G宽频的多好,不是都有24L01吗?
CC1100只适合用控制,传语音还是不行的,还有,AVR你不要想着处理了,不要说什么,就是ARM DSP都有点勉强。当然,语音来说会好好多。

网友:
建议 采用2.4G 频段

天线尺寸小

功放 也好配

网友:
和楼上探讨,同等功率下2.4G传输距离比红外小,而且阻隔物影响大。

网友:
2.4G距离太近,绕障能力太弱.

好处就是:
某频段做W级都可以(占空比有限制)
天线可以非常小甚至用高性能,低敏感型贴片陶瓷天线
匹配元件几乎可以不用集总元件(微带线匹配)

不过测量仪器也贵了,网分/频分/信源就能让很多小公司破产了,可能连套校准件都买不起(舍不得买)

网友:
shrlyq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实验,,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的QQ:275181244

网友:
关注中,一年半过去了,一直还在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现需要无线对讲的方案,如有公司或个人有成熟的方案或是模块可以和我联系  QQ309881451

网友(2011-01-22):
顶起来吧,挺好的想法,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实现了.

网友(2011-11-01):
恩~~~很好很好~~~

网友: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984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atshit
求指点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