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文章的proteus

楼主(2008-04-26):
网上盛传的<<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 很经典
为了方便研究 我在proteus6.9sp4的平台上搭建了该文章的仿真电路
欢迎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60542.rar(文件大小:16K) (原文件名:MENU_Demo.rar)

网友:
光电路啊,没程序阿

楼主:
程序太大 传不上来

楼主:
程序在这里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98580&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为什么运行后,LCD空白呢,显示不出楼主的字符;
发现LCD电平没有变化,奇怪;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的资源,可惜没有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shjpx314@yahoo.com.cn

网友:
知道原因了,
原来是函数GUI_DispStringAtBar(U8 *s,U8 x0, U8 y0, U8 x1,U8 Mode):
    i = 0;                         //不知道这句为什么没效,i始终等于0xff
    while(s!='\0')
    {//统计中英文个数
        if (s > 0x80)
        {
            CNCount ++;
            i++;
        }
        else
        {
           ENCount++;
        }
        i++;
    }

不知道为什么"i = 0;"没效,i始终等于0xff,导致程序一直在while死循环里面;

网友:
加入static 和volatile后问题仍然如故;
static volatile  U8 i;
i = 0;

可i仍然等于0xff;
keil编译器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
我用keil软件仿真给i=0,能正确赋值;
可用proteus硬件仿真时i=0,i却仍为0xff;
有谁知道原因?

网友:
keil软件仿真给i清零后值为0x00 (原文件名:keil软件仿真给i清零后值为0x00.JPG)

proteus联机仿真给i清零后值为0xff (原文件名:proteus联机仿真给i清零后值为0xff.JPG)

网友:
重装keil full version V7.06
将Proteus升级至7.1SP2,
问题仍然如故;
为什么Proteus仿真会赋值不正确呢?

网友(2008-05-26):
观查proteus警告窗,有一条信息: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
谁知道怎么弄;
有人说CPU太慢,可我让proteus一直开着,过了段时间计算机就谈出
"0x0dc81cc"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itten".

楼主:
请修改编译模式
改为Small

网友(2008-07-02):
谢谢;
呆会回家试试;
公司不能用任何破解软件,没办法;
呵呵;

网友(2009-07-07):
果然改为small就可以了,谢了

网友(2010-01-07):
很经典!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2011-04-14):
不知怎么的,下载不了。有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新的下载链接啊?

网友:
怎么实现proteus6.9与keil c51 v7.50结合啊?请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实现proteus6.9与keil c51 v7.50结合啊?请求指教

网友(2011-05-21):
很好的功能,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实现proteus6.9与keil c51 v7.50结合啊?请求指教
本人最近很忙 没有时间 回复
有相关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