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一个共用体基本问题

楼主(2008-04-26):
如:
union
   {
   unsigned char name[];
   unsigned long x =0x11223344;
   }student;

下面的答案是否正确?
   student.name[0] = 0x11;
   student.name[1] = 0x22;
   student.name[2] = 0x33;
   student.name[3] = 0x44;

另外我用的是IAR的编译器,如不正确,编译器的设置如何?好像涉及到大端、小端排列方式吧?

网友:
如果编译器是大端设置,则对了。

网友:
用STUDIO软件模拟一下,查看student.name[0]等值验证.

楼主:
谢谢!我通过STUDIO软件模拟了……确实如2楼所述。与我上述写的答案刚好相反,AVR按字节存储是低字节放在低地址那样的顺序排列。另外好像不能通过编译软件设置选项来进行更改,我没找到。就是我变换着输出格式经调试还是一样。

网友:
1.通常编译软件不能进行更改,因为这是由MCU本身决定的.
2.另外在使用中可以不必考虑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的问题.上层软件直接对long x做操作,下层软件按顺序读写char nam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