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7705等AD芯片,怎么处理浮电压?

楼主(2008-04-26):
我采用差分输入(A0 @ A1),悬空时有不稳定的电压,不停跳变,有时还很大,输入两端需要接很小的电阻才能稳定。

怎么处理?谢谢!

ADS1240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ADS1240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7-11-03):
楼主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感觉只能加上下拉,或者差分之间的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