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vr硬件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最近在avr电路开发中,碰到老是仿真下载出现同一问题,我是第一次使用avrJTAG,如果不是马老师出了一本好书,真想放弃。还是用pic仿真。
其显示提示如下:
JTAG ICE: Warning: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 an invalid value (0x7FFFFFFF) was received from the device.
Error reading programcounter
Error reading memory : IO  Address:0  Size:64
Error reading memory : REGISTERS  Address:0  Size:32

网友:
使用AVR,建议你放弃硬件仿真.

楼主:
为何,有这么???????????????????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多的问号.我是建议,至于你是否同意和采纳,由你自己决定.

为何建议的具体说明请看书的515页上的解释.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mega单片机在硬件仿真中存在问题,但马老师我认为像mega这样的大容量单片机开发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时,软件仿真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它不能代表一个真正的硬件目标系统,占用计算机大量的运算资源.....,为何Ti dsp开发时,几乎
多要用仿真器。我认为在系统不大时,可用软仿真,否则要用硬仿真,mega128的大容量应该足易开发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网友:
当你在通常情况时,已经感觉到没有必要使用硬件仿真时,你的水平将大大超过目前的水平.初学阶段,依赖硬件仿真,水平提高很慢,甚至会走弯路.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