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个 mega16 vs1003 sd card 的mp3 pcb电路板 (做多了,扔了浪费,需要的拿去)

楼主(2008-04-26):
前端时间做了几个 mega16 + vs1003的电路板 测试用了2个,还剩6个在手里,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
这里发上来资料和图片

说明: 这个是参考bozai的 那个mega8 + vs1003的修改版,所以程序我就不上传了, 参考bozai的修改一下就ok的

原理图:

pcb:

pic:

联系方式:
email:zhaoliang0801@gmail.com
tel:13889695114
qq:381125582

说明: 成品板上用了一个跳线,就是将sd卡的 cs 跳到 PB4(ss),发现这样程序才能够正常运行

还有就是 由于布线的时候 没有注意,在晶振下面放置了 过孔,所以焊接的时候注意最好不要将晶振焊接到底,留有一定的空隙
PS:这点在设计的时候需要住 ,最好不要在晶振下面放置过孔 ..........

原理图中有一个部分是 386的功放 部分,效果不好 ,不建议焊接,直接用耳机 可以学习了,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情况我都说明了,over

网友:
一般晶振都是有绝缘垫,或者在pcb上丝印覆盖

楼主:
忘了说价格了

pcb 板子 10元一个

运费自理,圆通12元,顺风20元

淘宝链接 :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a208778e0dfe3b78c0a88fcc5f4f746.jhtml

楼主:
这里的氛围就是好,刚刚发帖子就有人看过,并且回复了,

回pulan 我明白为什么有人 把晶振 上用丝印了,原来是这个作用 ~—~

网友:
请问下楼主,为什么将sd卡的 cs 跳到 PB4(ss)才能正常运行呢?

楼主:
回 cddyy
我当时也没有 太仔细调试,发现我以前的程序上用的是 ss脚 ,我用的不是,就个割断了,
改了一下线 ,就好用了

上传pcb 文件 protel格式

网友:
以为板子不要钱呢。。。

楼主:
回 plantniu

如果 你需要的话 ,快递到付,可以送你一块

网友:
我还以为SD卡的CS线一定要接SS脚呢~~

网友:
呵呵,多谢搂主,暂时不用了,给其他人吧

网友:
自己拿洞洞板焊了一块,还好使,帮顶

网友:
>>我还以为SD卡的CS线一定要接SS脚呢~~
S\S\应该是 mega作为spi从端的选通信号
当作为spi主端操作sd卡的时候不可以 "SD卡的CS线接SS脚"
我玩AT89C51SND1C读写sd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
看看我的原理图:
at89c51snd1c mp3 原理图 mp3.v0.2.pdfourdev_261102.pdf(文件大小:91K) (原文件名:mp3.v0.2.pdf)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个楼主,M16的剩余空间是否足够放上LCD3310的代码?如果够的话很想买一块~~~~~~
原来仿制了bozai的M8+vs1003成功了,但看样子M8放不上LCD3310的那部分代码了,目前仿制你的M64+VS1003+LCD3310,自己加了一些功能,(*^__^*) 嘻嘻……!!按键换成类似真MP3的三相开关(本站邮购部买的,有介绍),没经费去制版呢,呵呵!

楼主(2008-06-04):
板子已出 ,谢谢关注 ~

网友(2010-12-27):
楼主,你的m16程序有多大啊?我用的也是bozai的,说m16flash不够

网友(2012-07-21):
参考一下

网友(2014-10-29):
冒昧问下为什么用386效果不好?

网友(2014-12-08):
虽然不需要,但是帮楼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