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楼主(2008-04-27):
刚学习AVR时,我就想从作一件实用的设备开始,这样即学习了单片机,又得到一件作品,电源是每一个实验都离不开的设备,所以就从电源作起。
LM317是一个各项指标都优秀的线性稳压电路,用它制作的稳压电源电压调整率、负载调率都很高,另外它的保护功能均很完善。用M8去控制它可得到一个电压从0一20V,最大电流1.5A的稳压电源。
基本原理,用M8的PWM作数模转换,经过两级RC滤波后得到0一5V的控制电压,PWM是用M8的定时器1来实现的,有10位的分辨能力,控制电压从0一5V分1024步进行,这个控制电压经过运放U3A放大后得到-1.25V一18.75V的控制电压到LM317的调整端,实现电压的调整,输出电压
Uout=Uu3a十1.25V
Uout 电源输出电压,Uu3a运放U3A的输出电压
为了降低功耗电源的输入电压由继电器K1切换,当输出电压<=9V时K1切换到12V ,输出电压>9V时切换到24V。
这种线性稳压电源损耗比较大,LM317的散热用了一个P3 CPU散热器和风扇,由M8计算当LM317上的功耗大于4W时启动风扇工作,这样可降低噪声和延长风扇的使用寿命,我作过测试,采用这种散热方式,在各电压范围内均可连续满负荷工作。
电源设置有一个截止型电流保护,由软件控制,调节范围0一1.5A ,我们可跟据自已实验内容来设置这个保护值,当输出电流大于这个设定保护值时,电源关闭输出电压为0V ,并产生声音报警。为了使用方便,初始值为最大输出电流1.500A 。
电源的的工作状态如图所示

电源的启动工作状态

电源的停止关闭状态

电源的过电流保护状态
按键S1作为电源输出的启动、停止开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S2、S3调节输出电压的加减,S4、S5调节输出电流的保护值,这四个按键开关均有步进调节、连续调节和按下一定时间后快速调节功能。
电源的调整,调节R16使LCD显示电压与电源输出电压一致。调节R20使LCD显示电流与输出电流一致。
电路板上还有一个通讯接口,要加电平转换的,有时间我会作一个上位机软件来实现电源更多功能。
程序是用BASCCOM-AVR写的,我把原程序放上,是为了大家能把它作的更好。

PCB板被设计成单面并适合用热转印方法来制作。

这是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这是制作资料和原程序

楼主(2009-05-01):
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程序升级,具体看源程序注释.

        注意下载时把EEPROM存储器文件DC04.EEP也下载到单片机.

'///////////////////////////////////////////////////////////////////////////////
'/                                                                             /
'/ 这是一个M8控制LM317的直流稳压电源                                           /
'/ 输出电压 0-20V 连续调节                                                     /
'/ 最大输出电流 1.5A                                                           /
'/ 截止型过电流保护 0-1.5A 连续调节                                            /
'/                                                                             /
'/ 这次更新作出以下改进:                                                      /
'/ 1.修正了电源启动/停止按键容易翻转的问题,增加了按键音                       /
'/ 2.增加了EEPROM存储器数据保存功能,上电后直接到保存的电压、电流值。          /
'/                                                                             /
'/                            junsheng427@126.com  200712-20090501             /
'/                                             吕军省  天津大港                /
'/                                                                             /
'///////////////////////////////////////////////////////////////////////////////

'//当前电源用这个20090501///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2 , Db5 = Portb.3 , Db6 = Portb.4 , Db7 = Portb.5 , E = Portb.0 , Rs = Portd.2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Internal
'定义ADC为单次运行模式,转换时钟-自动,内部参考电压
Config Timer1 = Pwm , Pwm = 10 , Compare A Pwm = Clear Down , Prescale = 1
'PWM1A配置,用于数模转换,
Ddrb.1 = 1       'PWM1A输出端子

'/////定义所需要变量 ///////////////////////////////////////////////////////////

Dim V_dc As Long , A_dc As Long , W As Long
Dim V1_dc As Word , A1_dc As Word , A As Word , C As Word , A1 As Word
Dim V1 As String * 5
Dim V2 As String * 5
Dim C1 As String * 5
Dim Vdeep As String * 5
Dim Veep As Word
Dim Aeep As Word
Dim N As Byte , B2 As Byte , B3 As Byte , B4 As Byte , B5 As Byte , K As Byte

'/////初始化设置////////////////////////////////////////////////////////////////

   Ddrd.3 = 0       '定义PD.3~PD.7为输入,上拉电阻有效 .按键初始化
   Ddrd.4 = 0
   Ddrd.5 = 0
   Ddrd.6 = 0
   Ddrd.7 = 0
   Portd.3 = 1
   Portd.4 = 1
   Portd.5 = 1
   Portd.6 = 1
   Portd.7 = 1

   Start Timer1
   Start Adc

   Readeeprom Veep , 2       '上电时读取存贮的电压值
   Readeeprom Aeep , 5       '上电时读取存贮的电流值

   A1 = Veep
   C = Aeep
   Veep = Veep * 2
   Vdeep = Str(veep)
   Vdeep = Format(vdeep , " 0.00")
   A = 0
   W = 0

   Ddrc.4 = 1       '初始化风扇控制
   Portc.4 = 0

   Ddrc.3 = 1       '初始化继电器控制
   Portc.3 = 0

   Ddrc.2 = 1
   Portc.2 = 0

   Cls
   Cursor Off
   Locate 1 , 10
   Lcd "[" ; Vdeep ; "V"

'/////主程序////////////////////////////////////////////////////////////////////

Do
   Pwm1a = A
   N = 1
   V1_dc = 0
   A1_dc = 0
   V_dc = 0
   A_dc = 0

   For N = 1 To 30       'ADC采样30次

      V1_dc = Getadc(0)
      V_dc = V_dc + V1_dc       'ADC的原始值累加

      A1_dc = Getadc(1)
      A_dc = A_dc + A1_dc

   Next

      V_dc = V_dc / 30
      A_dc = A_dc / 30

      V_dc = 2600 * V_dc
      V_dc = V_dc / 1023

      A_dc = 2600 * A_dc
      A_dc = A_dc / 1430

   If A >= 451 Then Portc.3 = 1 Else Portc.3 = 0       '继电器控制

   If A < 451 Then W = 1400 Else W = 2800       '风扇控制
      W = W - V_dc
      W = W * A_dc
   If W > 400000 Then Portc.4 = 1 Else Portc.4 = 0

      Gosub Lp_lcd
      Gosub Lp_key

   If A_dc >= C Then       '截止型电流保护
     Waitms 500
      If A_dc >= C Then
         A1 = A
         A = 0
         Locate 1 , 10
         Lcd "   OC  "
         Gosub Mu
      End If
   End If

Loop
End

'/////显示处理//////////////////////////////////////////////////////////////////

Lp_lcd:

   V1 = Str(v_dc)
   V1 = Format(v1 , " 0.00")       '数字转换为字符串,确定小数点

   V2 = Str(a_dc)
   V2 = Format(v2 , "0.000")

   C1 = Str(c)
   C1 = Format(c1 , "0.000")

   Locate 1 , 1
   Lcd "U=" ; V1 ; "V"

   Lowerline
   Lcd "I=" ; V2 ; "A <"

   Locate 2 , 11
   Lcd C1 ; "A"

Return

'/////按键处理//////////////////////////////////////////////////////////////////

Lp_key:

   If Pind.3 = 0 And A = 0 Then       '启动
      Waitms 50
        If Pind.3 = 0 And A = 0 Then
           A = A1
           Locate 1 , 10
           Lcd "   ON  "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K = 1       '加入这个变量是为了是为了在电源关闭时禁止电压调节
           Bitwait Pind.3 , Set       '等待直到位设置为 set(1)
     End If
   End If

   If Pind.3 = 0 And A > 1 Then       '停止
      Waitms 50
        If Pind.3 = 0 And A > 1 Then
           A1 = A
           A = 0
           Locate 1 , 10
           Lcd "  OFF  "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Waitms 20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K = 0
           Bitwait Pind.3 , Set
        End If
   End If

   '/////保存掉电数据///////////////////////////////////////////////////////////

    '当电源停止时,按下“电压+”按键,存贮当前电压、电流设置。

   If Pind.4 = 0 And K = 0 Then
      Waitms 50
         If Pind.4 = 0 And K = 0 Then
            Writeeeprom A1 , 2       '存电压
            Writeeeprom C , 5       '存电流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End If
   End If

   '////////////////////////////////////////////////////////////////////////////

   If Pind.4 = 1 Then B2 = 0       '电压+

   If Pind.4 = 0 And K = 1 Then
      Waitms 50
        If Pind.4 = 0 And K = 1 Then
          If A < 1023 Then
             A = A + 1
             B2 = B2 + 1
             If B2 > 20 And A < 1013 Then
             A = A + 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Pind.5 = 1 Then B3 = 0       '电压-

   If Pind.5 = 0 And K = 1 Then
      Waitms 50
        If Pind.5 = 0 And K = 1 Then
          If A > 1 Then
            A = A - 1
            B3 = B3 + 1
            If B3 > 20 And A > 10 Then
             A = A - 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Pind.6 = 1 Then B4 = 0       '电流+

   If Pind.6 = 0 Then
      Waitms 50
        If Pind.6 = 0 Then
          If C < 1500 Then
            C = C + 1
            B4 = B4 + 1
            If B4 > 20 And C < 1480 Then
             C = C + 2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Pind.7 = 1 Then B5 = 0       '电流-

   If Pind.7 = 0 Then
      Waitms 50
         If Pind.7 = 0 Then
           If C > 1 Then
             C = C - 1
             B5 = B5 + 1
             If B5 > 20 And C > 20 Then
              C = C - 2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Return

'报警声音///////////////////////////////////////////////////////////////////////

Mu: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Waitms 20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Waitms 20
   Sound Portc.5 , 100 , 1000

Return

'///////////////////////////////////////////////////////////////////////////////

$eeprom
$eepromhex
Shuzu:
    Data 0 , 0 , 0 , 0 , 0 , 232 , 3

网友(2008-04-27):
顶,好东西,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我用Protel DXP不能打开

网友A:
好东西!
有没有条件测试一下纹波.最简单的办法,将电压调到最高,串个1000u电容(注意正负),接上耳机,听听有无声音.

网友:
h572
你的建议不错!开眼了

楼主:
用这个作的 Altium.Designer.v6.6

网友:
酷呆了,照片拍得很好,特别是LCD的 效果超好

当然,硬件的做工也是非常的好!

网友:
很不错啊 楼主多做几个拿出来卖吧 挺漂亮的

网友:
找不到 Altium.Designer.v6.6 ,大家谁能放个PDF版本上来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

网友:
请介绍一下这个电源的电压电流精度能够达到多少?特别是电流的测试精度。最小测量电流是多少,漂移多少?

网友:
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那位高人用Altium.Designer.v6.6 打开,然后将SCH,PCB导出为protel99格式,谢谢。由于我的机器是2002年的二手机,根本没有办法运行那人软件。

网友:
protel 99 的文件

楼主:
14楼的朋友,看这个能不能打开

网友:
谢谢admvip,jun427.可以打开的

网友:
我打算也做一个,但是我将会省掉许多电容,呵呵!喇叭那里的三极管,R3,R4也将要省掉。

网友:
不错, 也来顶一下!

网友:
文字清晰、资料完整、图片清楚,这样的好贴不置cool 就没有天理了。

网友:
水平够之后,也COPY一个,谢谢

网友:
有点太酷了,楼主是个高手!深藏不露!

网友:
看了之后流口水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这样改进一下,加锂电充电电路,做成一个可充可移动的电源。
现在锂电电池容量可以做的较大,这样在现场调试方便多了!

网友:
LZ请问下这个运放怎么工作的?能不能给出个计算式啊?如果PWM作DA输出的电压为0V运放怎么工作的?电流回路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如果提高输入电压能否输出更高的输出电压比如0-24V可调,毕竟24V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电源

楼主:
回28楼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问题,

当V1=0时,Vo=-1.25V,这时LM317输出为0

回29楼的,
可以输出更高的电压到24V
VR2换成7824,
把D9短路
调整R19使电源输出到最高电压24V
原则是当你还想进一步提高输出电压时,要注意LM324最高电源电压与LM317最高输入电压。

网友:
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下一步搞一个试试、

网友:
模电用得很好呀
这个我顶了

网友:
我算了下,Vo=Vi(R19/R18+1) - (5*G17+Vi*G18)/(G17+G18+G21) G为电导

网友:
很简单的说,你们都不喜欢动脑筋。该电源只能玩玩啊,不能够用于产品啊。

网友:
谁把转换后的代码贴上来  楼主的那个语法不熟悉

网友:
做个记号呵呵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但是按照原理图来讲,317能输出0V~1.25V么??

网友:
好厉害!!!有时间也搞个试试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但是按照原理图来讲,317能输出0V~1.25V么??
回复43楼
这个可以
只要的是基准源电压小于-1.25V就可以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
下面是用来测量输出电压的吗?

adc (原文件名:adc.jpg)
adc1和adc0是用来测电压的吗?

楼主:
回hggl

adc0 通过R13、R16分压,测电源的输出电压的。
adc1 通过运放U3B放大取样电阻R23上的电压,测量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先顶下

什么时候也搞个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更详细的讲一下PWM用做数模转换的原理吗?
正在分析楼主的电路,楼主的运放用得好巧!
PWM中是不是用波形输出,然后调节高低电平的占空比
来实现PWM口输出电压的变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在电压+/电压- 时通过调整PWM的输出占空比
从而达到控制LM317的基准源电压?
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我这有一个国外的数字电源,支持多路输出,有参考价值,不过就是太大了16M,要不就传上来给大家共享了

网友:
16M不算大,楼主辛苦一下,传上来共享一下啦。THANKS!!!

网友:
收下,好东东。

楼主:
在电源设计实验阶段,曾用多种负载作测试,电阻性的,感性的,容性的等,当用一个录音机电机做实验时发现,当电压从0开始上调到150mV电压时,就可正常启动运转,这是原来没有看到的现象,这可能就是数字化的威力。(测试用的电机取掉了原来的稳速板,原设计是6V供电还是9V供电记不清了,台湾产的。)

这个是测试视频

网友:
数控电源有什麽用途? 是否电机实验才会用到?

网友:
怎么我打不开有PDF的那个压缩文件,还有楼主可不可以提供原程序,我的邮箱是sea18c@163.com

网友:
顶,准备做一个,但只是没有用过M8,只会51。

网友:
顶,一定做一个!

多谢共享!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我做的这个电源怎么在电压《2.3V时,不能调节?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建议你取掉RP,给LM358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就会调到1.23V的

网友:
电压测量是在LM317输出与GND之间,但负载回路中还串有两个并联的0.15电流取样电阻,当电流达到2A的时候,2A*0.075R=0.15V,这时负载上的电压与测量到的电压之间会不会有0.15V的差异?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2008-05-30):
电压测量是在LM317输出与GND之间,但负载回路中还串有两个并联的0.15电流取样电阻,当电流达到2A的时候,2A*0.075R=0.15V,这时负载上的电压与测量到的电压之间会不会有0.15V的差异?哪位解答一下?

网友:
個人慘痛經驗 :5V 及3.3V電源一定用固定的,而且都加了超壓保護電路(crow bar circuit).

网友:
请问有那位网友做了这款pcb出来或者成品出来,最近没时间自己动手做这个,但楼主这个电源实在太吸引了,最近也急需用,我可以想网友购买一个吗?

网友:
都不错的东西 ,可惜本地买不到8啊,没得玩了。

网友:
好东东记号

网友:
真的很NB啊……

网友:
楼主的电源属于淘汰产品:
LM317在ADJ悬空的时候会输出电源电压,如果电压太高这样就会倒灌如运放,所以该电路不可能做到20-30V(当然你的运放可以超频到30V)
,还有在运放输出落后LM317输出的时候,相当于LM317的ADJ悬空,LM317也会输出电源电压,这个电压属于大电流的,运放输出电压不能拉低该电压,造成LM317电压不可以调节。当然你也许会说我没有遇见该种情况。不过提醒你,没有遇见不等于不存在。就像AVR超频一样,有的超频可以,有的不可以。
LM317输出0时候还要加负电压,需要运放双电源,太麻烦。
当然LM317还是很好的,不过看见楼主做的这样麻烦,所以说两句,不要见怪

楼主:
谢谢网友的提醒

看LM317手册是怎么讲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Iadj是恒流的100uA,不会产生大电流(器件损坏有可能)。

该电路能作到25V确实作不到30V,还是看器件手册,我实际制作的是最高输出电压20V,从实验板到现在用了有一年多,没有发现什
么大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运放输出落后LM317输出的时候,这个电路中运放就是给LM317一个参考电压,本身并没有参与LM317的反馈调整,请网友有时间给分析一下,咱们共同学习。
至于该电源属于淘汰产品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指的什么,据我多年的经验,如果你作新电路实验,最好用这类线性稳压电源,尽管它损耗比较大,会助你排除很多不确定判断。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个!佩服!

网友:
这是个经典电路,79楼chenjianlin 怎么说淘汰.(谢谢你上次帮忙)
运放324双电源可以做到0-15V呀,317调节也可以输出到16.25V呀,也不明白楼主怎么调节到20V的。
单电源当然可以做到1.25V-32.25V.
楼主的线路板做的真好看。

网友:
最最强烈的感谢楼主

网友:
所謂的數控電源是忽悠人的, lm317本來就是模擬線性電路芯片.

网友:
我也想做个实验电源 在明纬开关电源的基础上改
LM317 LM337 LM2575 LDO 都上
不过还是想用电位器调 单片机就用来显示实时电压和电流得了
现在就是找不到好一点的电位器

网友(2008-07-04):
为什么我用楼主的程序下进去之后电压显示一直为零?实际可以调大小,就显示不对

网友:
我做了一个,有以下问题:
1。电压值可以调的和万用表一样。但电流值不会和万用表一样成比例变化,比如5V100欧的负载可以调到50MA ,但到了10V 就不对了。
  2。电源按键没有去抖处理,很不方便。

     请原作者指教,我是做一个自己用!

网友:
请楼主,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整了一个用M16的,电压可以做到0~24V输出,但电流怎么也搞不准,望高手们指教

楼主:
我想问楼上的,你是用原文的印刷板作的吗,如果是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看看走线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电源按键有去抖动处理,是按一般微动开关设计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aini
积分:165
派别:
来自:
很简单的说,你们都不喜欢动脑筋。该电源只能玩玩啊,不能够用于产品啊。

sourceForge 不恥上問
积分:262
派别:
来自:開源世界
所謂的數控電源是忽悠人的, lm317本來就是模擬線性電路芯片.

这里数控是指调节按键输出时是数控,那你的开关电源面不是也有模拟吗?有的人老是觉得别人不行,可自己只会撇嘴,卖嘴,啥也不干,我强烈鄙视!感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支持97楼,如果谁觉得这些都是小儿科,那就拿出你很牛的证明给大家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是用你的PCB文件打的样板,就是电流值不对,那个取样电子我更换了很多种规格也不行,我怀疑是324的参数不同,对于电源键,按键时,很容易翻转,对于电源开关(ON/OFF)最好不能出现上面的现象,我现在用硬件去抖。

强烈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2008-08-12):
好激烈的学术讨论!

网友:
看了楼主的pdf和实物连接的照片,发现那个5.1v稳压二极管没有按照原理图的位置连而是连在了原来应该接导线的地方,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接,楼主能不能解答一下,图片发在下面,本来应该是在左边打好孔的这地方,实际接到了右边。

楼主:
回【107楼】 zsdyf

箭头所示的是一个磁硃,你可以用导线连接,原理图中没有这个元件。
5.1v稳压二极管没有找到有引线元件,用一个贴片的焊在底面上。

网友:
谢了,今天把PCB腐蚀好了,明天去一趟电子市场把元器件采购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留个信箱或其他的联系方式碰到问题好交流

网友:
V_dc = 2560 * V_dc
V_dc = V_dc / 1023

A_dc = 2560 * A_dc
A_dc = A_dc / 1430

If A >= 451 Then Portc.3 = 1 Else Portc.3 = 0       '继电器控制

If A < 451 Then W = 1400 Else W = 2800              '风扇控制
      W = W - V_dc
      W = W * A_dc

v_dc和a_dc为何要这么计算,a>=451这个451是怎么来的,功率w为什么要这么计算,麻烦解答一下,小弟先谢谢了,我想把这个代码移植到IAR上,但这几处地方我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的确是实用的资料。

顶~~~~~~~~~~~~··

楼主:
回【112楼】 zsdyf

V_dc = 2560 * V_dc
V_dc = V_dc / 1023

A_dc = 2560 * A_dc
A_dc = A_dc / 1430

If A >= 451 Then Portc.3 = 1 Else Portc.3 = 0       '继电器控制

If A < 451 Then W = 1400 Else W = 2800              '风扇控制
      W = W - V_dc
      W = W * A_dc
If W > 400000 Then Portc.4 = 1 Else Portc.4 = 0

v_dc和a_dc为何要这么计算,a>=451这个451是怎么来的,功率w为什么要这么计算,麻烦解答一下,小弟先谢谢了,我想把这个代码移植到IAR上,但这几处地方我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1.这个程序是调节变量A来实现电源输出电压调整。
  当A=451时,电源输出电压为9.02V
2.功率W是计算调整管上消耗的功率的
          W=(Uin-Uout)*Iout
  Uin是电源输入电压
  Uout是电源输出电压
  Iout是电源输出电流

网友:
楼主我用你的PCB做出来就是电压不能调,一直是2.25v,还有7905没有输出-5v,你把整流桥的四个端点的电压告诉我一下

楼主:
回【115楼】 zsdyf
那个5.1v的稳压管的作用是把 VR2 7815的电压提高到 20.1V

相关电压: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样的变压器的,那个0v怎么定义,我买的变压器是50w的,而且输出的电压比理论值要高1-2v左右,那个变压器要不要接地

网友:
c22的正极接的是0v,但是经过变压器转换后的0v-12v-24v都是交流的,它这个0v脚的实际电压并不是0v,请楼主详细解答下

网友:
为什么我移植到GCC后,ADC测出的数据波动很大,LZ可以不可说说你是怎么样设置那个ADC寄存器的.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好,请问您的液晶具体是哪种型号?

网友(2008-09-29):
标记下,回家学习去.

网友:
电源能做成稳压恒流的吗?

网友:
好东西!早就想做个电源了,好好学习下

楼主(2008-10-29):
把图示的电容换成0.22uF可进一步控制电压波纹.
 (原文件名:hd.gif)

楼主:
作电源第一版实验系统
 (原文件名:00-1.jpg)

网友:
谢谢楼主
标记下,学习去

网友B(2009-02-23):
LZ能否解释一下这一部分电路:

网友:
谁上传个PDF格式的电路图呀?我没装PROTEL软件。

网友:
板子很漂亮,但如果我做,我会舍弃元件的整齐排列,而少用跳线。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以前用模拟(电位器调整)做了一个,电压电流都是用表头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调到10v左右,勉强用了一年多LM317烧了,扔了。因为大部分开发板不是12V就是5V就直接从电脑电压接出来。看了楼主的设计,很惭愧,决心也照样子再做一个。

网友:
做工精美啊

网友:
不错

但是,线性稳压的效率不高

电流较大时,发热很严重

如果是开关电源就好了

但 开关电源的纹波可能会大一些

针对这个,也已考虑用多抽头的变压器,自动切换

网友(2009-03-31):
谁能说明下经过整流后的3组电压 (+24,+12,—12)是怎么产生的吗 !!!!!谢谢

网友:
太恐怖了。。强,
我画的那个PCB丑惨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过可以做的更简单点的!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9-03-31,08:40:4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44]电源

网友:
此电路是否可以做到 0~30V ,如果加扩流功率管,是否可以做到3A,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
找到一种办法了: 用铁壳的LM317 ,应该可以做到30V 3A的规格

网友:
那会很热的,你的液晶怎办?

网友(2009-05-03):
If A_dc >= C Then       '截止型电流保护
     Waitms 500
      If A_dc >= C Then
         A1 = A
         A = 0
         Locate 1 , 10
         Lcd "   OC  "
         Gosub Mu
      End If
   End If

这里把A = 0改成A=A-1
理论上可以实现恒流输出。硬件搭建中。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当时作过实验,可以恒流但反应慢放弃.

网友:
317应该可以撑过反应时间吧!恒流对于充电很有用处!想加大电压和电流初步想把317换成lt1083

网友:
为什么我开机显示的EEP的值和实际电压值不一样呢?我存储的电压是9v,可是开机显示的是7.32v

楼主:
你的电源可能不是按步进值0.02V来作的(0.02*1024=20.48V),也就是你的电源调整范围不是0-20.48V.这里的开机显示电压是设定置Veep * 2,再作小数点处理得来的,你应该按你实际制作来修正.

   Readeeprom Veep , 2       '上电时读取存贮的电压值
   Readeeprom Aeep , 5       '上电时读取存贮的电流值

   A1 = Veep
   C = Aeep
   Veep = Veep * 2
   Vdeep = Str(veep)
   Vdeep = Format(vdeep , " 0.00")

网友:
是的,我的步进值是0.25V,难怪

网友:
打错了是0.025V

网友:
做的很漂亮!佩服!

网友(2009-06-13):
楼主,如果把你这个电源改成0~24V需要做什么变化?LM317不是能输出1.25~30V呢吧

网友:
哈哈,一直在找这东西呢,谢了!~~~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一个。但只能用洞洞板了……

网友:
这个电源我已经成功仿制,请看此贴: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3648&bbs_id=3044,但是制作中发现一个问题,由于LM324工作在不对称的正负电源下(+24V、-5V),电源输出归零时有零点漂移现象,我现在的电路中用的324有2mv的输出,试验中我先后换了10几只324,都有不同程度的漂移,最大的甚至到40mv,试验中我还使用过358之类的双运放,也有相同的情况,为此我询问过楼主,他的就没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看看楼主的图片中LCD的显示,电压输出为0时电流的输出也是0,楼主的324是拆机件,而我的324都是从电子市场购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元件的质量问题?

网友:
想去打板制作,啊有一起有兴趣的?

网友:
好东西啊,正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楼主,我想仿制一个自己用,能不能把LM317换成LM338扩大电流啊,另外软件是不是最大支持到1.5A?

网友:
我在此制作中增加了恒流输出功能,程序如下:
If C > 1000 Then
     If A_dc >= C Then                                      '截止型电流保护
        A1 = A
        A = 0
        Locate 1 , 10
        Lcd "[OVER] "
        Gosub Mu
     End If
   Else
     If A_dc > C And A > 0 Then                             '恒流输出
         A = A - 1
         Locate 1 , 10
         Lcd "[HLSC] "
     Elseif A_dc < C And A_dc > 20 Then
         Waitms 20
         If A < 1023 Then A = A + 1
     End If
   End If
此程序段插在主程序DO......LOOP之间
此程序可自动分别恒流和恒压工作方式,当输出电流预置为大于1000ma时为稳压输出,小于1000ma同时工作电流大于20ma时为恒流输出。

网友:
在制作后还发现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就是在断开交流24v的一瞬间.输出会出现短暂的失控输出高压.在接入交流24时有时也会输出瞬间失控.

网友:
关机时有时会出现瞬时高输出,开机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硬件上的到解决哪,对于试验用电源失控的电压有可能会烧毁负载.
我还遇到过开机一直是最高电压无法调整,用示波器观测-5v在震荡.
还遇到过开机不接负载电流显示小范围跳动,还是-5v在震荡.
后将-5v输出接了一个1k的负载电阻情况好多了.
不知是我的7905有问题还是其他朋友也有这个问题.
我的输入电压比较高,交流24v.测的整流后的7905输入端电压有-30v.

网友:
-30V 你的7905输出多少

网友:
因为太高我在输入端串连了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所以实际的输入是-25v.输出是正常的-5v只是有时候会振荡.

网友:
各位大侠我按LZ的电路做了一个,各处电压都正常就是上电后LCD第一行全显,输出端电压从0伏一直上升到输入端电压后停止,按键也没有反应,我将M8拔下现相一样,我不懂单片机程序是请人帮我烧录的,就是LZ更新后的那两个文件,是不是没有烧录进去啊,还是烧录时有什么特殊设置啊,大家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2009-07-23):
楼主你好,我参考你的电路也做了一个数控电源,但遇到一些问题搞不明白,请问楼主 jun427 可以解答吗?
你的QQ或e-mail是多少?
我 QQ 335702318

网友:
请教高手:

      A_dc = 2560 * A_dc
      A_dc = A_dc / 1430

2560应该是2.56v基准电压值,但1430是什么呢? 有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
是我的问题太BC 还是没人能回答哦?????

网友:
取样电阻为0.15//0.5=0.075  ,LM324的放大倍数=1+22K/1.2K=19.3

1023*0.075*19.3=1480 ,估计取样电阻只有0.725

网友:
谢谢elec2000   你算的1480和我算的一样哈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运放正向电压是15V,最大输出也就15V,怎么才能变成18.75V?

楼主:
加了D9,这个电压是20.1V.

网友:
楼主来得太少 了,没事多回家看看,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呢。

网友:
用M48也做了个,0~50V,与LZ完全不同的线路。
AD的线性误差很头痛,不校准时:3.40V测出3.30V,39.8V测出40.00V,只有15-30这段比较准确。分辨率是过采样上去的,测量是稳定的。看来要分段修正。
LZ是有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又一力作

楼主:
回204楼
这是我实际测试的数据:

网友:
楼主你的LC METER有PCB文件吗,我打印你的热转印尺寸变小了。

网友:
你的AD线性比较好,都是偏少,统一简单校正就得了。
看来换块CPU再试试好点。

楼主:
回207楼,PCB文件已发到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id=9999

网友:
请问楼主继电器是用哪种呢? 看上去脚的位置比较奇怪啊

楼主:
你很细心,这个继电器在设计PCB时搞错了尺寸,但上传的PCB已修正.

网友:
请问楼主是这种吗? 是24v 5脚的吗? 看上脚好奇怪啊1

网友:
只用了两个运放,为什么不用LM358呢?
用四运放有什么特殊之处么?

网友:
正在学习 顶一下

网友(2009-08-25):
楼主,我按照你pcb设计仿制了一套,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在吸合或者释放的时候 液晶经常会出现乱码,已经试过2块不同的液晶,都有这个情况,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我的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能发组照片上来吗?看是不是布线问题.

网友:
究竟继电器是什么封装呢?

网友:
请问楼主!此数控电源输入电压是多少V?能否调得到30V?

网友:
继电器是一种很独特的封装  还好我在杭州电子市场找到一样的原件 如果有朋友需要 我可以告诉你们联系方法

网友:
楼主,上传我copy你的作品出现的乱码图,手机拍的 很不清楚,看个大概吧

出现乱码

注意,多了一个“v”

楼主:
你好,程序我作了一些修改,你写入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源代码.

网友(2009-10-10):
楼主   你好
     能不能用ICC下写你的程序,看不懂你的程序啊,我AVR刚学啊!有没有C的程序。O(∩_∩)O谢谢

网友:
学习了,准备制作,谢谢

网友:
用两个317可以提高电流输出能力吗??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楼主和167楼说的步进值0.02和0.025是在那里设定的啊

网友C:
【184楼】 jianjun42
关机时有时会出现瞬时高输出,开机没有遇到过
-------------------
可能与此有关:
1. 运放输出带大电容负载。
2. 关机运放电压降低后带容性负载能力下降,开始振荡,最大值可到5V

下图中稳压管要串电阻偏流,7815 GND电流太小。

网友:
请教一下,LZ:
1。输出的短路保护是怎么做的?(靠保险丝?)?
2。电源的CC(恒流),和定电阻模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来报个名,以前就一直想做数控的电源。

网友:
对电源很有兴趣,审请一块!!

网友:
有空 自己也做一个。。楼主强大啊

网友:
请问lz,我也仿制了一个一样的电源,电压0-26v,但是电流值和实际不一致,比如4v电压下100欧电阻电流校准之后,20V电压屏显电流400ma实际才100多ma,希望你能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LZ我用洞洞板做了一个,电源电压正常,电流好像有点误差,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开关问题还是其他问题,ON/OFF使用不够灵敏。

网友:
这个好,留个脚印啊

网友(2009-11-22):
用gcc重新写了一下软件,有硬件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

键盘从左往右数 K1 K2 K3 K4 K5

停机模式下
长按 K2 保存数据
长按 K3 ADC参数调整
长按 K4 复位数据
长按 K5 调整电压频道参数

改动了一下功能,增加了电压频道方式,开机后按K1打开电源.
按K2切换到出现CH字符后进入了频道模式.通过K4 K5调整频道

频道参数有可能不准,可以通过在停机模式下长按K5进入频道调整
在频道调整模式下
K3 切换频道
K2 修改参数 (调整完后只有在停机状态下保存一次数据,否则断电后会复位)
K4
K5 调整PWM参数(调整完后按K2就会替换数据了)
K1 返回到停机状态

ADC参数调整,可以比对万用表校准ADC的值.
K1 返回停机状态
K2
K3 切换电压系数,和电流系数
K4
K5 调整ADC的系数(调整后要在停机模式下保存一次数据)

网友D:
交流断电后,会出现短暂电压失控.我加入了下面的电路.目的是检测运放的工作电压.电路是我试验过的,交流断电后输出电压可以被控制在1.2v.
稳压二极管加三级管的结电压可以更接近运放的工作电压效果应该更好.我手头没有合适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又增加了一些功能.
1.增加了ds18b20检测散热器温度.(刚好连接在p4接口上rx连接DQ,DQ与

vcc连接一个4.7k的上拉电阻)
2.增加了usb接口电源输出.(输出通过p4接口的tx连接p沟道mos来控制usb

输出)
3.软件上做了一些改动,菜单通过在停机模式长按K3来进入.在ch模式下通

过长按K3来调整通道电压和电流.所以的调整完后要保存一下.

网友:
程序简单修改了一下

网友:
很不错,有时间自己也做个。

网友:
自已打了幾塊PCB,正在焊元件中!制作OK後多余的板子免送人!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取样电阻R23用的0.5w的话,假如输出是Uo20v,W=Uo×Uo/0.075=5333w吗,这样不是烧坏了?是不是不是这样最有算的啊,望网友指正....

网友:
【260楼】 tanmiao6235974
弱弱的问一下,取样电阻R23用的0.5w的话,假如输出是Uo20v,W=Uo×Uo/0.075=5333w吗,这样不是烧坏了?是不是不是这样最有算的啊,望网友指正....
------------------------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没有20V之多,大部分的电压都会加在负载上的。

网友:
【255楼】 BYWQDQ
--------------------------
大致看了你写的程序,写的不错,正在研究,先顶你一下。

网友:
谢谢你JinBao,希望你看完后能给点建议.
你是否有硬件,并用上了我的程序.

下面这个版本,增加了注释.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但是没有下到电源里试验.可能会有问题.希望有人可以试验一下.

以后打算在电源输出连接一个mos管来控制,在调整电压时不用断开负载.把mos管关闭,调整好后再打开mos输出.
在这个硬件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开机保护,交流断电保护,pwm失控保护,开机adc,pwm自检.
可惜啊,m8没有地方存了.这些功能只能在脑里想想了.

网友:
谢谢 xuyiyi 的支持.m168就是容量大一倍,兰州这里很可能买不到.谢谢你的好意不用邮购给我了.M8还有5%的空间可以尝试继续改进一下.

虽然diy也不至于拖了一大堆线,里面倒是乱七八糟.

网友:
谢谢,能否解释一下,那个单抽头变压器产生-5V电压的方法,如下图(去掉了整流二极管并联电容)

网友:
在新的硬件上加入了一个电压异常保护.
在打开输出开关后,几秒后.会进入锁定模式.在锁定模式,除了K1关闭输出

开关,其他按键无效.并且利用高速的adc采样比对锁定前的电压和现在的

电压,如发生异常(+-0.5v)会关闭输出开关.

过流和电压异常的检测速度在不读取温度时,(adc采样2ms*软件滤波10)在

20ms内能完全反应实际状态.
读取温度5秒读取一次,读取时会禁止中断.禁止时间不大于5ms.
最差情况会在发生过流或电压异常后25ms关闭输出开关,来保护负载.

交流断电,mcu会先失电.输出开关会马上关闭.不会输出失控.

网友(2009-12-27):
很不好意思模电学得不是很好,问一下LM317的第一脚是如何产生一个1.25V抵消-1.25V,以及两个运放是如何工作的,还有就是不懂是如何控制电流的,希望大家能帮我回答一下。。。

网友:
电流上限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
我想把它改成控制开关电源弄个4.5A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能不能进行扩流

网友(2010-03-15):
很好的电源资料

网友:
不错!学习中,如果楼主有PCB版,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PWM输出DA控制,稳定吗?好象论坛的春风大哥说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纹波信号可以那样感觉出来啊,具体怎么接法啊,二级插头不是有有个接线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新的硬件上加入了一个电压异常保护.
在打开输出开关后,几秒后.会进入锁定模式.在锁定模式,除了K1关闭输出
开关,其他按键无效.并且利用高速的adc采样比对锁定前的电压和现在的
电压,如发生异常(+-0.5v)会关闭输出开关.
过流和电压异常的检测速度在不读取温度时,(adc采样2ms*软件滤波10)在
20ms内能完全反应实际状态.
读取温度5秒读取一次,读取时会禁止中断.禁止时间不大于5ms.
最差情况会在发生过流或电压异常后25ms关闭输出开关,来保护负载.
交流断电,mcu会先失电.输出开关会马上关闭.不会输出失控.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

能不能把你修改后的详细原理图(跟你的程序配套)贴出来让我们看看,多谢了!

网友:
高手真多啊,学习~~

网友:
流着口水看帖子啊

网友:
看中这个~~自己缺少一个比较实用的电源,初学的爱好者,第一次做PCB,第一次做电源。电源校准就靠手头的这个胜利万用表了,调试了两天,出来的电压最大居然是21.6V,我想了想,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单片机的震源精度,第二就是PWM波调制滤波分压这部分的元器件的精度,第三可能就是我的万用表不够准确了。
adc1的R16换了好多个才调整得和万能表相差0.03~0.04V的差距。
电流测量的调试还没有做,慢慢来,测试了下和万用表测出来的差了好远!

昨晚还没有调整好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能否解释一下这一部分电路:

C22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好好想想.

网友:
LZ,那个324的VCC是接到多少伏的??

网友:
学习学习,正要做个东东

网友(2010-04-14):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仿一个。

网友:
厉害厉害,LZ的模电功力深厚,好好研究一下RC滤波和运放这里的运用,太帅了!

网友:
RC滤波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太强了,佩服!也谢谢楼主的分享。我要努力向楼主看齐啊!

网友:
采样电阻的分压没减掉
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
LZ强 谢谢 有空做一下

网友:
好资料!改天也动手搭一个,谢谢了

网友:
从头看到尾啊。
楼主很强大,也很热心。
楼员们真的是很积极的。

网友:
仿了个,纹波挺大的

网友(2010-06-05):
回复 楼主:
回28楼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问题,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9/ourdev_262164.jpg','原文件名:gs.jpg')" href=......

这个输出电压算错了吧,5V的时候只有14伏多啊

网友:
mark有空做一个吧。看着眼馋。

网友(2010-08-14):
作个记号,,

网友:
真是好材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gcc重新写了一下软件,有硬件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
键盘从左往右数 k1 k2 k3 k4 k5
停机模式下
长按 k2 保存数据
长按 k3 adc参数调整
长按 k4 复位数据
长按 k5 调整电压频道参数
改动了一下功能,增加了电压频道方式,开机后按k1打开电源.
按k2切换到出现ch字符后进入了频道模式.通过k4 k5调整频道
频道参数有可能不准,可以通过在停机模式下长按k5进入频道调整
在频道调整模式下
k3 切换频道
k2 修改参数 (调整完后只有在停机状态下保存一次数据,否则断电后会复位)
k4
k5 调整pwm参数(调整完后按k2就会替换数据了)
k1 返回到停机状态
adc参数调整,可以比对万用表校准adc的值.
k1 返回停机状态
k2
k3 切换电压系数,和电流系数
k4
k5 调整adc的系数(调整后要在停机模式下保存一次......

用WINAVR打不开啊,没有工程文件

网友E(2010-09-22):
回复 楼主:
回28楼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问题,

当v1=0时,vo=-1.25v,这时lm317输出为0
回29楼的,
可以输出更高的电压到24v
vr2换成7824,
把d9短路
调整r19使电源输出到最高电压24v
原则是当你还想进一步提高输出电压时,要注意lm324最高电源电压与lm317最高输入电压。

对楼主的计算有点疑问

按照虚断原则(Vb-V2)/R18=(V2-Vo)/R19
按照虚短原则V2=V1
那么(Vb-V1)/R18=(V1-Vo)/R19 --> Vo=V1-(Vb-V1)*R19/R18
跟楼主的公式刚好差了V1,那么当V1比较小时可以忽略,而在这个应用中显然不算小,应该是需要考虑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

第一次发帖,我是搞软件的(和硬件没什么关系的那种),所以对硬件实在过分业余,一直不敢在大侠频出的这里发表言论,今天终于没忍住啊,发个帖子验证一下我的理解,不然也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怎么没人响应呢?

网友:
代码为什么是乱码啊?

网友:
传说中的挖坟贴。。

网友(2010-10-23):
“马克”来了

网友:
0到10V可调电源.... (原文件名:UENGF8TTXE_2)5K}X$E(GDY.jpg)

楼主请问一下  ....我的这个简单的0到10V可调电源,为什么10V时带载能力这么差,只能带最低30欧的负载,再小就不行了........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 好贴

网友:
mark,发现开源的都是线性的。有没有追求效率的80%以上的输出电压5~12V可调,最大电流2A的开关电源?

网友:
答【344楼】 acorn_liu : V1=0V时,Vo为270ohm上电压的反相放大。
Rth=3K//270=247.7  ;  Vth=270*5/(270+3K)=0.412844V   ;
Vo=-Vth*22K/(6.8K+Rth)=-Vth*22K/7.0477K=-1.288853V 很接近楼主(当v1=0时,vo=-1.25v)
大概楼主用近似值?看是实测值:因PWM=0V而V1> 0V,V1=Iib*(10K+10K),Iib为OPA偏置电流。

网友:
各位高手,这个电源大概是pwm-da(0-5v)对应输出(0-20v),如果想0-5v对应0-5v的输出相关的电阻阻值如何选择?想增容,起到带负载的能力。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路板是在哪里做的?很漂亮,我不想再用万能板焊了。。。

网友(2010-11-24):
请问楼主的电路板是在哪里做的?很漂亮,我不想再用万能板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请问能调节电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制作时有没有遇到,当电压加到10V左右继电器跳,同时蜂鸣器报警,显示OC。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
请问您的程序变没?我的怎么回事啊?老是电压调整到10V左右时继电器跳,然后发生短路,10V以下正常,不用变压器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加在24V端子上也短路,请问怎么回事?我的QQ是981268724  我愿意和你交流,请加我!谢谢。

网友:
lz做的很好!过一段时间我也来做个

网友(2010-12-24):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
【365楼】 xibindream: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查查你的变压器转换到24V时整流输出的电压是不是高于LM317输入端极限电压值,如果是调整绕组降低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G:

344楼计算是完全正确的,理论上是没有错误的,我仿真的结果也验证了344楼的结果!

网友:
mark数控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的放大倍数应该在中间加一倍才对,按照上面的算法是错的.

网友(2011-02-24):
做出来才是硬道理,别婆婆妈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问题提出来,做过的一看 就知道

网友:
我做过,有疑问,有改进,还不完善,不好意思拿出来共享,拜托有疑问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意见成熟,请提出来,共同提高,我谢谢你了

网友(2011-04-13):
程序我怎么没看懂???

网友:
多少钱,我买! 我出价500元,帮我做一个行吗?我做实验用,电流精度到0.0001 就好了!

网友:
再次力挺楼主

网友:
mark,搞懂原理,准备做一个

网友:
楼主我打算照你的图做一个出来

网友:
这个一定mark!

网友:
Mark,有时间也make一个

网友:
做个记号,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很不错!!!可惜这么晚才看到!!!

网友:
参考楼主的设计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一下,有些地方不明白,麻烦高手给解释一下

P6的3、4端口接的是什么,电源负极?adc01检测的是什么值?

网友:
3、4端口通过R23和R24接电源负极,adc1检查的是负载电流值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1-05-18):
317 换成LM2576的话行吧??这样散热不是会小很多

网友:
在调整端加电容好像会降低响应速度,看实际使用需求,
按照楼主的电路接了个电路仿真发现会振荡,并且运放吸收电流高达5mA,对于运放来说功耗的话感觉有点大!
317可以考虑换成PQ30之类的大电流LDO,这样的话反馈电压只要1.2V左右就行了,
也就是说运放供电正负5V就足够!还可以接一个IO来关闭输出!
上传一份3A的可调LDO。

网友:
网速很慢, 留着改天来看

网友:
学习了,也做一个,感谢楼主!

网友:
怎么不用C语言写啊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运放输出端的吸入电路多大啊???我运放改用LM358  工作正常 但是会发烫

网友:
我计算的5mA以上!
输出电压为20V的话就是0.1W发热!

楼主:
回426楼:
楼主位的电路与你图示的原理不同,
我的只是给LM317一个参考电压,稳压还是由LM317本身完成的
你图示的电路运放已参与稳压过程,这是两个不同的电路。
有什么问题咱们继续讨论。

楼主:
回430楼:
我刚打开电源外壳,把输出电压调到20V,20分钟后,用手支感受温度(没有测温工具),手可以长期放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室温23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楼主,我的运费是使用双15v是不是偏高了?????

楼主:
回436楼:
这个电路运放供电是 +20V;-5V。

网友:
如果运放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假设是0V,+20V,输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可以输出双电源么

网友:
准备开始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R23、R24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两只电阻LZ好像用的是0.075欧的,我用的是0.1欧的

网友:
我要mark,要做一个啦啦啦

网友(2011-07-11):
最近真好准做个类似的电源!! 收了!!

网友:
顶起哈,很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按您的pcb制作好后,电压调整ok,但在用220欧50W可调电阻以100欧来调整电流时出现4V以下电压有0.5V左右下降,电流显示0.035A与电流表一致,但调整电压超过4V后电压均会下降至3.5V左右电流显示0.035A.我用的是12V*2的次级3A变压器。请教是何缘故啊?

网友:
手工活做的很精致,真是艺术品啊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是菜鸟,用51芯片仿制你这个电源,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电流值是电阻上面的压降经过放大后输出的,应该也是在0~5V之间,可是得到AD值之后,通过怎样的公式计算出来电流显示呢?

2.电压调整用PWM,我用的这个MCU有PWM口,输出PWM有两个8位寄存器控制,周期和占空比。
  我把周期设定不动,那么占空比只有0~255个变化,送到324输出控制317,可是怎么样来准确的定位电压呢?
  比如说我要6V,是要赋值给占空比控制器6V的PWM占空比值吗?
  还是直接读AD,将AD里面的值于设定值进行比较,低了就加,高了就减?

3.如果输出电流变大,电压拉低,要不要调整317的ADJ脚电压(317本身就有稳压功能这个没必要吧)

希望楼主给与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测纹波的方法。。。顶了

网友:
我也在学PIC单片机,看后口水直流不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你好:
今天改用次级12V*2输出电流3.5A的变压器用5W82R水泥电阻作为负载,对R16进行调整后屏显电压比实际输出电压稍高0.05V,但在对R20进行调整使屏显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一致时发现在电压调整为16.4V(包括16.4V)以下时电流屏现与实际电流基本一致(屏显电流比实际电流大0.01A左右)当电压调整到16.4V以上至20V时接入5W82R水泥电阻负载后电压明显下降1V--4V左右,这时屏显电流=(屏显电压/负载阻值)+0.01A。
同时发现EEPROM存储器数据保存功能无效,上电后无法直接到保存的电压、电流值。(EEP文件已烧录到单片机)
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何原因引起的?

网友:
不知为何我的1602上电压和电流显示的小数点后两位总是闪个不停,熔丝位如图:

还有问问jianjun42:
此程序段插在主程序DO......LOOP之间 此程序可自动分别恒流和恒压工作方式,当输出电流预置为大于1000ma时为稳压输出,小于1000ma同时工作电流大于20ma时为恒流输出。

这段程序的前部分当C>1000时,如果实际的电流值大于1000,就让输出电压为0V,不给负载提供电源么??那个A1=A语句是什么作用??
Else之后的语句是让输出端以最大设置的预置电流驱动负载么??所说的恒流只是预置电流这一个值么??0-C这段的电流就不可以实现恒流了吧??

网友:
了解了,改变预置电流就可以实现0-C恒流输出了!!

但是那句“当输出电流预置为大于1000ma时为稳压输出” ,所说的稳压是指以0V输出??

网友:
今天重新看帖学习~~值得收藏的学习贴!

网友(2011-08-10):
顶起,谢谢分享  自己去做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想做一个,mark

网友:
有个20V3A电源,正想做个可调电源,正好参考下

网友:
先mark。然后再做一个!!!

网友:
先定后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楼主,你这测纹波电压只是感性认识啊!做出的电源基本都有纹波电压,只是大小有差别,你听是听不出真实纹波电压大小的啦!

网友:
板子做的很好!至于电路,还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设计的非常精巧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布局布线的高手!!!

网友:
楼主是布局布线的高手

网友:
数控电压标记

网友:
图上都是个红叉啊

网友(2011-10-01):
我请问楼主U3C  U3D这两个放大器是做什么的?怎么没有输入和输出端了·····刚开始学动手起步求指导急急······

网友:
作个记号,不错的“艺术”电源

网友(2011-11-15):
最近在学习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好,顶一个

网友:
真的不错,正想学习电源方面的知识,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运放电压为什么要用+20和-5呢?

网友:
我的板子明天就能到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佩服

网友J(2011-12-20):
1、首先就是 , 整个东西 下载程序后,没得反应。Lcd 没有读数,只有网格形式出现。这是产生的最基本状态。

2、然后,说一下我测量的点的电压跟 jun 给的 不一样, 交流电经过电桥后是16v(jun的14v),7905 in端-15.6v(jun-11.6),输出是-5v;7815端in32v(jun24v)out 也是7805的in15.7(jun20.1)输出5v。
自己电路问题,没有用in4002,用的in4004,其他的器件都一样,还有之前用过一个470uf 16v电容,被击穿了。然后就做了很久,下了程序,也分析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3、那个稳压二极管,5、1v的,那个地方,是按照原理图上面接的。

4、R16 接了1、1k,然后R16* 是接的500Ω 可调电阻(w501)。

程序我下到mega8里面了,就是没得反应。实在没得办法了,就请大家帮帮忙,晓得jun 比较忙,就希望做的朋友出来指导一下,帮助我早日完成啊。

网友:
在D8 处又测量了一下电压。 正端 8v, 负端 33v 也就是 7815的输入端。 不清楚这个意味着什么。  在你给出的参考里面 7815输入端应该是24v。好像没有道理 电压会到33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1.7805in15.7V,是你的5.1V稳压二极管接反了,其它的电压是正常的。
2.显示不正常,M8的熔丝位设置为外部高频晶振。检查你的LCD1602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1.7805in15.7v,是你的5.1v稳压二极管接反了,其它的电压是正常的。
2.显示不正常,m8的熔丝位设置为外部高频晶振。检查你的lcd1602连接是否正确。

稳压管换了方向还是不行,又换了4.7v的稳压管,也是两个方向都测了电压。 只有一次 测量 出现 7815 in 端 是21v 多。以为对了,过一会儿又变成33了。 还有在换稳压管测量的时候,稳压管负极接电路板GND的时间,出现过电压表数据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候会跳变到7v多。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电压还是没有调好。然后又换了7824 因为看到你帖子里面说可以换了之后调24v输出,短接稳压管,应该就不考虑稳压管了。  但是7824 out 出来的是18.7v.  我还是果断上电。没得反应。

也改了熔断丝,给  stu=1 cksel=1111 lcd1602 上面一排前面四个比较黑的网格,后面四个网格在闪烁,对下来下面的四个也同意闪烁

熔断丝 (原文件名:未命名晶振.jpg)

我都快给7815 跟稳压管那个地方的焊盘焊掉了。  还是不得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稳压管换了方向还是不行,又换了4.7v的稳压管,也是两个方向都测了电压。 只有一次 测量 出现 7815 in 端 是21v 多。以为对了,过一会儿又变成33了。 还有在换稳压管测量的时候,稳压管负极接电路板gnd的时间,出现过电压表数据不稳定的......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一个普通的整流稳压电路,只要电路没有短路过载,都能正常工作,检查你的C33 470UF电容是否正常。
LCD显示不正常,这个电源只要+5V输出正常,M8与LCD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行就用替换法分别替换M8与LCD,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MARK 然后做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稳压管换了方向还是不行,又换了4.7v的稳压管,也是两个方向都测了电压。 只有一次 测量 出现 7815 in 端 是21v 多。以为对了,过一会儿又变成33了。 还有在换稳压管测量的时候,稳压管负极接电路板gnd的时间,出现过电压表数据不稳定的......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一个普通的整流稳压电路,只要电路没有短路过载,都能正常工作,检查你的c33 470uf电容是否正常。
lcd显示不正常,这个电源只要+5v输出正常,m8与lcd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行就用替换法分别替换m8与lcd,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刚才用电容表打了。 470uf 的电容是513uf。lcd是好的。因为在其他班子上试过,。昨天用了一个4.7v的稳压管,给in电压调到了19.8v 。 等一下我再下载程序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刚才 又测了。7805 跟7815 都发热很厉害。然后稳压管好像烧坏了 。 又不能稳压了。in 又回到了15v左右。

网友:
稳压管 老是被击穿。。。。

网友:
可能 要换一个 大一点的功率的。 我的是  5T查了一下,才0.5w。。。悲剧。。

网友:
看这个layout,应该是老手哈

网友(2012-02-03):
回复 网友K:

用来监测电流的。

网友:
楼主高手呀,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保存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把这个板子做出来之后发现-5V完全无法输出能否讲讲这个-5V是如何产生的嘛?

网友:
实用,马上仿制一个

网友L(2012-03-24):
引用 网友J:
1、首先就是 , 整个东西 下载程序后,没得反应。Lcd 没有读数,只有网格形式出现。这是产生的最基本状态。 ...

你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用楼主的pcb

网友:
  这是我DIY楼主的电源,很感谢楼主的帖子让我学到了很多特在此贴上一张表示我对楼主的感谢。恩同时想请教一下楼主一个电源误差在多大之内才算合格呢?模拟电路没学好不要见笑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用楼主的pcb

用的 楼主的的pcb做的。好久没有上论坛了。我qq630462339 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不然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网友:
学习中,小白啊

网友:
这个的确是好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论坛内好多资料无法下载完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的 楼主的的pcb做的。好久没有上论坛了。我qq630462339 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不然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

恩我也是新手可能帮不上大忙,相互讨论而已!你可以给我留言我做的那个精度没楼主高╮(╯▽╰)╭

网友:
最近也想个给HTPC用

网友M(2012-04-24):
请楼主提供M8烧录的熔丝设置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楼主提供M8烧录的熔丝设置图.谢谢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楼主提供M8烧录的熔丝设置图.楼主是非常热心的大好人.顶|

网友:
期待楼主新作来学习、提高

网友:
请问楼主,有一点不明白,过流保护您用的是电流流经两个0.5欧姆的电阻,再放大。但是,您的P1那边两边是没有连起来的。如果用跳帽连接,大电流流过0.5欧姆不是相当于短路吗?会造成电流很大,317很烫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恳请楼主帮我解答。

网友H: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是P6端子吧?那是电源输出端子,能用跳帽连接吗?

网友:
果断给力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是P6端子吧?那是电源输出端子,能用跳帽连接吗?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P6的1和2连接了,3和4连接了。P6的确是作为电源输出,那P6下面的U3B是作为过流保护吗?如果是作为过流保护,那P6的2和3如果不连起来,应该没有电流流过的呀?如果将P6的2和3连接起来,那两个0.5欧姆并联的电阻相当于短路啊,电流是非常大的。我还是学生,知识不够,希望高手帮帮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P6的1和2连接了,3和4连接了。P6的确是作为电源输出,那P6下面的U3B是作为过流保护吗 ...

在电路中,P6是电源输出端子,R20是电流采样电阻,负载电流流过R20时就会产生压降,U3B是同相放大器,将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放大,7脚输出至MCU的ADC1做模数转换。
你的问题很幼稚,说明你基础知识很薄弱,P6的输出端子要通过导线和负载连接的,没有负载当然没有电流,好好看看模拟电路基础知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在电路中,P6是电源输出端子,R20是电流采样电阻,负载电流流过R20时就会产生压降,U3B是同相放大器,将 ...

不好意思,没考虑负载电阻。不过我觉得,R23与R24并联才是电流采样电阻吧,R20是运放的负反馈电阻吧。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没考虑负载电阻。不过我觉得,R23与R24并联才是电流采样电阻吧,R20是运放的负反馈电阻吧。谢 ...

哦,是的,我对原电路做了适当修改,我的采样电阻是R20,0.1欧的

网友:
好东西,能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
要-输出,只要反相就可以了吗

网友:
LZ很给力~~

网友:
貌似这里VO应该=-R19/R18  [5*R21/(R17+R21)-V1]+V1吧??为什么后面没有加上这个V1?

网友:
可以给液晶屏做广告了!

网友:
学习 自己做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P6的1和2连接了,3和4连接了。P6的确是作为电源输出,那P6下面的U3B是作为过流保护吗 ...

那位可以把这个资料发给我一份啊,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谢谢了

网友(2012-05-28):
近期准备参考LZ设计做一个电源。。

网友:
最近附件 下不下来 你的程序产生的pwm波的频率是多少,是不是积分电路的RC》T,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位可以把这个资料发给我一份啊,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谢谢了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在考试,现在资料还要吗

网友:
吕老师你好!我想制作你的稳压电源可是最新的程序和PCB下不来怎么办啊?麻烦你能不能传一个到我的631137258@qq.com的邮箱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是的,我对原电路做了适当修改,我的采样电阻是R20,0.1欧的

老论坛的附件现在不能下载了,能再上传一下吗?谢谢!

楼主:
制作资料:

网友:
楼主好人、牛人。先仔细学习一下!

楼主的倍压整流用的不错!

网友:
DC04.EEP 下载到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弄,我用的是SP200编程器。

网友(2012-06-27):
好贴,但是pwm数模转换那一块还不是很明白,程序也要慢慢看,不错。

网友:
楼主,不错啊,看得我直流口水,我们最近也在做类似的题目,可以好好借鉴下了,谢谢啦

网友:
顶一下!回头用430试一试…嘿嘿…

网友:
改天自己diy一个

网友:
能介绍一下电流怎么计算吗?  通过adc0和adc1。

网友:
有没有谁能帮忙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小弟急需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咨询个问题,我看到你做的0-20v数控电源,想问几个原件选型问题,0.022uf和0.047uf的电容是否可以都 ...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多年前在其他网站看到这款电源的资料,自己简化了一下并且仿制了一个。今天终于看到原版的了

网友:
在电压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怎么改变电流?

网友(2012-07-27):
牛人,请教下,如果是我想做一个输出电压用单片机控制,电流可达到11A,最大电压值,要过到14V,用什么电路好,
现在手上已经做好了一个,但功率达不到,加大负载,电压就下降...

网友:
楼主给LM324加的电压是—5V和20V,还特地用稳压管配合7815产生20.1V的电压来使用。而我仿真的时候给LM324换了几组不同的电压发现对输出没什么影响。这里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网友:
实验必备

网友:
楼主你好,你那个lm317t的4`11所接的电压为什么不同,能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
过压保护

网友:
楼主PWM的周期是多少?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分享罗~我也正在做一个电源,参考楼主的一下~收下罗~~

网友:
看了大伙的讨论,内心不由得佩服,学无止境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2-08-26):
哇。。。。信息量好大~看了几个小时,终于看完整个帖子了。

学习了。

网友:
很好东西,必须要好好感谢楼主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有没有条件测试一下纹波.最简单的办法,将电压调到最高,串个1000u电容(注意正负),接上耳机,听听有无 ...

真的假的啊 还有这说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真的假的啊 还有这说法啊

只能检测音频范围的噪音!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准备做一个

网友(2012-10-07):
楼主做事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28楼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问题,

是的  我的计算结果也是这样的  唉唉   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知道原因了没  分享下好吗

网友:
顶一个再说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 学习了。

网友(2012-12-31):
有空了做一个实验自己用,收藏先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开关电源。

网友:
准备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3-02-11):
用洞洞板仿了一个。。大体功能都可以了,但仍然有很多小问题要慢慢解决。。

网友(2013-04-14):
电源制作非常精美,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作过实验,可以恒流但反应慢放弃.

怎么做的横流??

网友:
电路设计不错,很实用,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断电后,会出现短暂电压失控.我加入了下面的电路.目的是检测运放的工作电压.电路是我试验过的,交流断电 ...

看不懂如何接运放???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2013-05-22):
经典实用的电路,对于新手来说,绝对是个入门分析的好案例。。。

网友(2013-06-22):
很好。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436楼:
这个电路运放供电是 +20V;-5V。

楼主,为什么供电是20v和-5呢?
一般很少这样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的提醒

看LM317手册是怎么讲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Iadj是恒流的100uA,不会产生大电流(器件损 ...

楼主,你好,U3A输入为0时,我算出来输出怎么是1.33V呢?
Vo=-R19/R18*(5*R21/(R17+R21))≈1.33V,不是1.25V呀?

网友:
过来学习了,做工很养眼。

网友(2013-09-21):
一直都很想做个稳压电源,可一直没怎么动手。。。

网友:
楼主的这部分原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否解释一下这一部分电路:

我也是这个地方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4楼】 jianjun42
关机时有时会出现瞬时高输出,开机没有遇到过
-------------------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6V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115楼】 zsdyf
那个5.1v的稳压管的作用是把 VR2 7815的电压提高到 20.1V

楼主你的这个负电压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这个负电压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这部分电路就是产生一组负电源供运算放大器使用,标注的电压是实际测量的,可能由于整流器输入电压不同,电压与图示有差异,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就是产生一组负电源供运算放大器使用,标注的电压是实际测量的,可能由于整流器输入电压不同, ...

哦,楼主的这个地方获得负电压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还有这个100uF的电容是怎么设计的啊,为什么是这个值啊,能不能换成其他的值
这个问题我也发帖问了的,但还是不懂,还是希望楼主亲自解答一下啊,特别是获得负电压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哦,楼主的这个地方获得负电压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还有这个100uF的电容是怎么设计的啊,为什么是这个值 ...

楼主这个地方的470uF电容能不能改

网友(2013-11-21):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想跟你交流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28楼的,
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问题,

按照楼主的公式算出来的当V1等于0时,V0=-1.34啊?

网友:
好老的贴i

网友:
应该是PWM调调节吧,转换效率高吗?

网友:
实用的东东,帮顶了

网友(2013-12-30):
牛逼,学习,有空一定临摹一个

网友:
最近看到楼主的电源很靓,自己搭了一个,PCB就是楼主的原图,有个问题请教下,R23,R24,并联后是0.075欧,我买不到0.15欧的电阻,用6个0.5欧/0.5W的电阻并联焊上去后,通电这R23,R24就冒烟,检查了很多次不知何故?

网友:
做第一百个收藏者

网友(2014-03-20):
有套件吗?

网友S(2014-05-15):
引用 网友R:
按照楼主的公式算出来的当V1等于0时,V0=-1.34啊?

推导公式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推导公式能详细一点吗

做这个都好长时间了,都忘了,你就按他给的公式来嘛,反正我做的误差很大的,好像要加一个软件反馈吧

网友:
挖坟啊! 这种贴里可以看到好多的老人,他们是不是都在潜水?

网友(2014-06-28):
多谢,东西太好了,收藏了

网友:
你这输出最小是1.25V那你电压怎么调到0 的

网友:
不错 有时间也做个

网友(2014-10-16):
佩服佩服,强帖必须要学习

网友:
看到了2007  2008

网友:
好巨大呀!留下备用吧!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么强大的帖子,多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边学边做把~~~

网友(2014-12-14):
数控电源是发展趋势啊

网友(2015-05-19):
留下脚印,继续学习!!!

网友(2018-09-04):
不错!必须赞一下!!!

网友(2020-11-23):
参考一下也做一个简单的自用。

网友(2022-04-04):
楼主,为什么附件不能下载了啊,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