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马老师赐教!!

楼主(2008-04-27):
马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一下,您的LED时钟动态显示程序中有
  bit point_on;//秒显示标志
  if(point_on&&(i=2||i=4))PORTA|=0X80;

但在运行时有错误啊,我想是定义了一个小数点位吧.然后我就改成为
 struct  //定义一 个C语言的位域
  { unsigned a0:0;
          unsigned a1:0;
          unsigned a2:0;
          unsigned a3:0;
          unsigned a4:0;
          unsigned a5:0;
          unsigned a6:0;
          unsigned a7:1; //秒显示标志
  }bit;
if( bit.a7&&(i==2||i=4))PORTA|=0x80;
请问老师,这样对吗?请老师赐教!!

网友:
先把我的程序弄明白后再考虑变化.

网友:
【楼主位】 lizhiguo
积分:-3
派别:
来自:

最近流行负分么?

---------
注意你用的编辑器!!